请教美通556A线圈接线调试

楼主(2023-12-11):
很久以前收藏的一台艾默生的老电子管收音机,缺电源牛。配了一个装好了。中波能收台。短驳无台。仔细摸索发现是改装的本振线圈。查资料好像是美通556A。测试发现本振频率高端上不去。电台都挤在一起了。双联是510PF。换了600号电容也不行。是不是这种线圈和510PF双联不匹配?哪位老师有这种线圈的详细资料。。而且我发现这种3波段天线线圈不需要微调电容。各位老师出来科普一下。谢谢了  3波段震荡线圈7个脚,顶部接地。短波有2个云母电容。中波接600号垫枕。。

网友A:
按这个接线进行,双连是360P的、

网友B:
中波竟然能收到电台,难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这个接线进行,双连是360P的、

版主老师您发的资料是那一本书上的?混频电子管是6SA7,不是6A8,振荡线圈接法不一样。中波正常收听,就是本振高端频率上不去,这个线圈应该是和360PF双联配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波竟然能收到电台,难得

大八脚电子管的电路最简单。弄响容易。弄的性能符合纸面数据很难。

网友:
这个供参考,配360P可变。

网友:
冯报本老师《超外差式收音机》美通555A、555B线圈接线图6SA7,该线圈配合2X360P双联,使用560P双联中波电台会集中在频率高端,如果不打算更换可变电容,可以按比例将动片或定片拆除一部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老师您发的资料是那一本书上的?混频电子管是6SA7,不是6A8,振荡线圈接法不一样。中波正常收听,就 ...

保持的资料我i标记为F1准备上传的线圈资料(各种线圈),具体出处?
白版主已经上传了不在重复。

楼主:
使用560P双联中波电台会集中在频率高端,如果不打算更换可变电容,可以按比例将动片或定片拆除一部分。。和我测试的结果一样。电台的确都挤在高端了,本振频率最高只有1700KHZ。感谢2为版主老师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