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条标压和低压到底能不能混用

楼主(2023-12-11):
比如DDR3  DDR3L,  前者1.8V, 后者1.5V, 正规说法肯定说不行

我想知道不正规的是啥情况

网友A:
有次买错了,直接开机黑屏,换了就好。   没做过广泛实验,只知道联想的笔记本不能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次买错了,直接开机黑屏,换了就好。   没做过广泛实验,只知道联想的笔记本不能混。

不支持没事,不烧内存主板就放心,我就想这种条子就电压不同,物理外观一样,肯定有插错的情况发生,设计低压条子时应该会考虑到

网友B:
DDR3内存条二手的现在是白菜价,刚买了两条三星4G 1333  ,20几块钱包邮

网友C:
DDR3的标准工作电压应该是1.5V,DDR3L的标准工作电压应该是1.35V。1.8V应该是DDR2的工作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DDR3内存条二手的现在是白菜价,刚买了两条三星4G 1333  ,20几块钱包邮

巧了,也是1333, 不要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DDR3的标准工作电压应该是1.5V,DDR3L的标准工作电压应该是1.35V。1.8V应该是DDR2的工作电压。

高0.15V烧不掉,放心了,是DDR3L用在DDR3主板上,电压高点就功耗高点

楼主(2024-01-27):
已经试验了,七彩虹的主板,一条标压,一条低压,同时插入,都可工作,用cpuz看,标压工作在1.5V, 低压工作在1.35V, 自动选择电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经试验了,七彩虹的主板,一条标压,一条低压,同时插入,都可工作,用cpuz看,标压工作在1.5V, 低压工作 ...

CPU-Z在骗你而已,读取的SPD信息罢了。BIOS只能给1.5V,如果不是这样只会更糟糕。

你把CPU翻过来会看到密密麻麻的针脚,跟内存一一对应的,占了半壁江山甚至更多,然后才是PCIE等对应的针脚…

CPU的内存控制器控制内存读写,内存电压多高直接影响CPU内存控制器,有加压超内存的,直接损坏CPU。如果两条内存电压真不一样,CPU内存控制器不同部分工作电压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CPU-Z在骗你而已,读取的SPD信息罢了。BIOS只能给1.5V,如果不是这样只会更糟糕。

你把CPU翻过来会看 ...

cpu电压不止1种,核心电压,IO电压都不同,核心电压最低,既然CPU本身都支持标压和低压,所以内存控制器支持不同电压也不足为奇,只要主板能提供2种电压供选择就可以

网友:
好的主板内存的电压是可以设置的(为了超频), 所以如果主板能降到1.35V,就可以使用低压的.

但是内存的电压调节范围不大 ,不过1.5与1.35也就相差0.15V, 好的主板大概可以调节 .

网友:
引用 楼主:
cpu电压不止1种,核心电压,IO电压都不同,核心电压最低,既然CPU本身都支持标压和低压,所以内存控制器 ...

不知道你是真不懂,还是没认真看我在说什么…

内存控制器难道会有两个工作在不同电压却同一个频率?1.35V和1.5V内存混插只能全部加1.5V!如果不是这样,那是主板BIOS的Bug。
核心电压高低依旧是主板提供的,因为频率的高低需要不同的电压!

网友:
可以混用,我的笔记本1.5表压和1.35v低压同时用,一直很正常

网友:
ddr3 和l1.5和1.35v两种电压,一大半平台的是支持混插的,个别不支持,还有有些只支持一种

网友:
    标压和低压内存条能否混用,不能一概而论。不同机型的情况不同。
    我家的一个老三星笔记本装了2条4G的内存条,一条是DDR3(标压1.5V)的;另一条是DDR3L(低压1.35V)。用着一直很正常。系统显示内存为8G。用CPUz测试,两条内存的电压分别显示是1.5V、1.35V。且组成了双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