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水井取水上房顶的水泵方案,请各位赐教,特别是有实操的!

楼主(2023-12-11):
本不想麻烦各位,可天朝的网络大家都懂的---除了广告,真有用的内容太少了。原来的潜水泵,一送电,带漏保的空开就马上跳,应是绝缘不行了。准备换泵,原来的标的功率是1.5kw。井水水面距地面大约10米,地面距水塔大约12米,总扬高得算25米。我想问,同样的性价比,这样的情况下潜水泵是否是唯一的选择---饮用水,老有个东西泡着,心里不得劲,另外维护也麻烦。如果潜水泵是唯一选择,它的功率是否和扬高成正比。头次弄这东西,问得菜,多包涵!

网友A:
买国产正规品牌的,只要扬程和流量合适随便买,主要是便宜,用坏再说。进口格兰富的太贵。我捡了个旧的杂牌没线的自己重新接了线,丢水井2年了正常用,用来3楼浇花,加了个电机保护器,主要是缺水保护,不要抽空了水空转,那样会导致烧电机。

网友A:
功率和扬程不一定成正比,还有个流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国产正规品牌的,只要扬程和流量合适随便买,主要是便宜,用坏再说。进口格兰富的太贵。我捡了个旧的杂牌 ...

谢谢老哥的回复,能推荐下吗?1.5KW的潜水泵大概多钱?修,我还没那本事,都锈死了,能拆开都是本事。能回答下上面我关心的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和扬程不一定成正比,还有个流量呢。

前题条件都一样,泵还能选别的吗?

网友:
不同品牌不同价格,您看看淘宝上的价格,再到实体店比对下,觉得哪个合适买哪个,我记得人民牌价格还可以。

网友:
实际我还做了个控制箱,可以停止,手动,自动,自动用控制器控制,在楼上就可以遥控器开停。水泵不要钱,但控制器200多,既可以用遥控器开,也可以用手机开。

网友:
这玩意随便买,只要是正规品牌。我老家的潜水泵用7-8年了没有坏过,简单水位开关控制

网友:
功率和扬程和流量的乘积近似成正比,水泵越大效率越高

水泵分两个系列,既干式(包括油浸)和水浸,水浸用的是防水电磁线,使用寿命较长,水浸又分滑动轴承和滚动轴承,滑动轴承比较耐用,也就是常说的石墨套轴承,水浸石墨套水泵是购买时的首选,但价格稍高一点

水泵一级叶轮不能做太高的扬程,扬程和叶轮的直径平方成正比,单级叶轮做的太大边缘转动速度太高,叶轮和泵壳的磨损就会很大,尽量不要买单级高扬程的水泵,25米应该选三级叶轮的水泵,因为市面上耐用的叶轮单级扬程在13米左右,考虑磨损和管路损失要给扬程留点余量,三级叶轮较为合适,建议选用农业排灌的3-4千瓦水浸式水泵,36-45米扬程,20方流量,价格接近千元

水泵分系列,是以水泵最大直径作为型号的一部分,比如QS-200,表示潜水泵水浸,最大直径185毫米,适合最小200毫米的井径,QS-150代表适合150mm的井径,其中QS-175和QS-200性价比最高,维修费用也低
,水泵部分是镀铬钢轴,轴径在22-28mm之间,配合泵壳上是橡胶轴承,寿命很长,设计寿命在5000小时以上,大修间隔超过2000小时,这类泵有个特点,就是电机和水泵之间有个联轴器,泵壳高度较厚,一层叶轮占据的长度在八九公分以上

还有一种劣质家用泵,水浸油浸都有,水泵轴较细,单层叶轮占据的长度较短一般短于8公分,电机和水泵之间没有联轴器,价格也低一半左右

网友:
一般自用都是使用潜水泵,有专用的水位开关放在水泵处,可防止水泵干转,蓄水池处也有水位开关,实现自动补水,这些设备在不偏僻的农村已经普及很久了。
潜水泵不是唯一选择,。但它应该是最适合的,功率越大扬程越高,但不是线性正比关系。要是有机会,去农村看一下农家自用的上水设备,他们标配的设备看似很简陋,但挺实用。
1500W家用潜水泵,300元-500元应该可以买到,当然要买品质好的就要花更多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