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 收音图纸 看起来比较简单

楼主(2023-12-12):
(图片)

网友:
比标准的四灯超外差多了一级高放。

网友:
没有具体的电感参数,再简单也只能望图兴叹

网友:
确实电子管电路相对简洁

网友A:
这个5灯的比起4灯,多出一个灯用在高放,是不是会比用在2级中放的5等级要好?

网友:
可以参照同类管子信号的电路确定各参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5灯的比起4灯,多出一个灯用在高放,是不是会比用在2级中放的5等级要好?

恰恰相反,增加高放就能增加灵敏度,对接受远地电台有利,但是噪声系数变大,选择性不如两级中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恰恰相反,增加高放就能增加灵敏度,对接受远地电台有利,但是噪声系数变大,选择性不如两级中放。

谢谢于版指点!

网友:
收音机类电路,最困难的就是各类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