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C6B为什么设计成了旁热式?

楼主(2023-12-12):
按理来说直热式比旁热式结构简单,6C6B设计成直热式,功率和体积都能缩小。难道是有特殊原因导致小型管不能设计成直热式?还是说为了兼容老的电路电压所以这样设计的?

网友:
由于灯丝电压的存在,灯丝两端和屏栅极之间的电位差不一样,灯丝两端的电子发射能力是不一样的,灯丝靠近低电位的一端电子发射密度大,靠近高电位的一端电子发射密度小,灯丝电压越高影响越严重,所以直热管不能用较高的灯丝电压,也不能做截止曲线尖锐的管子

网友A:
旁热式的阴极和灯丝是分开的,灯丝材料不必承担发射电子的任务,所以可以用更小的体积把功率做的更大,阴极的发射能力就可以更强,跨导就可以做的更高,直热式如果要做到相同的小体积,性能要差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旁热式的阴极和灯丝是分开的,灯丝材料不必承担发射电子的任务,所以可以用更小的体积把功率做的更大,阴极 ...

感谢,解释很直观,豁然开朗

网友:
手头没有详细资料,要看当初设计用途。简单理解不一定对:
直热的灯丝电压都较低,加热功率小,适合移动设备电池供电、屏极功率也较小的场合;
旁热的灯丝电压高一些,且6.3V200mA消耗相对较大,适合微型化的、多管放大的固定设备,移动设备也可以,但时间短,如探空气球等一次使用的,,,;

网友:
我一直以为直热式效率高,适合直流电池的电子管。旁热式的虽然效率低,但是用在交流电时会减少交流电的干扰声。不知道有没有和我的想法一样的。

网友:
直热式的管子对电路设计有很大限制,比如SRPP这些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