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W小甲制作资料(开源)

楼主(2023-12-12):
大家都有一个甲类梦,但是甲类功放的高发热量和高制作成本让人望而却步,而这个20W的小甲的制作均衡了成本和音质之间的关系,让大家以一个较低的成本可以得到不错的音质,原著是澳大利亚的一个电子制作杂志刊登的,无线电与电视也有翻译转载。

网友(2025-04-15):
以前做好的板子,没有装成整机!堆灰中!

机箱整体再规划

机箱整体再规划

网友A(2023-12-12):
要是翻译成中文就好了。

网友B:
谁画个板,我也做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谁画个板,我也做一下

等下,我会有PCB开源分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翻译成中文就好了。

您这个要求有点高,晚点我试试,原版是PDF文件,很难直接翻译编辑的。

网友C:
等你的pcb,我也去jlc白嫖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等你的pcb,我也去jlc白嫖一个

白嫖不了,PCB尺寸是146*80mm,分左右声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白嫖不了,PCB尺寸是146*80mm,分左右声道。

这么大的板,那看来没得piao了

网友D:
这电路将电源用到+/-35V,做成高偏流甲乙类功放也不错。

楼主:
制作经验分享:
Q1Q2按图选东芝的2SA970,建议选BL档,需严格配对,配对误差越小越好,这个差分管的配对误差影响高频失真;
Q1Q2现在很难找到原装的东芝管了,可以考虑用2SA992代替,另外,安森美的BC560C用在这里也很合适;
Q3Q4很好找,注意要Vbe配对;
Q11Q13建议选安森美的BD139-16和BD140-16;
Q12Q14按原图选择MJL21193/94很适合,不要用其它的管子代替,否则容易自激,尤其是哪些日系高速管,用在这里一不小心就自激了,如果考虑成本,用TIP35C、TIP36C可以代用;
电源电压和输出功率之间相关,按图22V供电有20W功率,如果嫌弃功率太小可以增加电压,注意电压增加后要调成甲类就要考虑三极管的耗散功率了,MJL21193/94这对管建议最大按30W计算,原著是22V*1.12A=24.6W,也就是说最大可以用到24V*1.25A,这时候甲类功率是25W,当然散热也需要做到位,否则管子容易烧坏。

附上这个功放的打板文件,文件按照原来的PDF文件附图拷贝,但是改为了双面板设计:

原文件的中文版翻译,翻译质量一般般,将就着能看懂,文件太大只能发网盘了:

网友:
很详细,却不能用日系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电路将电源用到+/-35V,做成高偏流甲乙类功放也不错。

不能简单的提高电压,Q7Q9在35V的电压下需要耗散0.35W的热量,估计用不了几天就挂了。
如果需要用高电压的甲乙类,需要重新计算和调整用管,有兴趣的话我可以分享我的高压版的电路制作,可以用到55V电压也没有问题,大管也可以用日系管,很稳定也不容易自激。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简单的提高电压,Q7Q9在35V的电压下需要耗散0.35W的热量,估计用不了几天就挂了。
如果需要用高电 ...

请给个高压板的资料。。。谢了!

楼主:
这个是一对管的电路图,实际装机请按照BOM上的数值,电压42~55V都可以用,PCB文件可以直接送过去制版,尺寸是10*8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