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线串联谐振矿石收音机电路

楼主(2023-12-12):
近几日,实验了下面图中的电路,效果非常的好,由于直接利用了天地线的能量效率非常高,本地电台声音很大。

矿机实验平台

网友A:
中波适合这样的电路,因为中波台比以前少了,本地台声音大就好。远地台靠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波适合这样的电路,因为中波台比以前少了,本地台声音大就好。远地台靠天线。

这个电路很好用的,调节耦合电容,配合高rd二极管,选择性非常好,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很好用的,调节耦合电容,配合高rd二极管,选择性非常好,

短波我实验选择性不好,是因为我的天线长相对于短波而言,电感量大,超出短波范围了,要是用一个拉杆天线,应该会好些,准备实验一下

网友:
好强大的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短波我实验选择性不好,是因为我的天线长相对于短波而言,电感量大,超出短波范围了,要是用一个拉杆天线 ...

拉杆天线信号强度可能又不够了,这是一个矛盾问题,期待楼主的解决方案。

网友B:
线圈  够粗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圈  够粗够大!

实验用的拼凑的,电感量不够,里面加了磁棒,

楼主:
用kpb--02矿机变压器匹配真美25瓦高音头,加圆号喇叭筒,收听当地900KHZ黑龙江新闻台,在房间的另一头,相距12米可以清晰收听。电流表25ua
用的是4号电路。

网友:
楼主这阵势一看就是骨灰级玩家!赞赞赞

网友C:
大喇叭非常漂亮,录段视频发上来,欣赏一下号筒优美的声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喇叭非常漂亮,录段视频发上来,欣赏一下号筒优美的声响。

大喇叭还没有做好,底座还没做,真美高音头灵敏度很高,25ua电流,12米远声音清晰可变,挺惊讶,这个线路效率很高,带喇叭完全可以。

楼主:
https://m.v.qq.com/x/m/play?vid=x3533l6imt2&cid=&url_from=share&second_share=0&share_from=copy

下载一个腾讯视频,不知能不能发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载一个腾讯视频,不知能不能发视频。

相当不错!

网友C:
我的观点,仅供参考;
矿石机天地线串联调谐电压高于并联调谐,属于正常现象,原因在于天地线信号电压全部加入谐振,并联调谐则要分压加入。
天地线之间损耗较大,因此串联谐振有载Q较低,选择性差,但输出电压较高。
并联调谐回路经分压加入,对谐振回路影响较小,所以有载Q较高,选择性好,输出电压适中。
使用中应根据需要权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观点,仅供参考;
矿石机天地线串联调谐电压高于并联调谐,属于正常现象,原因在于天地线信号电压全部 ...

老师分析的非常好,应该是这样的。

楼主:
这个线路效果也不错,相比于上面的线路,输出略微小了一点选择性也差点,但还是比普通的线路输出大的多。

楼主:
又实验了一个场效应管的,电路,灵敏度比二极管的好,场效应管

楼主:
做了一个线圈,4平方特氟龙镀银线绕的花篮线圈,26根短波磁棒,电感1100uh,有很多抽头,效果不错。

楼主:
晚上收到了  辽宁之声

又收到了  鹤岗电台,中间隔着小兴安岭,之前从未收到过,

楼主:
感谢您的关注与支持!

楼主:
又实验了下面的电路,非常简单,没想到效果还很好,这个电路很考验二极管的灵敏度,当接收弱台时,各种二极管的灵敏度就显露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