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请问一下,二极管反向恢复时间等于最高工作频率吗?

楼主(2023-12-12):
例:某二极管反向恢复时间1nS,最高工作频率可以达1GHZ吗?

网友A:
不一定,二极管最高工作频率受结电容和反向恢复时间的共同影响,比如肖特基二极管反向恢复时间都很小,但有的肖特基二极管结电容比较大,就限制了它的工作频率,所以其工作频率主要受结电容影响。

普通二极管即便结电容很小,但PN结的反向恢复时间天然比较大,所以其工作频率主要受反向恢复时间影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二极管最高工作频率受结电容和反向恢复时间的共同影响,比如肖特基二极管反向恢复时间都很小,但有 ...

有些射频用的肖特基管子结电容还挺小的,俺前段时间买了些 BAT62-02V 结电容典型值为 0.35pF、最大值 0.6pF。

当然了,代价是正向电流只有 20mA。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些射频用的肖特基管子结电容还挺小的,俺前段时间买了些 BAT62-02V 结电容典型值为 0.35pF、最大值 0 ...

所以我说的是“有的肖特基二极管结电容比较大”嘛 ,据我所知,大多数肖特基结电容都大,这貌似是肖特基的天然特性,结电容小的应该用了一些办法 ,但是肖特基的恢复时间真是小,我以前在公司实验室测过一个型号的肖特基,手册给出的恢复时间是10nS,实测也就1~2nS

网友C:
要看使用条件

由于有些测试,手里设备实在有限(比如要看<4nS的反向恢复的样子),只能转载点别人实验的数据,您参考: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jIyOTczNTEyOA
视频有节选(前面裁掉的部份主要在讲解反向恢复时间的定义等和使用的测试电路),注意[字幕是自动生成的],不保证一个错词都没有。

大致内容如下:
up采用1Vpp方波测量不同类型的二极管反向恢复的波形,使用到:普通功率整流管,1n4001/4004,老款点接触开关管,1n914(平面高速开关),1n5711(肖特基)。
同时也测量了增大正向电压、增/减反向电压,对反向恢复时间的影响。并对比了半导体PN结和肖特基结二极管的反向特点。
以下是一点截图: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要看使用条件

由于有些测试,手里设备实在有限(比如要看

你这示波器有点儿牛 ,测肖特基的恢复时间示波器至少得1G带宽,普通的示波器测不出肖特基的恢复时间,只能偶尔看到有个小毛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这示波器有点儿牛 ,测肖特基的恢复时间示波器至少得1G带宽,普通的示波器测不出肖特基的恢复时 ...

我要是能拥有这样的示波器、信号发生器,睡觉都能笑醒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些射频用的肖特基管子结电容还挺小的,俺前段时间买了些 BAT62-02V 结电容典型值为 0.35pF、最大值 0 ...

我有一堆BAT15-03/04W,结电容0.2-0.3pf。手册上说用来做射频整流检波可以工作到10GHz。我用来做采样示波器的射频采样桥,目前可以工作到大概5GHz的3dB带宽。还在努力中,看能不能再往上突破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堆BAT15-03/04W,结电容0.2-0.3pf。手册上说用来做射频整流检波可以工作到10GHz。我用来做采样示波 ...

严重期待老兄的大作哈!你这个管子电容够小了,不知道有没有更小的封装更小的电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示波器有点儿牛 ,测肖特基的恢复时间示波器至少得1G带宽,普通的示波器测不出肖特基的恢复时 ...

这个是油管子 up  主 w2aew 的视频,被人搬运到国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严重期待老兄的大作哈!你这个管子电容够小了,不知道有没有更小的封装更小的电感。

有点儿难。手册上说用于整流检波可到10G,然而我是用来做二极管采样桥。可能采样和检波还是不太一样。目前我的采样桥能跑到5G左右的带宽,我在多个维度做了多次努力,也就5G左右,或许到了上限,也或许不是。看我下一次发力的结果吧,能否再突破一点。
看tekwiki上这一页的“Possible modern substitutes”栏目最后一行,BAT15用来修理tek的s6采样头,等效上升时间也就80ps,大概是4GHz多点。或许BAT15也就这样了。
https://w140.com/tekwiki/wiki/Sampling_diodes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油管子 up  主 w2aew 的视频,被人搬运到国内的

这段视频字幕是我加的,我并没有打算搬运,只是因为这个帖子。过几天就会删除。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要是能拥有这样的示波器、信号发生器,睡觉都能笑醒了

这玩意儿一台十几万,我们公司实验室有台罗德的1.5G示波器,偶尔可以去蹭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儿一台十几万,我们公司实验室有台罗德的1.5G示波器,偶尔可以去蹭一下

我最开始是在寻找一些比较“廉价”的肖特基二极管,可以当作检波、混频的,以期只要能替代远古的点接触产品即可。也有一些收获,也有些疑问,经过搜索,发现了这个作者,看了不少他的视频。
单就测反向恢复,我只能看着他玩 毕竟我只有100M的玩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我说的是“有的肖特基二极管结电容比较大”嘛 ,据我所知,大多数肖特基结电容都大,这貌似是 ...

刚在得捷上搜了一下,更快的肖特基管还是挺多的,不过价格都有点儿贵,便宜的也要几十块钱一只了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段视频字幕是我加的,我并没有打算搬运,只是因为这个帖子。过几天就会删除。

考虑到国内无法直接观看这些视频,加之这些视频本来就是免费的,俺觉得搬过来也没啥大毛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考虑到国内无法直接观看这些视频,加之这些视频本来就是免费的,俺觉得搬过来也没啥大毛病

真要搬运,我肯定私信一下作者先,把字幕校对一下,加个中文对照什么的(这个就临时看看,字幕是自动生成的,有错字)。而且不会发到优酷,肯定放B站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最开始是在寻找一些比较“廉价”的肖特基二极管,可以当作检波、混频的,以期只要能替代远古的点接触 ...

100M 带宽测几十纳秒恢复时间的还是够用的,俺用“升级”到 200M 的示波器看 1N4148 的效果基本和那个视频里 1N914 的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要搬运,我肯定私信一下作者先,把字幕校对一下,加个中文对照什么的(这个就临时看看,字幕是自动生 ...

尊重他人劳动成果,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0M 带宽测几十纳秒恢复时间的还是够用的,俺用“升级”到 200M 的示波器看 1N4148 的效果基本和那个视 ...

目前有几个用过的肖特基,就这些
对于我来说,bas70真是物美价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堆BAT15-03/04W,结电容0.2-0.3pf。手册上说用来做射频整流检波可以工作到10GHz。我用来做采样示波 ...

大师…这种二极管多少钱一只。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师…这种二极管多少钱一只。

BAT15-04W是两块钱一个买的。我用来搭采样桥。
BAT15-03W是两毛钱一个买的。我用来做一般信号处理。不过我感觉用起来达不到预期,其反向恢复时间或者结电容可能有点超标。有可能是山寨的。我需要等有时间了搭个夹具测一下它的反向结电容和反向恢复时间。
这两个二极管都是结电容极小,反向耐压极低的。反向耐压只有4V。根据这些特征,它们适合做微波检波,功率探测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