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能直接在管脚上焊接么

楼主(2023-12-12):
能不能不用管座,直接在引脚上镀锡焊接导线或是洞洞板?我之前想这样搞但是怕玻璃裂开

网友A:
你得把管子事先加热,不然一焊管脚周边的玻璃就会炸裂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管子漏气)。我小时候就干过这蠢事儿,当时太小(10多岁吧)没有经验也没人指点。现在想来有点可笑。

网友:
真空管引脚用的是可伐合金,不破坏表面镀层的话可以焊接,可伐合金焊接性很差。

网友:
我觉得最好还是不要这样直接焊。管子受热后管脚之间定位肯定有变化,这样焊容易造成焊点开裂、甚至管子破裂。为什么管座里面的接插片都是能自由活动的呢,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
国产的镀锡脚可以焊接,但苏联产的氧化脚的电子管就焊接不上,不沾锡

网友:
有些功率管工作时一百多度,焊锡可能会半融化,久之造成接触不良,过去CRT电视行场和电源部分发热量高,时间久了极易开焊

网友:
还是管座靠谱,直接焊接太另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得把管子事先加热,不然一焊管脚周边的玻璃就会炸裂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管子漏气)。我小时候就干过这蠢事 ...

我可没这胆量。

网友:
有种管脚是引线的可以焊接,除此之外肯定不宜焊接。

网友:
插脚式的不适合焊接,而6N16B这样引脚的则更适合焊接。

网友:
求助一下 苏联6c33电子管 管脚断了,但是有露头,我想焊接出引线。但是用了很多特种焊接剂(钢 铁 镍助焊剂)都焊接不上。不知道苏联用的什么鬼材料

网友:
直接焊管脚,管针是没有问题的也不用担心焊锡半融化但是换管就麻烦的多了特别是从PCB板上卸下多脚电子管。

网友:
为什么要焊接呢,电子管是有寿命的,而且一般并不长,所以肯定是要换管子的,所以这东西设计上就不是给焊接用的。当然也有焊接引脚的管子,但要么是低功率的,寿命比较长,要么就是短寿命一次性的,比如导弹上用的微型管,基本不考虑什么寿命。

网友:
可以用裸铜丝缠绕在管脚上,焊接引出铜线。

网友:
我焊过2P2电池管、7SJ32示波管两种,没有问题,其它的没干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