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宝上电子管功放真抽象

楼主(2023-12-12):
一天最多应该能发四个贴,今天多发几个。
某宝上电子管功放真抽象,你根本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个电路,壳子都很好看,但是电子管有没有接线都不知道。还有的那种套件,屏压12V,这么低的电压还选那种高屏压的电子管。

网友:
某宝上买电子管功放
不就是投它好看吗?
便宜又好看,它不香吗?

至于声音,只要赏心悦目,声音就好听了

网友:
好多是假的,金玉其外,败絮其内,慎买。

网友:
如果价格可以接受,也不完全是缺点。
可以当是买壳回来DIY。

网友:
      我有两个2Z2P,4500V7.5mA的整流管,带辫子的葫芦管,正想把它和LM1875组合起来,提升视觉效果呢

网友A:
这种功放上的电子管就是个装饰,只接灯丝,与功放电路无关。
功放部分是IC。

网友:
90年代就有人这样干,只有灯丝亮的效果;

糊弄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功放上的电子管就是个装饰,只接灯丝,与功放电路无关。
功放部分是IC。

八九十年代就出现这种机型,无商不奸到极致

网友:
里面只接个灯丝,还设计了拔掉电子管不出声的电路。前几天我拆开一个竟然是5z3p整流给JRC4558供电,这特么是什么道理,5z3竟然12v也能整流

网友:
骗人没商量骗钱没商量,要是真喜欢还是自己动手货真价实。

网友:
淘宝上好多功放板也没有电路图,只说怎么怎么好,哪怕有个去掉阻值的电路简图也可以啊,但就是没有

网友:
一个胖胖的女人整天哔哩哔哩的吹嘘有多么好神马立竿见影的一个12V直流供电也没见到升压牛更没有高压滤波电容就一片45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