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给看看这个电源的两个电阻阻值应该是多少的

楼主(2023-12-12):
大家给看看图中红圈内的电源的两个电阻阻值应该是多少的 O1CN01rtNK3L1yOedK7aiyG_!!2200705146569.jpg

网友:
一个0.39,一个0.47

楼主:
谢谢!这个一般是多少W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一般是多少W的?

封装看起来像1206的,如果是1206封装,就是1/4W,也就是250mW。

网友:
看不太清,R390应该是39m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封装看起来像1206的,如果是1206封装,就是1/4W,也就是250mW。

是 2512 封装,不是 1206
借助旁边的 DIP 脚距,可以估算零件尺寸,符合 2512 封装(250mil * 120mil)。

具体功率能到 1W.

网友:
R390--------------R当作小数点,-----------------0.390欧姆+-1%

网友:
MOS管的电流(电压)取样电阻,2512封装1W,0.39和0.47并联。属于安全措施,电流超过设定数值,管理芯片就把MOS截止,达到保护效果。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我本来想改tl431的电阻调整输出电压,结果可调电阻阻值弄的大了点,导致这两个电阻烧了,mos管也烧了。电阻印刷标识看不清楚了,所以过来寻求帮助!再次感谢!

网友:
可调电阻阻值弄的大了点,也不会导致这两个电阻烧了。应该是mos管烧了,才导致这两个电阻烧了。两个电阻烧了,估计电源管理IC也烧了。

网友:
这两个电阻应该是M0S管的电流取样电阻,在电源初级侧,TL431的分压电阻在电源次级侧,大小在1一10K。

楼主:
是mos管烧了,连带两个电阻。感谢楼上朋友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