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矿石收音机的地线可以接墙壁插座的地线吗?

楼主(2023-12-12):
请教矿石收音机的地线可以接室内墙壁插座的地线吗?

网友:
地线的目的是为了和天线之间形成极偶,因为天线一定是一个极偶子,但因为信号频率足够高的时候,接收机的参考点和大地之间存在电容,足以形成一定的接地阻抗,所以不接地线也是可以接收的,但接收能力比直接接大地要弱。

所以,理论上只要能和天线之间形成极偶子的导电体,都能作为地线,比如通讯中有的接收机天线会存在一个“地网”装置,来形成天线极偶,所以接地不是目的,是构成天线的手段。

所以从理论上看,市电的地线当然也可以,但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市电的地线上存在很多干扰,这相当于在极偶天线的一端施加干扰,二是市电的地线是为了给漏电提供通路,所以一旦你们家有电器存在漏电,然后你这个地线和大地接触又不良好,会直接触电。

网友A(2024-06-11):
引用 楼主:
我用电笔测了,不带电

一旦供电系统出现问题,那就是玩命的事儿了,劝你别贪图这个方便。

网友:
觉得楼主一定要完全理解各位说的要义:不是现在你量了地线没电就没电了,而是你不知道何时、哪个邻居家什么电气故障导致瞬间短路了,直至烧毁之前,地线就是带电的了。

网友B(2024-05-03):
理论能用,为了安全建议接一个串联的耐压超过220V的电容

网友(2024-03-11):
这种做法是不是“厕所里点灯”?

网友(2023-12-12):
我用过铝合金窗的铁丝纱网做地线,也做过天线,,用一台收讯机的地线端子当做矿机的地线端,,,我理解都是相对的概念。
家里如果有大的金属体(板、桶、架,,,),都可以尝试作为地线使用。

补充内容 (2023-12-17 13:41):
谢谢老虎哥鼓励!

网友C:
没意义,干扰大。关键有点不安全。
不就是玩吗,但没有安全保障的玩不推荐,不行就接防盗窗,聊胜于无。

网友:
家里地线有干扰,不能用。

网友:
自来水或暖气管道金属水管当地线应该可以,有接头的位置用金属管卡卡上,压上扁编织铜线或多股线,因为接头里面有麻线或生料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意义,干扰大。关键有点不安全。
不就是玩吗,但没有安全保障的玩不推荐,不行就接防盗窗,聊胜于无。 ...

说的对,天地线都应该注意安全,毕竟是一个玩。

楼主:
谢谢大佬们的回复!我印象中地线电压很低,应该电不着吧?我决定先用电笔测一下,然后试试看看声音大不大!

网友:
安全第一。平安才能快乐。另外设置天地线为好,还有避开雷雨季节最好。

网友:
家里插座的地线正常情况下是与大地相连接的,但因为是与强电毗邻,为了安全,最好避开这种【方便】,另设天、地线。

网友:
用室内的地线存在着不安全因素,不建议使用这种地线。

网友:
严禁接家里的接地线!一是干扰大、二是存在不安全因素。

网友D:
曾经让地线电过两次。钳子头儿都烧没了。手崩巨黑眼睛暂时失明。一声巨响。一个大火球。原因是整个楼房共用零线地线。都没有安装漏电保护器。零线和地线混装,这一家儿的闸全部拉掉。但是别人家的零线是接在地线上了。地线仍然带有220V的电压。事故就这么发生了。
现在即使把室内的闸全部拉掉。也不能确保完全没有电。仍然视为有电来操作。电怕了,

你还要用供电地线来做矿石收音机地线。用手去摆弄地线,听矿机。真是太可怕了。

网友:
楼房的底线 零线,有时候真的很乱, 关键啥时候底线掉了 断了,都不知道。危险还是存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印象不对头。
第一,如果你是单门独户,而且这个地线是你自己做的,比如接到自建房屋的钢筋构架中 ...

我用电笔测了,不带电

网友F:
目前所有家用电器只要是3芯插头的,包括我们用的焊台,电动工具等等外壳都是直接连接公共地线的,我们每天都是用手直接摸的,从来也没想过楼上几位说的危险吧?说得那么吓人是不是有点危言耸听了?

网友:
有危险的,因为如果线路出故障的时候,有时它会带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目前所有家用电器只要是3芯插头的,包括我们用的焊台,电动工具等等外壳都是直接连接公共地线的,我们每天 ...

一类的动工具是3芯插头金丝外壳是接地的,二类手持电动工具都是2芯线的,没有接地线,是双层绝缘,三类是50伏以下充电的工具。

地线由于可能接地不良电阻增大,可能产生危险电压,有触电危险,

生命只有一次,珍爱生命,远离危险。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目前所有家用电器只要是3芯插头的,包括我们用的焊台,电动工具等等外壳都是直接连接公共地线的,我们每天 ...

如果这个插座中的地线接地良好当然没问题,用电器因漏电产生的电流会经过外壳再由这个地线流入大地,人体触摸漏电的外壳时,因为人体的电阻远大于插座地线的接地电阻,所以外壳上的电流不会从人体中流过,这就是地线的原理。

而你家里插座的接地线,实际上是从入户线引入的,而入户线是从建筑物的配电设施来的,一般在配电设施那里接大地,假如说,你家附近的配电设施,这个接大地的东西出故障了,比如断开或电阻增大,那么你家里的插座地线就会接地不良,当人体触摸漏电外壳时,人体电阻就不可能“远大于插座接地电阻”,因此本应该流向插座地线的电流,就会从人体分流过去,人体就触电了。

不要以为这种现象不存在,很多老旧建筑接地不良的比比皆是。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这个插座中的地线接地良好当然没问题,用电器因漏电产生的电流会经过外壳再由这个地线流入大地,人 ...

地线带电,非常常见,很容易发生,也很难修复,都是供电设施的问题,个人根本修不了,只能把地线拆掉不用,加装漏电保护器。

网友F:
我完全同意几位的意见,我只是想说家里的电脑、洗衣机、冰箱、电热水器、烧水壶、微波炉、烤箱……等等等等,外壳都是直接连接插座上的公共地线的,这些电器都是我们时时刻刻都在接触的,不光我们接触,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在天天接触,要说隐患,这些隐患比玩矿石收音机大得多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完全同意几位的意见,我只是想说家里的电脑、洗衣机、冰箱、电热水器、烧水壶、微波炉、烤箱……等等等等 ...

现在都有漏电保护器,电器漏电就保护跳闸了,w

问题是有的老旧小区没有漏电保护器,只是一个单匹空开,控制火线,用电器漏电了,地线合格没问题,地线出故障用电器外壳带电,那就危险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现在都有漏电保护器,电器漏电就保护跳闸了,w

问题是有的老旧小区没有漏电保护器,只是一个单匹空开 ...

现在老楼房也都有漏电保护开关的,我觉得家里的漏电保护开关只能对自家的电器对地短路起作用,但是如果是总地线和相线相通了,家里的漏电保护开关恐怕不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老楼房也都有漏电保护开关的,我觉得家里的漏电保护开关只能对自家的电器对地短路起作用,但是如果是 ...

老楼没有漏电保护器,  改装很麻烦的,,因为整个楼的零线都接在一起,,邻居家的零线用的也是你家的,

漏电保护器所带的负载,发生漏电超负荷短路都起作用,

网友(2024-01-12):
感谢大家的经验分享,看来还是想办法弄个独立的地线比较好,毕竟安全是第一位的吗?也祝大家玩机快乐...

楼主:
看来地线还是很有用的

网友:
只要卫生间有零电位端子.矿机地线就可接三芯插座的地线端.别接零线端.我用了N年了

网友(2024-05-03):
存在着不安全因素,不建议使用这种地线。

网友(2024-06-07):
引用 网友D:
曾经让地线电过两次。钳子头儿都烧没了。手崩巨黑眼睛暂时失明。一声巨响。一个大火球。原因是整个楼房共用 ...

用市电地线当矿石机地线我试过,没有问题。你市电地线当接地线发生火花现象,就是火线和零线短路,理论上短路电流是无限大,那是把零线与火线弄反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B:
理论能用,为了安全建议接一个串联的耐压超过220V的电容

串个涤纶电容,是不是效果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串个涤纶电容,是不是效果更好

串电容容量合适了,第一可以防止电线的电进入电路(防止万一地线带电),第二可以滤掉不必要的杂波
这个电容只要耐压够就行,具体用什么电容应该没啥区别
把一个10Uf的电容和一个0.1Uf的电容并联,然后把它串联接在插头上(三爪插头)然后接插座,接在地线上!我这么干过,具体效果很难说,家里听着没啥影响,公司那边差很多,这个没法比,毕竟不在一个地方,很那说是因为地线还是信号的原因,也可能我的电容容量不对的原因,我也用3300pf的电容试过,效果差不多,不过我后来做的矿机都不用地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旦供电系统出现问题,那就是玩命的事儿了,劝你别贪图这个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