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板的dcdc无输出有人修过没?40055核心,看能否抄个作业

楼主(2023-12-12):
进12伏,dcdc变换无输出

网友A:
如果用万用表碰一下或者用热风枪吹一下就好了,有一种情况是没有起振,不过按照之前的现象,下半臂正常上半臂不正常,那就否定了没有起振的情况。如果没有虚焊开焊,就换一个4005试试吧。

网友B:
输出没有短路的情况,换dc/dc芯片你可解决90%故障,这是多年实战经验。也有翻车的,就是买到假货一直修到怀疑,,

网友:
先测量DCDC模块输入端电压是否正常,再测量DCDC输出端是否有短路。

网友:
  先下载TPS40055的pdf做参考。

网友:
TPS40055

典型应用图:

楼主:
输入12伏,输出多路,输出不短路,各保险未断,二极管场管无短路

楼主:
13脚有方波,10脚无。。。。。。

网友C:
引用 楼主:
13脚有方波,10脚无。。。。。。

重点检查那个7860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点检查那个7860管子

清理了实际电路,发现是10脚有方波,13脚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清理了实际电路,发现是10脚有方波,13脚没有

那就检查下面那个7860管子啊^_^

网友A:
13脚的自举电压应该源于14脚,看看14脚电压正常不。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3脚的自举电压应该源于14脚,看看14脚电压正常不。

下管驱动输出正常----------可以推断BP10正常。正常应该10V

上管驱动没有输出,这个驱动有2路输入信号,1,信号来自下管信号非门之前,下管正常,故而这个信号应该也正常,
                                                               2,来自下管的驱动输出信号,这个也正常。
                          这个驱动的供电由BP10经过内部二极管到到达------也就是14脚BOOst

                     楼上坛友建议测一下14脚电压,我也支持。

芯片内部驱动电路局部损坏的可能性较大,建议换芯片。芯片底部是焊住的,拆的时候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管驱动输出正常----------可以推断BP10正常。正常应该10V

上管驱动没有输出,这个驱动有2路输 ...

谢谢提供思路,目前测到2脚为0,正常应是0.7伏。测试过程中,整个电路有时能恢复正常,输出5伏。找到一个差不多的图,有些值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脚的自举电压应该源于14脚,看看14脚电压正常不。

不正常,只有9伏

网友:
如果13脚和12脚之间的MOSFET没短路,那大概率就是40055内部坏了,要是找不到其他问题换一个试试吧

网友:
既然有时候可以输出正常,说明主要部件没有大问题,检查小元件吧^_^

网友A:
测14脚相对12脚的电压U,如果U足够驱动上臂的MOSFET,栅极又没有波形,大概率是内部坏了。
如果14脚相对12脚的电压低,看一下自举电容这部分有没有问题。

网友:
下管导通时,14脚电容充电,下管截止时,14脚电容为上管开启提供动力,由于上管栅机没有信号,上管没有导通,故而,14脚电压不会升高,还是10V-二极管压降=9V左右。

上下管完好的前提下,上官的驱动信号是关键。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测14脚相对12脚的电压U,如果U足够驱动上臂的MOSFET,栅极又没有波形,大概率是内部坏了。
如果14脚相对 ...

假设,14脚电容失效,上管无法正常开启,12脚还是0电位,14脚是9v。我认为,14脚电压不会比12脚低(个人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假设,14脚电容失效,上管无法正常开启,12脚还是0电位,14脚是9v。我认为,14脚电压不会比12脚低(个人 ...

您说的对,即然讨论到这了,您后面括号里的内容就不必加了,喜欢抬杠的人讨论不到这一步(个人观点)

楼主:
新发现:万用表一个表笔悬空,另一表笔触碰2脚,电路即输出5伏。

楼主:
另外,热风枪吹了几十秒40055,也恢复正常。这电路怕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没有短路的情况,换dc/dc芯片你可解决90%故障,这是多年实战经验。也有翻车的,就是买到假货一直修到怀 ...

就是,一块钱到10块钱的都有,不晓得哪个稳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万用表碰一下或者用热风枪吹一下就好了,有一种情况是没有起振,不过按照之前的现象,下半臂正常上半 ...

买了两个5块钱的准备试一下。上个输出电压后测得的13脚波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了两个5块钱的准备试一下。上个输出电压后测得的13脚波形。

芯片坏的概率很低,还是在芯片外围元件范围。
既然买到了,代换试验验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