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的几台小机

楼主(2023-12-12):
几台小机 个个小巧玲珑 甚是喜爱  松下 索尼机 由于年代久些  音量电位器 波段开关 面板按钮  极易出现老化失灵 (咔咔声   按键失灵不好用等)  SR286为新机还未出现老化现象  请大家鉴赏品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几天都被这个286刷屏了,感觉这机器没啥意思

都说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几天都被这个286刷屏了,感觉这机器没啥意思

搜索一下“收音机评论译介”关于杰·艾伦评测科多笙SR-286收音机,看看杰·艾伦怎么评价SR-286收音机的。

摘录部分:

调频性能:
    科多笙SR-286收音机的调频接收性能堪称奇迹,我将它与自认为最好的几台获得5颗星满分评分的调频收音机做对比测试,发现SR-286收到了好几个其他收音机没有收到的电台。这似乎有点儿不可能,我不得不认真检查,看看这些是不是某种假信号,但SR-286 小收音机上显示的 RDS 信息证明了这些是真实的电台,而其他所有收音机在都使用19英寸长的拉杆天线的情况下,要么一点儿都收不到这些电台,要么只有微弱的隐隐约约的杂音。我确实发现必须将收音机握在手中才能接收到这些信号,因为小收音机得益于手部电容/反极化效应。后来我试着用折叠偶极子天线代替拉杆天线,结果手部电容效应没有我预想的那么明显了。但事实上,这款收音机不仅能收听到其他便携式收音机收不到的电台,还能显示 RDS 信息,这让我感到非常惊讶。
这给我出了一个难题:既然 SR-286 击败了我所有的获得5颗星满分评分的调频便携机,我要么把它们全部降为4颗星,要么为SR-286设立一个6颗星评分。这些结果至少可以说是非常有趣的。

中波性能:
    SR-286的中波性能也很有趣,因为它是一款袖珍收音机,内置的中波磁棒天线肯定很短小,但是它的磁棒天线接收效果在这个尺寸的收音机中是最好的……在我编纂的中波综合性能评价表中,它的性能评分在3颗星到3.5颗星之间。不过,您还可以选择使用拉杆天线接收中波信号,还能开启20db的前置放大器。在这种情况下仅有的一个其他限制是,丧失了中波磁棒天线的方向性,所以,有些信号无法通过更改机身朝向让信号达到最佳,或者抑制某些信号。在某些情况下,这会是一个大问题。但是在其他情况下,它的灵敏度和很低的底噪声都非常出色,有时甚至比那些获得5颗星满分评分的便携式收音机还要好。这才是真正出色的性能。我没有机会测试 SR-286的长波接收性能,但有人告诉我,它的长波性能也十分优秀,击败了竞争对手……我没有理由怀疑这种说法。

短波性能:
    仅使用19英寸长的拉杆天线,SR-286的短波性能也很优异,但再次重申,在使用外接天线时,卓越的芯片能让这款收音机大放异彩。它和我的威尔布鲁克环形天线和长线天线搭配良好,没有看到调频信号窜入到短波波段,而在那些更便宜的收音机上,我们经常能看到这种现象。不幸的是,SR-286没有单边带功能,但短波的基本接收性能不会令你失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搜索一下“收音机评论译介”关于杰·艾伦评测科多笙SR-286收音机,看看杰·艾伦怎么评价SR-286收音机的。 ...

说得好  首先你要使用过、对比过才有发言权 主观臆测不可取

网友C:
小机方便把玩,

数字,指针互补;

关键是手感和性能如何?

我每天用德生R-911,灵敏度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机方便把玩,

数字,指针互补;

911我也有  但是感受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机方便把玩,

数字,指针互补;

索尼松下的调谐机构很好手感顺畅

网友:
原来286是这样的体格

网友D:
286据说性能不错,不过这个面板设计太low,有点廉价插卡机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D:
286据说性能不错,不过这个面板设计太low,有点廉价插卡机的感觉。

定制机 选用成品机模具 节约成本 好看与否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性能不错那是关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机方便把玩,

数字,指针互补;

德生R-911,灵敏度很一般呀。

网友:
嚯嚯真棒👍楼主好福气,三台小鸡伺候着。
个人觉得松下b10最漂亮,并且音质玲珑剔透非常好听

网友A:
这几天都被这个286刷屏了,感觉这机器没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