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楼主(2023-12-12):
收了一台SONY TR-800收音机测试无声,看内部线路板好像缺件,哪位老师有线路图发一下,有图更好了。

网友:
看内部线路板好像缺件-----有的线路板是针对多种机型设计的,不同的机型安装的零件略有不同。所以好像缺件实际就是缺件!

网友:
是缺件还是少件,看看印版反面的焊点就知道了。

网友:
没有缺件 那是印刷电阻 测一下………

楼主:
没有缺件 那是印刷电阻 测一下………

上图各位老师看看哪的问题

楼主:
电源电压4.5伏正常可以开机,喇叭有很小的声音,收不到台。

楼主:
电源串接电流表测得静态电流20.8毫安,似乎正常,我就知道这些了,别的不会,请老师指教。

网友:
这机好,省了一批电阻。

楼主:
线路背面,板子背面标有索尼标志,板子很新,机子也很新,没有图纸,自己喜好收音机而已。

网友:
感觉本来就已经坏了,然后就被人拿去拆零件用了。

网友:
你说缺件的地方是印刷电阻,时间长了会变值,所以现在没人用了。最好找张图把电阻全换了。

网友:
这种电阻可能不如直插的稳定但也不至于都损坏了吧。所以还是查处其它故障所在修复就好了。

网友A:
很多收录机也是用的印刷电阻,多少年过去了也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收录机也是用的印刷电阻,多少年过去了也没坏

没坏更好就查别的地方解决修好它,

网友:
我多年前修过一台爱华收录机就是印刷电阻坏了。

网友:
找到坏电阻,刮去原电阻通过金属化过孔在背面焊上直插电阻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点评,第一次听说印刷电阻,有时间拆下可变电容看看,最大的那个好像往外渗液体。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点评,第一次听说印刷电阻,有时间拆下可变电容看看,最大的那个好像往外渗液体。

先把大的电容都换掉了,要是液体渗进周边板内问题就多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