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HP8920A综测仪调中频曲线

楼主(2023-12-1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1、
“后一级中周的输出端,串接一个1000pf的电容做隔离。”

这个地方可能对最后一级的谐振频率有些影响。可以监控音频信号输出幅度。撤掉综测仪的探头后,再调整末级中周使输出最大,正负幅度等幅。

2、BW可以调宽一些。5K试试。

网友:
等再研究下这个测量影响有多大。

不太了解这个综测的灵敏度,如果灵敏度高的话,可以直接用非接触的探头,基本没影响。

频谱仪N9020A我试过,用探头没问题,不过不能是无源探头,要用84025A。

网友:
HP8920输入输出阻抗均是50欧,不宜直接接入测量,毕竟普通收音机中放设计的没有50欧的输入输出点,直接接入会造成不小的误差,显示的未必就是工作时的曲线

网友:
实际调试中发现,仅靠耳朵调试出来的中频曲线,还是有点问题。仅靠耳朵很难调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