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声音打嗝;

楼主(2023-12-13):
这两天不知中什么邪了,前天修好了电视,免定位的中jiu接收机又出问题了;
声音出现间歇性打嗝,图像能正常显示没变化,(电源板没问题)
应该是什么问题?

网友:
我的一个网络电视盒也是有同样现象,音源的音量稍大就出现明显的阻塞现象,并不受音量开关控制。

网友A:
看看那个小8脚音频运放有没有问题,简单点的就是不经过放大后接音频线,从运放输入脚下手

网友:
这种折磨人的机子坚决不碰!城乡都可以用网络,我把原来城里楼顶上的中卫大锅都拆了到农村楼顶安装了,画质稳定性比这个爽多了,还能收几个鸟语台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那个小8脚音频运放有没有问题,简单点的就是不经过放大后接音频线,从运放输入脚下手

换掉这个4558,音频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