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级路由不如有线AP来的顺畅

楼主(2023-12-13):
曾经发过一帖,讲到我家新换的带路由光猫,它的讯号太弱,而无线中继或桥接的效果太差,就是凑合着能连上,网页都打不开。于是加了个有线(30米以太网线)二级路由,以为可以改善接收效果。没想到二级的连接慢不说,还断断续续,效果也没有好到哪里去,试了几个路由都不行。偶然,有个袖珍路由里有AP模式,于是改为有线AP,效果极佳,和连接光猫的无线一样。可见,二级路由不靠谱。

网友A:
二级路由的DHCP关闭后就是一个AP

网友B:
世界就是在有线和无线之间无限循环。

网友C:
二级路由因为网段不一样,您同ssid切换ip地址不会马上重新获取,所以无缝切换是不能实现的。ap模式就是一个无线交换的意思,不涉及另外网段,所以速度不受大影响,最多就是ap速率下载满点而已,所以感觉很快。现在家用宽带上行都限制了的,一个很差的ap的上行都不会跑满。

网友D:
偷偷告诉你,路由器也有ap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级路由因为网段不一样,您同ssid切换ip地址不会马上重新获取,所以无缝切换是不能实现的。ap模式就是一个 ...

感谢回复!上传确实不行,浏览网页无障碍,好在也没有什么上传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偷偷告诉你,路由器也有ap模式。

感谢回复!您说的是有的路由有,低端路由大都没有这个功能,见图。 屏幕截图 2023-12-13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世界就是在有线和无线之间无限循环。

感谢回复!确实如此,有线无线混搭着来,效果不错。

网友E:
AP设置不在这里,应该在无线设置里,有可能不叫AP,而叫桥接什么的,作用是一样的。

网友:
目测这个配置界面也是个老掉牙的路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AP设置不在这里,应该在无线设置里,有可能不叫AP,而叫桥接什么的,作用是一样的。

谢谢回复!如果在无线设置里,就更不对了,那是指你设置的无线功能,而不是指从以太网线接收一级路由所分配的ip地址,然后以ap(Access Point,接入点模式)方式分发。

网友F:
二级路由,直接工作再AP方式,应该就可以了。即一级路由输出的LAN口,不是接在二级路由的WAN口,而是接在二级路由的LAN口,二级路由之做Switch+AP

网友G:
我原来也是这样,路由器,又是扩展器、又是放大器、又是天线,最后都是不理想,用AC+AP,POE供电(我的是太阳能供电)后,才满意,比啥路由器都强。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原来也是这样,路由器,又是扩展器、又是放大器、又是天线,最后都是不理想,用AC+AP,POE供电(我的是太 ...

面板AP吗  发热量怎么样? 正准备入手锐捷的AC+AP

网友:
引用 网友H:
面板AP吗  发热量怎么样? 正准备入手锐捷的AC+AP

我用的是TPLINK的,有面板式有一体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世界就是在有线和无线之间无限循环。

请教各位大佬:何谓AP?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级路由的DHCP关闭后就是一个AP

非常感谢您的提醒!确实,关闭dhcp后,用路由做AP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您说的是有的路由有,低端路由大都没有这个功能,见图。

都有AP模式的,连最低端的都有。就是改个IP。关闭代理服务就变成交换机模式了。路由器还是华为的厉害。华为的不管什么模式都没有问题。比他家手机强大太多。

网友(2024-02-26):
mesh还是不错的,但是建议主副最好都是同款

网友:
引用 网友F:
二级路由,直接工作再AP方式,应该就可以了。即一级路由输出的LAN口,不是接在二级路由的WAN口,而是接在二 ...

你这个是正解,我家的光猫是不带路由的,所以我有一个一级路由,但因为要装进弱点箱,所以用的是不带无线的那种,带无线的装不进去。我的二级无线路由器就是只用LAN口不用WAN口,这样二级路由器实际上没有路由功能,只是当作交换机使用,也不存在二级网段,都在一个网段,不这样接的话,一级网段和二级网段的设备互相访问会慢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提醒!确实,关闭dhcp后,用路由做AP没问题。

你看11楼的回复,你把二级路由器当交换机用就行了,也就是不用WAN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