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短波统调的问题

楼主(2023-12-13):
最近对手上两台收音机进行改造,一个是烂大街的CXA11161装的数显多波段,短波原来是7波段,改造成两波段,但在统调时发现在调整输入回路参数时,本振频率会跟着改变,也就是你利用收听电台来调整输入,比较困难,开始分析可能是波段开关给本振和输入造成了电容关联,我在另一台的电调机(采用的是TA8132)跳过波段开关,仍然也是这种现象,更诡异的是在变动输入参数时,我在电调机上调输入线圈磁芯时,本振有一段是跟着输入参数线性连续变化,忽然到某点会跳到一个点,而输入参数并未跳跃,调输入线圈并的半可变电容也有此现象,你们遇到过这种现象吗?另外输入参数离统调点较远,也就是输入与本振严重不匹配时,又没有这种现象了,但这时灵敏度可想而知,只能收几个强台

网友A:
中频频率455k的一次变频短波收音机,振荡频率与接收频率较接近,天线回路和振荡回路互相影响不可避免,振荡电路和混频电路各用一只晶体管的晶体管收音机,比振荡和混频共用一只晶体管的影响小,但无法做到互不影响,集成块收音机也是如此。为了让这种影响降到最低,振荡频率和天线回路都要多次调整,晶体管收音机通常需要反复多次调整振荡磁芯和半可变电容使振荡频率范围正确,然后再调整天线回路磁芯(或者磁棒天线线圈位置)和信号半可变电容实现两点统调,完成两点统调之后再次检查振荡频率范围是否正确,如果低频端或者高频端接收范围不对就需要微调振荡磁芯和振荡半可变电容,最后再次进行两点统调。调频收音机也和短波收音机一样,调整高放负载回路时振荡频率也会改变,同样需要多次调整。至于楼主说的那种kk-9收音机,它的短波部分既没有高放也没有天线调谐,只是一只固定的色环电感与7只瓷片电容和波段开关组成但Q值带通滤波器,4连可变电容只有其中1连是改变短波振荡频率的,不存在统调问题。

网友:
对机子不熟悉,可否发电路图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频频率455k的一次变频短波收音机,振荡频率与接收频率较接近,天线回路和振荡回路互相影响不可避免,振荡 ...

元老水平真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