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8脚的开关电源芯片

楼主(2023-12-13):
大艺12V充电器的开关电源芯片,型号已打磨,知道的大神们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
典型电路图。

网友A:
谢谢分享。天朝出品,知识产权保护的真好,

网友:
ap8012可以使用VIPer12A、AP8022、SM7012/22等芯片直接代换。其中,建议使用SM7012/22进行代换。在进行代换时,需要注意更换前面的电阻和18V稳压二极管。

网友:
      跟VIPer12A  VIPer22A用法一模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天朝出品,知识产权保护的真好,

不是知识产权保护的真好,而是根本就没有交授权许可生产专利费,只能另起一个名字在村里卖,不敢出去的,会被罚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