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路由器同光猫内置路由功能比较

楼主(2023-12-13):
我有两个家用路由器,一个是普联的玄鸟5400(XDR5410),另一个是普联的大道AX3000(XDR3010),是不是它们的性能比移动光猫里的路由性能要强呢?我应该使用自己的路由器,而不是光猫的路由功能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光猫的路由在桥接模式下,它的口自动转为wan口使用?如果是这样,就可以实现自备路由拨号上网了 ...

现在是IPV4和IPV6共存,前者资源太少,所以早年要弄虚拟拔号来盘活有限的IP资源,但问题是现在很多用户从来不关路由器了,就已经失去这部分功能意义,纯粹是用户认证,防止非法用户私接网络。所谓的光猫内置路由,实际是把虚拟拔号认证方式放在光猫里完成,而不是放大家自备的外置路由器WAN口里。因为加入虚拟拔号本身有一定的加解密过程,需要占用一定CPU资源,而且占用资源多寡还和当前多少条sessions活动会话数有关,所以有的用户虽然大带宽视频点播应用,但因会话数很少,CPU占用率甚至从不会超过5%,这样的高带宽用户反而并不会觉得光猫性能不足,但是如果有多线程窄带宽并发访问要求,像有的人喜欢几十个网页同时打开,还会同时多线程下载等应用,光猫的cpu占用率很快就超60%了,用户就会有不顺畅的使用体验。

我这边一些朋友的宽带老用户有一阵被他们全部远程改成内置路由拔号了,特征是突然上不了网,打人工服务说让用户的路由器复位,其实就是去掉用户自己路由器里的拔号设置,WAN口恢复默认的DHCP上网方式,但之后网络体验明显不如以前好了,这么说,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可以减少因用户自备路由器异常断电产生的假断线,即当用户路由器非正常断线时,实际服务商的PPPoE Server端仍错误地显示用户的拔号仍在线,导致用户路由器之后重新上电时,重新拔号时被服务端拒绝联网,出现上网故障。

起初一些服务商在服务端上开启多拔的方式解决,但有少数用户利用这种允许用户多拔的漏洞,使用少数WAN口支持多拔模式的功能路由器实现多拔,这样的好处,是能把带宽扩大多倍,因此发现这种问题的服务商肯定很头疼,因此又慢慢禁止多拔了,但因为这类拔号失败的异常故障是投诉重点,服务商的服务质量经常因此遭到投诉,所以为了一劳永逸,就全部启用光猫终端的内置拔号,这和早先禁止用户为实现多台电脑共享网络私自打开内置拔号的出发点是一样的,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当大量支持宽带拔号,甚至支持特殊认证方式的现代家用路由大量出现后,服务商禁止内置拔号已经早就失去了当初的意义,现在工信部有考核,为了减少投诉量,采取的一些单边行为。

网友:
光猫我印象中没有路由功能吧,一般就两个口能用,一个上网的口,一个ITV的口,甚至都不能自己设置,普通用户登录进去只能看基本信息,我之前把我的华为光猫密码破解了用管理员账户进去,设置完成后过几天会被自动设置回来,电信可以远程设置

网友:
光猫的主要功能是光电转换的,路由和wifi的功能是比较弱的,尤其是wifi功能,无能是覆盖范围还是带机量,都比较差。
尤其是前几年的光猫,现在的略微好一点。
另外,我个人对TP家族的路由器,向来不感冒。

网友C:
光猫的路由,带机量低,容易死机
我买了50人带机量的铁壳企业路由器,全年不重启

网友D:
    我用的是中国移动,猫和路由一 体的,用的还可以。  可看电视,可无线上网,好几年了。

网友:
如果家用 现在送的光猫都带路由,一般使用没问题 但是wifi接入量 很多有限制  带不多。

网友E:
路由是跨网段的连接,比如192.168.1.0/24局域网到电信接入网的连接。简单理解就是同一网络/子网内用交换机连接各电脑和设备,跨网络/跨网段连接用路由器,异构网络连接用网关。
一般说路由器性能是指它的无线WiFi信号强弱、收发性能。

补充内容 (2023-12-14 16:26):
异构网络连接用专门的网关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是中国移动,猫和路由一 体的,用的还可以。  可看电视,可无线上网,好几年了。

明明有千兆口空着不去接,为什么偏要去接个百兆口?

网友:
如何甩掉光猫自带的路由是个大问题,我的华为光猫是硬连接,没有wan口,所以只能使用光猫自带的路由,充其量只能关闭路由的无线功能,所以还是不带路由的光猫更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路由是跨网段的连接,比如192.168.1.0/24局域网到电信接入网的连接。简单理解就是同一网络/子网内用交换机 ...

就是光猫完成拨号上网,还是自己的路由拨号上网,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明明有千兆口空着不去接,为什么偏要去接个百兆口?

    那个口都一样,人家没给你千兆,插那都可以,那是通电视方向去的
我的电脑是用它的无线上网,

网友B:
自备的路由发送、接收数据流更好,光猫内置的路由无线覆盖面积小,距离稍微远点就不好用,而它又不能屏蔽路由改为用自备路由pppoe或固定ip上网,所以限制了自备路由的使用(只能降为二级路由)。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明明有千兆口空着不去接,为什么偏要去接个百兆口?

那是IPTV专用口,路由器插上面无法上网,只有机顶盒才可以用。机顶盒插其他口也没法用。

上面是标准的配置,看电视,不会影响到上网的带宽。不过也看各个地区具体是怎么配置的,本地的IPTV就和上网通道混用,如果满带宽下载,机顶盒视频会卡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是中国移动,猫和路由一 体的,用的还可以。  可看电视,可无线上网,好几年了。

这款光猫配置,在前些年还是比较强悍的。我是用的同款移动光猫,改配置用在电信上面,当时是200M带宽,后来免费升级成300兆。再后来做活动加300元送电信万兆光猫,免费升级千兆带宽才换的电信光猫。

这款光猫无线带宽貌似最大可以到300M,现在的WIFI4无线接入可以达到450M,我是用小米手机接入测试的。更高的速率,需要对应的接入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光猫的路由,带机量低,容易死机
我买了50人带机量的铁壳企业路由器,全年不重启

不知道你说的容易死机,是在那一年。这个很重要,2010年以前的路由猫,内存多在2~4兆内存,54M速率,接5个以下手机都很勉强。同时期的路由器,内存多在4~32兆,速率基本上可以150M,32兆接10~15个,可以正常浏览网页。

如果是需要30~50人无线接入路由器,那肯定需要企业级的路由器了。目前为止,一般家庭使用10个以下的接入端,运营商送的路由猫完全可以满足需要。目前的接入速率绝大多数城市基本都不会低于100兆的接入速率,300兆应该会占据一半以上,千兆接入在城市普及率已经不低了,单纯从硬件上来说,无论是CPU和内存都比过去大非常多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自备的路由发送、接收数据流更好,光猫内置的路由无线覆盖面积小,距离稍微远点就不好用,而它又不能屏蔽路 ...

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路由猫进行桥接,然后其他路由器拨号?

就我所知,还没有那个路由猫不具备桥接功能。运营商也积极推荐使用单独的路由器使用,应该是有利益在其中,三大运营商定制的固件中,很多都会屏蔽路由功能。

    比如楼主这款路由,破解以后,可以出来华为界面,改配置可以适应三大运营商,而不仅仅是移动。无线接入速率肯定没有同时期的独立路由要好,但是对于家庭使用来说,绝对够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路由猫进行桥接,然后其他路由器拨号?

就我所知,还没有那个路由猫不具备桥接功能 ...

桥接和中继是指:无线----无线,而我的想法是:以太线(有线)----无线(AP),原因是无线传输讯号太弱,传输效果差。原来的老光猫只具备wan口,反而可以使用比较好的无线路由(具备四路单独的放大、接收器),传输效果好。换了带无线路由的双频光猫后,2.4g频段还凑合,5g频段特别差,稍微远点就不能用,所以才动了使用ap的念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桥接和中继是指:无线----无线,而我的想法是:以太线(有线)----无线(AP),原因是无线传输讯号太弱,传 ...

光猫有两种工作方式,桥接,和路由,主要的区别在于拨号上网这个功能由谁实现。桥接方式下,光猫不做拨号上网,由外接的路由器实现拨号功能,而路由方式下,光猫实现拨号上网功能。

主要是我觉得,我的路由器的CPU性能强大,希望光猫工作在桥接方式,相应的减少光猫CPU的负载率。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桥接和中继是指:无线----无线,而我的想法是:以太线(有线)----无线(AP),原因是无线传输讯号太弱,传 ...

5G频段穿墙能力确实不如2.4G,你可以把5G和2.4G的SSID全部设置成一个名称,这样信号好的时候5G,信号低于下限一定值会自动切换2.4G。不用手动更改,都是自动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光猫有两种工作方式,桥接,和路由,主要的区别在于拨号上网这个功能由谁实现。桥接方式下,光猫不做拨 ...

有人测试过该款路由猫,在路由模式下,NAT转发能力不低于1G,作为千兆猫,完全可以胜任的。如果用桥接,一般是无线不能满足要求,需要另外加路由器才会用到桥接。就CPU来说,一般应用,基本上都是空闲99%的。

10年前,用思科路由刷番茄固件,DDWRT那会,32M的内存空闲就有20多兆,CPU平时也是99%空闲,那时候才4兆带宽,即便百兆入户,这款路由的转发能力有300多兆呢,完全可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人测试过该款路由猫,在路由模式下,NAT转发能力不低于1G,作为千兆猫,完全可以胜任的。如果用桥接, ...

有道理,又有数据支持,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G:
5G频段穿墙能力确实不如2.4G,你可以把5G和2.4G的SSID全部设置成一个名称,这样信号好的时候5G,信号低于 ...

我的网件路由器,5G和2.4G就是两个SSID,我之前从来没有试过改成同一个ID,稍后试一下

网友:
光猫都有路由功能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光猫有两种工作方式,桥接,和路由,主要的区别在于拨号上网这个功能由谁实现。桥接方式下,光猫不做拨 ...

是不是光猫的路由在桥接模式下,它的口自动转为wan口使用?如果是这样,就可以实现自备路由拨号上网了。但我的光猫好像设置复杂,“使能wan”选项是虚的,大概必须恢复出厂设置才能变更,而且有三个大项需要重设,为避免误设,还是算了。发张图: 屏幕截图 2023-12-18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光猫的路由在桥接模式下,它的口自动转为wan口使用?如果是这样,就可以实现自备路由拨号上网了 ...

移动的光猫需要先删除2再重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光猫的路由在桥接模式下,它的口自动转为wan口使用?如果是这样,就可以实现自备路由拨号上网了 ...

我也不懂,因为需要超级密码才能进入设置。不过光猫工作在什么方式应该可以简单的测试,电脑之接插如光猫,如果能上网,就是在路由模式。反之,不能上网,需要拨号,就是工作在桥接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H:
移动的光猫需要先删除2再重设。

要先记好参数再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是IPV4和IPV6共存,前者资源太少,所以早年要弄虚拟拔号来盘活有限的IP资源,但问题是现在很多用户从 ...

非常详细!非常感谢!解决了我不少的疑问。大概是由于免费换装吧,为降低成本,新光猫的无线收发设计简单,所以覆盖面积小,才产生了这些问题。而二级路由好像也差,在移动的师傅换的时候,曾经接过我原来的自备路由,但测试带宽不行,所以还是用了光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