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富士施乐Fuji Xerox DocuPrint C1190 FS打印机是开关电源吗

楼主(2023-12-13):
有一台富士施乐Fuji Xerox DocuPrint C1190 FS打印机,有20公斤重,哪位知道里面是开关电源还是变压器供电?先谢谢了。

网友:
现在大多数设备都是开关电源,变压器供电 除了可靠性高没有其它优势!

网友:
打印机现在还有线性电源的吗

网友:
198x年生产的的LQ1600都是开关电源了。即使是国产的9针针式打印机也是开关电源了。

网友A:
  测量一下电源插头的L,N两个铜片之间的直流电阻应该可以判断出来是用铁芯变压器还是开关电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一下电源插头的L,N两个铜片之间的直流电阻应该可以判断出来是用铁芯变压器还是开关电源吧?

谢谢各位回复。

楼主:
昨天把打印机拆了,有用的东西不多。这个线路板是打印机的核心,激光扫描部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