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输出直流的事

楼主(2023-12-13):
前段时间修过的奇声功放又坏了,拆开外壳测量,保险烧断,功率管全部报废,推动管也坏了。拆除坏了的件,推动管用C2037\A940试机,功率管C5198\A1941试机,电源用+-12V。通电测输出端2V左右。断开功率管的C极,将Q2Q4B极接地,测量Q1Q3的BE极0.7V。代换Q1Q3和它们连接的所有元件,竟然还是0.7V。将Q5Q6拆除,还是0.7V,这电压从那里来?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这个功放的输入级Q1~Q4是工作在甲类状态,三极管BE结电压当然是0.7V左右的。
Q1Q3基极通过R1接地,其电压为0V,Q1Q2发射极通过R2连接负电源形成负电压,Q3Q4发射极通过R4连接正电源形成正电压。Q1~Q4发射结都是正向偏置,工作于放大状态。

网友:
测量理解错误

网友:
1,全对称电路,三极管都需要配对,不能随意换。
2,测试的时候,用数字表黑表笔接接电源中点不动,红笔测各个三极管的各极电压,标注到图纸上,再分析判断。
3,功率管和推动管都坏了,有没有检查电阻,R8,9,10,11

网友:
全对称电路里更换管子比较麻烦。

楼主:
R8\9\10\11已经代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