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先锋M-J700和CX-J700电路图

楼主(2023-12-14):
请问哪位大师有先锋M-J700H和CX-J700电路图,是一套100v组合音响,CX-J700是前级!先谢过!正常播放后停机,再开时就没有声音,有继电器声,指示灯都正常!有哪位大师遇到过这种情况?啥原因?

楼主:
哪位大师有哇?或遇到过这种情况,大概问题在哪里?老白一个!谢谢

网友A:
日本调频拆哪没信号,先锋机器自动静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日本调频拆哪没信号,先锋机器自动静音了

大师如何搞?

网友A:
此类机器信号源多是自动选择的,
放个磁带CD啥的自动转换过来了
或者FUNCTION手动去选择输入
就是最后图最右边的大按钮

这机器挺贵呢当年
LD套盘CD,磁带水平出仓
属是说声音不咋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类机器信号源多是自动选择的,
放个磁带CD啥的自动转换过来了
或者FUNCTION手动去选择输入

磁带机到现在也是好的,那天用磁带机也不行啊!现在放在朋友那里修,他问我要图子!只能到万能的论坛来请教大师了
您说的那个功能按钮选择键吧,没用呢!

楼主:
维修的朋友说M-J300.400.500.600的图子都行!哪位大师有外形相近的或型号相近的都可以!谢谢

网友B:
https://elektrotanya.com/showres ... ia=All&kat2=All,你看下哪个接近,没有查到相同的型号。
https://elektrotanya.com/showres ... ia=All&kat2=All,磁带部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elektrotanya.com/showresult?what=PIONEER+CX-J&kategoria=All&kat2=All,你看下哪个接近,没有查 ...

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