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置的4G手机可以当做随身WIFI吗?

楼主(2023-12-14):
看见推出流量卡,费用并不高,刚好我的SIM卡流量每月5个G不够用,只要出去旅游就要导航,非常紧张。想到有闲置的4G手机,配置稍微差一点,而且还经常通着电玩玩,是否可以拿下一张流量卡装上,带着当成随身的WIFI用?

网友A:
现在的手机多数是双卡,干嘛不把第二个卡槽利用起来,除非楼主已经是双卡用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手机多数是双卡,干嘛不把第二个卡槽利用起来,除非楼主已经是双卡用户了

回大侠,我的手机只有一个卡槽,

网友:
手机打开热点就是随身WIFI
可以随意分享,带机量4个没啥问题

网友B:
完全可以的,就是带2个手机有点累。不嫌重的话完全可以的。

网友:
没有问题,使用热点功能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完全可以的,就是带2个手机有点累。不嫌重的话完全可以的。

  随身两个手机不算啥,我都带三个。因为有三个账号必须三台手机。否则哪来三天两头吃免费霸王餐?

网友C:
完全没问题。
问题是5G卡用在4G手机上是不是有点影响网速??
而且用手机做随身WIFI,是不是太重了??

网友:
使用是没问题,不过现在4G的网速实在是太慢

网友:
行是行,但流量卡大多是套路卡,再者就是偷跑流量,国产安卓尤甚,远不如随身路由器插充电宝上

楼主:
感谢各位出主意,在考虑中,不能被套路了。

网友(2024-01-23):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出主意,在考虑中,不能被套路了。

我的流量卡没有套路,可以用用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完全没问题。
问题是5G卡用在4G手机上是不是有点影响网速??
而且用手机做随身WIFI,是不是太重了??

4G手机5G卡,就像关公骑木马

网友:
我以前用手机移动流量开放wifi让电脑使用网络。找找设置里面看看

网友:
买个USB的4G随身路由器,插在车上,开车就能用了,也才几十块,或者买个带电池款的,价格差不多,但是续航和重量比手机的要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