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压功放和普通家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3-12-14):
是输出电压高么?还是阻抗高?还是输入电容小电只放中音?。老小白。忘各位老师告知。谢谢了

网友A:
为了远距离传输,定压功放是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远距离传输,定压功放是必须的。

这个我明白和变压器一样的道理。是阻抗高还是电压高?

网友:
定压式功放一般采用,120V/240V输出,现在是70V/110V输出,主要是消防报警系统和楼宇公共广播。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明白和变压器一样的道理。是阻抗高还是电压高?

既然明白与变压器一样那就是一样的,电压也高同样阻抗也高,到了末端喇叭那是需要再经过一个变压器把电压与阻抗降下来的,从HIFI的角度来说变压器的失真是比较大的,因此定压功放只是为了远距离传输的妥协方式,家用是没必要用的,一般定压功放对保真度要求也较低,但实际上大部分稍好点的晶体管的定压功放是定阻功放加输出变压器构成的,定压功放也有抽头可选择定阻输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明白和变压器一样的道理。是阻抗高还是电压高?

简单一点说,就是输出变压器的次级线圈匝数比低阻(8Ω、16Ω等)的多很多。
如果用电压输出变压器直接连接8欧姆的喇叭,线圈匝数大概只要两三圈即可。

这个的Ⅳ就相当于接低阻喇叭的线圈。

网友:
把变压器拆掉就可以直接上嗽叭,

网友:
常见音响定阻功放音箱阻抗和功率必须跟功放功率匹配,而专业广播定压功放(不包括简易山寨所谓定压功放)与匹配变压器的喇叭或者音箱(柱)匹配只需要电压相匹配即可,功放功率匹配视所并联匹配变压器的喇叭或者音箱(柱)总功率为准。还有早期专业广播电子管输出标注欧而不是伏的功放,还是定阻功放,必须按照要求进行阻抗和功率匹配。

网友:
定压功放是相对于定阻功放来说的
家用功放是相对于工程功放和专业功放来说的
这两个是不同的区分标准,不好比较,因为有些定压功放也可以是家用功放,比如别墅内的背景音乐等
一般来说,如果音箱距离功放比较远的时候,为了减少线路损耗,一般会使用定压功放,然后音箱里面会通过线间变压器将高电压转换为扬声器匹配的阻抗

网友:
定压功放是在负载和放大器距离比较远并且有多个负载并接的场合,此时因为负载是变动的,所以不适合用功率和阻抗来表示功放的输出能力,而是用输出电压和容量(或功率),这只是一种表示方法,本质上两者并没区别,定压功放按照输出电压和容量(或功率)可以计算出输出阻抗,因此当按照计算出的输出阻抗接负载,就和定阻功放相同了。

至于为什么定压功放要用高负载阻抗,和电力传输是一样的原理,如果负载抗低,那么相同的功率下,输出电流就大,而定压功放用于负载在远端的场合,这样一来线损就非常大。

网友B:
我可以这样理解吗:线路输送有损耗,距离远就用高电压低电流来减少损耗,就跟输电线路一样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可以这样理解吗:线路输送有损耗,距离远就用高电压低电流来减少损耗,就跟输电线路一样道理。

哦。我是欧姆定律明白的。仅此而已。我是开车的。物理方面也是一样的吧。例如变速比。还有总看见Q值是什么意思?。我明白有个叫效率的意思。

网友:
简单说
定压功放犹如二百二供电,不超载随便接
家用机既是手机充电器和手机一对一匹配

网友:
定压功放相当于恒压源,所接负载在其额定输出范围内线路电压变化不大。定阻功放相当于恒流源,负载阻抗变化直接影响线路两端电压,空载时可能因电压过高而造成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