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 Mr. Ben H. Tongue 的文章

楼主(2023-12-14):
看了一些 Mr. Ben H. Tongue 的文章,感到对制作矿石机很有帮助。因此每天看一点,同时把翻译的结果贴上来。一是想汇集资料,二是请老师们看看有无翻译错误。如果翻译错了,那后面就掉沟里了。
不知道论坛中有无 Mr. Ben H. Tongue 文章的中文版,要是已经有了,就省好多事了。

第00号
Practical design considerations, helpful definitions of terms and useful explanations of some concepts used in this Site

实际设计要考虑的因素,在本网站中所用的术语定义和概念解释

1. 为什么有些二极管在中波波段的矿石机上表现良好,用在短波波段则灵敏度和选择性都很差?
  二极管的寄生串联电阻Rs(近似固定值)与并联的有源元件串联,如下图所示。

  非线性有源元件是指结电阻Rj和结电容Cj,Rj是二极管中电流的函数,Cj是二极管上电压的函数。
  有些 1N34二极管的寄生串联电阻可能非常高,与结电容串联后导致结电容的Q值在高频时非常低。在矿石机中,射频回路本身通常有一个容量很小的调谐电容,结电容实际上是与射频回路并联的。因此,在高频时整个射频电路的Q值会降低。这就是具有很高Rs和Cj值的二极管在用于高频时表现不佳的主要原因。

2. dB和dBm的含义和用途

  在缩写dBm中,d的意思是十分之一,B是指Bel,是以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的名字命名的。Bel用于表示两个功率的比值,即:输出功率/输入功率。我们称这个功率比为(Pr)。在数学上,以Bel表示的功率比等于这两个功率比的对数,B=Lg(Pr)。如果两个功率相等,以Bel表示的功率比为0B。这是因为 Lg(1)=0。又如:假设功率比为 20,Pr=20。Lg(20)≈1.3,以Bel表示的功率比为1.3B。1dB=0.1B即10dB=1B。如果以dB表示上述两个功率比(1和20),则得到0 dB和大约13 dB。
  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dB是用来表示两个功率的比值的,不是功率值本身的计量单位。用 dB表示实际功率值的简便方法是用一个标准隐含参考功率作为其中的一个功率。dBW就是这样表示功率与参考功率的比值(参考功率为1W)。dBm 使用1mW作为参考功率。
  100mW的功率值可以被称为+20dBm (20dB超过1mW),为什么?100mW/1mW=100,Lg(100)=2,10x2=20。
  使用dB的便利之处在于对数的属性,两个数乘积的对数等于每个数的对数之和。例如:一个2.5mW功率源,通过一个功率增益为80倍的放大器放大,输出功率为2.5x80=200 mW。

3. 最大可用功率

  如果电压源Vs具有无穷大的内阻 Rs,则可以获得最大功率Pa的负载电阻等于Rs。Pa 被称为源 Vs-Rs 的“最大可用功率”。与阻值等于源内阻Rs的负载电阻相比,其他任何值的负载电阻吸收的功率较小。无论电压是直流还是交流(RMS),这一规律都适用。
  电阻吸收功率的公式是“电压的平方除以电阻”。在阻抗匹配条件下,由于源内阻和负载电阻之间的电压分配为2比1,内部电压Vs的一半将损失在内阻上,另一半将呈现在负载电阻上。负载上的实际可用功率为Pa = [(Vs/2)^2]/Rs = (Vs^2)/(4xRs)。同理,在阻抗匹配条件下,提供给由源内阻和负载电阻串联所构成电阻的总功率分为两部份,其中一部份不可避免地会损失在源内阻上,另一部份作为“有用输出功率”提供给负载电阻。
  在测量可能与功率源的输入或输出阻抗不匹配的双端口设备(如变压器、放大器和矿石机)的插入功率损耗时,“最大可用功率”方法非常有用。
  输入阻抗实际上可以看作是由电阻与电抗构成的的组合,如果 Vs-Rs源连接电阻值等于Rs的阻性负载(Ro),负载电阻将得到并耗散Pa瓦的功率,这是来自 Vs-Rs 源的最大可用功率,因此,可以说我们处于“无损失”的状况。
  假设在Vs-Rs源与Ro之间插入一个变压器或其他双端口设备,输出电压 Vo 在 Ro 两端产生。输出功率为(Vo^2)/Ro,现在就可以计算“插入功率损耗”:10Lg(输出功率)/(最大可用输入功率)dB。将输出功率和最大可用功率的表达式代入后,等式成为:插入功率损耗=10Lg [(Vo/Vs)^2)x(4xRs/Ro)] dB.
  如果像在SPICE仿真中那样将输入电压用峰值 (Vsp) 表示,其RMS值被替换,则等式发生变化。正弦波的 RMS 电压等于正弦波的峰值除以2的平方根,由于功率与电压是平方关系,因此“可用输入功率”的公式变为 Pa=(Vsp^2)/(8Rs)。

先看到这里,不知能坚持多长时间。

补充内容 (2023-12-18 09:52):
“现在就可以计算“插入功率损耗”:10Lg(输出功率)/(最大可用输入功率)dB。”这一句算式遗漏了括号,应为:
现在就可以计算“插入功率损耗”:10Lg[(输出功率)/(最大可用输入功率)]dB。

网友A:
Ben H. Tongue 先生是一位电视工程先驱,于2015年7月4日去世。他的矿石收音机论文集仍然在互联网留存:

http://kearman.com/bentongue/xtalset/xtalset.html

矿石收音机阻抗匹配变压器电路里的 “Benny 电路”,也是 Ben H. Tongue 先生的研究成果,因此矿石收音机爱好者以他的名字命名。

在 2006年,我曾經翻譯過 Ben Tongue 先生這個論文集的少部分文章。當時他經常修改論文的內容,現在再看我的譯文,可能有些內容對不上號了。

第 26 号文章
第 00 号文章 第 12 节

我的譯文:利用反绕双值线圈的高灵敏度高选择性单回路四波段矿石机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id=18936&extra=

我也曾經翻譯過他的第 26 号文章

A new approach to amplifying the output of a crystal radio, using energy extracted from the RF carrier to power a micro-power IC to drive headphones or a speaker(一种放大晶体收音机输出的新方法,利用从射频载波提取的能量为微功率 IC 供电,以驱动耳机或扬声器)此文在論壇已經被刪除。可惜我因為換過幾次電腦,沒有保留備份。

本壇 gxg0000 郭先生曾介紹 Ben H. Tongue 先生的“Benny 电路”: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age=1

很高興 BG1TRP 有興趣翻譯 Mr. Ben H. Tongue 的文章。這對於中國的愛好者研究礦石收音機的理論一定有很大幫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Ben H. Tongue 先生是一位电视工程先驱,于2015年7月4日去世。他的矿石收音机论文集仍然在互联网留存:

...

谢谢您的回复,希望您多多指点。
我会每天翻译一点,在充实自己的同时,把 Ben H. Tongue 先生的好文章留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Ben H. Tongue 先生是一位电视工程先驱,于2015年7月4日去世。他的矿石收音机论文集仍然在互联网留存:

...

我从矿坛上您的许多文章中吸取了许多养分,对我的矿石机制作具有极大的帮助,再次感谢麦老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en H. Tongue 先生是一位电视工程先驱,于2015年7月4日去世。他的矿石收音机论文集仍然在互联网留存:

...

感谢麦老师的分享 ,英语学的不好,这里的Ben H. Tongue咋就成了Benny?Ben是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麦老师的分享 ,英语学的不好,这里的Ben H. Tongue咋就成了Benny?Ben是姓吗? ...

Ben是名,H.是中间名或教名的缩写,Tongue是姓。
亲朋好友可以直呼其名字Ben,一般的人则应称呼其姓Tongue,不能呼其名。
Benny应该是Ben的昵称。

楼主:
4. 二极管饱和电流和理想因子

  在所有文章中饱和电流均缩写为 Is。
  假设将直流电压源连接二极管,电压源的极性为将二极管置于反向偏置。从零开始增大电压,如果二极管完全遵经典肖克利理想方程,则电流开始增加,但随着电压的进一步增加,电流的增加将趋于平缓,达到一个称为饱和电流的值。也就是说,随着电压的增加,电流逐渐接近该二极管的饱和电流。
  在现实中,二极管有一些机理会导致电流不随反向电压的进一步增加而趋于平坦,而是持续保持一定程度的增加。二极管厂商将这种现象描述为反向击穿,并指明反向电流要小于规定值。例如:在30V电压下的反向电流为10uA,30V称为反向击穿电压。
  顺便说一句,反向电流过大还有其他原因,统称为反向偏置漏电流过大。
  有些二极管在指定电压下反向电流可控地急剧增加,这些二极管称为齐纳二极管。
  二极管饱和电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SPICE参数,饱和电流与理想因子n一起决定了二极管在特定直流电压正向偏置时的实际电流。在室温下Id=Is*(e^(Vd/(0.026*n)-1)。这一表述忽略了二极管寄生串联电阻的作用,因为矿石机通常在低电流工作,这一影响微乎其微。
  式中Id是二极管的电流,e是自然对数的底数(≈2.7183),^表示幂运算,有时e^也写作EXP。*表示乘号,Vd是加在二极管上的电压,n等于二极管的“理想因子”。
  在低信号电平下,大多数检波二极管的n值介于1.05和1.2之间。n值越低,弱信号的灵敏度越高。
  可以看出,Is是一个为了由e^(VD/(0.026*n)-1)生成实际曲线的比例系数。

二极管的理想因子n:
  n 的值会影响二极管检波器的低信号电平灵敏度,以及二极管检波器的射频和音频阻抗值。n 可以在1.0和2.0之间变化,n的值越高,低信号电平检波灵敏度越差。二极管检波器的低信号电平射频和音频阻抗随 n 值直接变化。
  肖特基二极管的 n 值通常在1.03和1.10之间。
  好的锗二极管在微弱信号检波时的n值约为1.07至1.14。
  硅P-N结二极管(例如1N914)在低电流下的n值约为1.8,因此,硅二极管检波器的低电位检波灵敏度比肖特基二极管和锗点接触二极管检波器要低很多。
  肖特基二极管中的n值在矿石机工作的全部电压电流范围内近似恒定,在硅P-N结二极管和锗点接触二极管中随二极管电流变化。
  有一种关于n的思维方式是将n视为一个系数,该系数有效地减少加到二极管检波器的信号电压,该检波器被看作是n=1.0的理想二极管。当然,所加的信号越小,检波器的输出就越小。

以下是与二极管相关的一些信息:
  如果二极管偏置于压为 0.0282*n伏正向电压,将通过2倍于Is的电流。
  如果二极管偏置于 0.0182*n伏反向电压,将通过0.5倍于Is的电流。
  如果二极管偏置于 0.0616*n伏正向电压,将通过10倍于Is的电流。
  如果二极管偏置于 -0.0592*n伏,将通过-0.9倍于Is的电流。
  这些数值是根据经典的肖克利方程预测的。
  在现实中,反向电流可能会大大偏离方程预测的值,因为效果没有模型(反向电流变高)。金键型锗二极管在正向操作时,通常略微偏离预测值。
  当在电流大于6倍Is以上进行测量时,结果显示为Is增大。
  在二极管正向电流与正向电压的关系曲线图上,Is和n的值决定了貌似“膝盖”的位置,详见文章#7。估算Is近似值的方法可以在文章#4-2找到。测量Is和n的方法在文章#16中给出。
  如果将两个相同的二极管并联,该组合将表现为具有两倍Is的单个二极管,且n值与其中一个二极管的n值相同。如果将两个相同的二极管串联,该组合将表现为具有两倍n的单个二极管,且Is与其中一个二极管的Is相同。这种连接使二极管的弱信号输出比其中一个二极管低3dB电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Ben是名,H.是中间名或教名的缩写,Tongue是姓。
亲朋好友可以直呼其名字Ben,一般的人则应称呼其姓To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楼主:
5. 为什么在二极管检波器中,射频输入阻抗和音频输出阻抗随输入信号功率变化?

  如图所示,输出负载被视作连接在“音频输出”端子上的电阻,称为Rl。(这一部份不涉及音频变压器)
  首先研究射频输入信号功率非常低的二极管检波器,检波器的输入端和输出端都有良好的阻抗匹配,检波器明显有功率损耗,检波器的输入电阻和输出电阻大致相等,且趋近二极管的动态电阻Rd= 0.026*n/Is。有关术语的定义请参阅上文第3部份。
  设上图中二极管的Is为38nA,n为1.02,则Rd为700kΩ。如果输入功率升高,这种良好的阻抗匹配状况将持续,但输入功率只能升高到某一点,过了该点匹配将开始恶化。输入功率在高于square-law-linear交点约15dB时,匹配恶化将达到约1.5:1 VSWR(电压驻波比)。进一步增加输入信号功率将导致VWSR进一步增加。
  这意味着检波器的输入和输出电阻已经较之前良好匹配时的数值发生了变化。二极管检波器的输入电阻比在匹配良好的低功率环境下达到的值有所下降,而输出电阻增加。
  变化的原因是当二极管检波器在足够高的功率下工作时,检波器插入功率损耗较低,输入电阻和输出电阻由新的规则支配,使之成为峰值检波器。
  新规则是二极管峰值检波器的CW射频输入电阻趋近其输出负载电阻的1/2,音频输出电阻趋近输入交流源电阻的2倍。
  此外,既然检波器现在是峰值检波器,其直流输出电压约等于1.144倍射频输入电压的有效值(等于该电压的峰值)。这些关系是必然的,以便使理想峰值检波器的输出功率等于输入功率。概括地说:输出直流电压等于1.414乘以有效输入电压。
  由于输出功率必须等于输入功率,而功率等于电压的平方除以电阻,假设阻抗匹配,则输出负载电阻必须等于源电阻的2倍。
  如果将输入射频源的电阻调整为 495kΩ(将其降低1.414倍),输出负载电阻通过改变输入/输出阻抗变换比更改为990K kΩ(增加1.414倍),则插入损耗将变得比更改前更低,输入端和输出端的阻抗匹配将得到很大改善(请记住,我们现在正在处理高信号电平)。
  注意:这里假设当信号较强时,加到二极管上的反向电压峰值,不会达到二极管的反向击穿电压的额定值。

  从某种角度看,如果将射频源的电阻设置为0.794*Rd,将音频负载电阻设置为1.26*Rd,则会有良好的折衷阻抗匹配。
  通过这种设置,理论上在从勉强读取到足以产生接近峰值检波的信号范围内,输入端和输出端的阻抗匹配保持的非常好。
  阻抗匹配的衡量标准是“电压反射系数”,在这种情况下“电压反射系数”总是优于18dB(VSWR优于1.3)。附加的插入损耗小于1/3 dB,而且选择性在很大程度上于信号电平无关。这在使用音频变压器的矿石机上可以实现,前提是将并联RC (Benny电路)与变压器初级串联。
  将变压器初级的电阻加上直流电阻调整到等于从变压器初级看进去的交流阻抗平均值。电阻加变压器初级电阻这个组合模拟如前所述的线性电阻负载的作用。
  要确定音频变压器的平均交流输入阻抗(当由耳机加载时),将变压器的升压阻抗比乘以耳机的平均交流阻抗。确定耳机平均交流阻抗的方法见文章#2。

补充内容 (2023-12-19 13:27):
the CW RF input resistance 还是直译为:“连续波射频输入电阻”比较合适,译成"CW输入电阻“容易引起误解。或者有其他的专业名词。

补充内容 (2024-2-6 16:44):
查了许多缩写,CW应该译成等幅波。

楼主:
  在不使用Benny电路的矿石机中,二极管看到的负载具有低于其交流阻抗的直流电阻分量。与仅使用耳机相比,使用变压器时这种不平衡状况更严重。
  在这种情况下,当接收信号由弱到强时,选择性开始变坏:随着射频信号强度的增加,二极管中的整流直流电流也在增加,比使用Benny电路增加得更快。这会导致二极管的输入电阻和输出电阻下降,结果便是一个选择性降低的重负载回路。
  使用Benny电路可以阻止这种情况和其他一些事情的发生。
  文章 #28 中提供的信息表明,如果令二极管负载电阻等于 Rd,射频源电阻等于 Rd/2,则检波器的微弱信号输出将比两端阻抗匹配时增大约2dB!
  当接收到强信号时,这几乎没有什么好处,因为输入端和输出端都已变成阻抗匹配了。
  以下是高信号电平二极管检波器电路的一个有趣现象:
  假设检波器由足够高的正弦波电压驱动,因此,检波器以峰值检波模式工作,并加入了时间常数足够的并联RC。
  这个检波器可以被想象为一个低损耗阻抗变换器,从输入端到输出端有2:1的阻抗升高,但具有交流输入和直流输出,而不是通常的交流输入和交流输出。直流输出功率约等于交流输入功率,直流输出电压约为交流输入电压有效值的1.414倍。

补充内容 (2023-12-18 19:59):
“以下是高信号电平二极管检波器电路的一个有趣现象:”应翻译成“以下是关于高信号电平二极管检波器电路的一个有趣的观点:”更合适一点。

楼主:
5A. 常规半波检波器和半波倍压检波器的比较

  以下是一些与常规半波检波器有关的信息。
  高输入功率电平定义为高于检波器的LSLCP的电平。
  低输入功率电平定义为低于检波器的LSLCP的电平。
  LSLCP是“Linear-to-Square-Law Crossover Point”的缩写。有关 LSLCP 的信息,请参阅文章 #15 中的摘要。

(1) 常规半波检波器在高输入信号功率电平下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检波器作为峰值检波器运行,由于检波器是无源设备,在阻抗匹配的条件下,检波器输出功率约等于输入功率,直流输出电压接近输入电压有效值的1.414倍,因为正弦波的峰值是其有效值的1.414倍。
  输入功率(1.0^2)/Ri等于输出功率[(1.0*1.414)^2]/Ro,则输入射频电阻Ri等于1/2 Ro,即Ri=Ro/2。这说明了射频输入电阻和输出音频阻性负载之间的直接相互作用。
  当输出音频阻性负载值很低时,在高输入功率电平下,检波器的选择性下降。
  检波器的音频输出电阻接近驱动检波器的射频源电阻的2倍。如果二极管是理想二极管,“大约”一词应予删除,“接近”应改成“成为”。

(2) 常规半波检波器在低输入信号功率电平下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检波器不作为峰值检波器运行,表现出明显的功率损耗。在低输入信号功率电平下,Ri接近0.026*n/IsΩ (二极管的动态电阻),且变成独立于Ro的值。
  检波器的音频输出电阻接近与二极管动态电阻相同的值(见上文)。

(3) 半波倍压检波器在高输入信号功率电平下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检波器作为峰值检波器运行,由于检波器是无源设备,在阻抗匹配的条件下,检波器输出功率约等于输入功率,直流输出电压接近输入电压有效值的2x1.414倍,因为1V正弦波的峰值是其有效值的1.414倍。
  输入功率(1.0^2)/Ri等于输出功率[(1.0*2*1.414)^2]/Ro,则输入射频电阻Ri等于1/8 Ro,即Ri=1/8 Ro。这说明了射频输入电阻和输出音频阻性负载之间的直接相互作用。
  如果输出音频阻性负载值很低,在高输入功率电平下,检波器的选择性大幅度下降。
  检波器的音频输出电阻接近驱动检波器的射频源的电阻的8倍。这一事实很少被承认,这可能是那些尝试使用倍压检波器的人遇到一些问题的原因。

(4) 半波倍压检波器在低输入信号功率电平下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检波器不作为峰值检波器运行,有明显的功率损耗。在低输入信号功率电平下,Ri接近(0.026*n/Is)/2Ω,且变成独立于Ro的值。
  检波器的音频输出电阻接近二极管动态电阻的2倍。

(5) 总结
  在高输入功率电平且输入端和输出端都匹配的情况下,常规半波检波器和半波倍压检波器的功率损耗均接近于0dB。检波器的音量也相同。
  在低输入功率电平下,两个检波器都表现出相当大的功率损耗。
  我相信在低输入功率电平下,倍压检波器的功率损耗高于常规半波检波器,且音量较低,但这一点还没有被证实。

网友:
你还是厉害的,有行业里的翻译机,译文都是很准确的术语。

楼主:
“diode axis-crossing resistance” 在 Mr. Tongue 的文章中多次出现,从表述上看是二极管的动态电阻RD,查了一圈,包括二极管的参数手册,也没有找到能直译的词语。
如果按照“二极管交叉轴电阻"来译,则在二极管伏安曲线图上,曲线与坐标轴相交的点是电压=0的点。与RD是曲线斜率的定义好像不符。
一些概念对于学电子的来说,是基础知识,对我等非电专业来说,仅比天书略微好懂一点。
怕出”常凯申“那样的笑话,请老师们指点一二。

楼主:
6. 关于阻抗匹配和矿石机的一些误解

  要理解阻抗匹配的重要性,必须首先接受功率的概念。广播电台接受来自主电源的功率,将其中一些功率转换为辐射到空中的射频功率,这个功率以光速离开发射天线,并在远离天线时扩散开来。可以通过用LED二极管代替常规二极管来证明功率被辐射出来。距离广播电台足够近,然后将电台调谐出来,LED二极管将被点亮(发出光功率),表明有功率正在被广播并被“拾取”。现在回到家里,如果有人调谐到这个电台,则会在耳机里听到声音。触发人的听觉系统就是察觉到了声音的功率。顺便说一句,如果在人耳里有过多声功率足够长的时间,这种力量可以强大到足以损坏内耳毛细胞,永远的降低人的听觉敏感度。
  在理论上,用最好的矿石机可以做到:
  (1) 使用天线-地线系统尽可能多的“拾取”正在穿过其附近空中的射频功率。一般来说,较高的天线会比较低的天线从通过的射频波中吸收更多的功率。
  (2) 将携带信号的调幅边带射频功率转换为音频电功率。
  (3) 将音频电功率转换为声功率,并让这些功率进到耳朵里。
  在这三个步骤中,每一个步骤都有功率损耗,我们的工作是将功率损耗最小化,以便尽可能多地将通过天线附近(捕获区域)的边带射频功率转化为我们耳中的音频功率。
  我们想要将天线-地线系统中所有可用功率都被吸收到矿石机中,然后通过矿石机作为声音传递到我们耳中。然而,其中一些功率将不可避免地损失在射频调谐电路中,如果矿石机的输入阻抗与天线的阻抗没有适当的匹配,一些到达矿石机输入端的射频功率将被反射回天线-地线系统浪费掉。
  当矿石机输入阻抗的电阻分量等于天线-地线系统阻抗的源电阻分量时,就会出现阻抗匹配的状态。同样,天线-地线系统阻抗的电抗 (感性的或容性的)分量必须遇到相反的电抗 (感性的或容性的)才能被抵消掉。
  在阻抗匹配的条件下,所有被天线-地面系统截获的最大可用功率(参见上文“最大可用功率”部分) 都可用于矿石机,并且没有被反射回天线被浪费掉。
  现在我们的电压概念与和功率概念常常存在混乱。假设二极管检波器的射频输入电阻为90,000Ω,驱动检波器的天线加载的调谐电路的谐振电阻为10,000Ω。如果只使用电压概念,有人可能会认为这表示一种低损耗状态。
  其实并非如此!毕竟9/10的源电压实际上加到了检波器上。如果10kΩ源射频电阻通过射频阻抗增加变换对二极管90kΩ射频电阻进行阻抗匹配(可将天线连接到调谐电路的抽头,二极管连接到调谐电路的顶部)便会有好事发生(假设在随后的阻抗变换中,调谐电路的有载Q值与空载Q值的比例没有变化)。
  为了阻抗匹配,调谐电路谐振电阻应增加9倍。如果这是由一个单独的变压器完成的(为了便于理解),变压器的匝数比为1:3。将等效源电压升高3倍,并将等效源电阻更改为90,000Ω。
  接下来呢?在匹配之前,二极管上所加的电压为源电压的9/10。现在二极管上所加的电压是等效源电压的 1/2 (请记住等效电压是原始源内部电压的3倍)。 1/2是来自在90,000Ω的等效源电阻和90,000Ω的检波器输入电阻之间的2:1分压。新检波器电压与旧检波器电压之比为: (3*1/2)/0.9=1.67倍。这相当于加在检波器上的功率增加了4.44 dB。如果检波器的输入信号非常微弱,检波器在平方律检波区域运行,音频输出功率将增加8.88 dB!这大约是2倍音量。

6A. 关于在矿石机中利用音频变压器的简短教程请参阅文章#14-3的内容。

楼主:
7. 剪断玻璃引线时要注意的事项

  当需要剪断玻璃封装二极管的靠近玻璃体的引线时,要使用剪刀式剪切的工具,斜口钳会对二极管产生突然的物理冲击,从而损坏其电气性能。这种物理冲击比人们认为的要大,因为二极管使用电镀钢丝而不是更具延展性的铜线。部分的使用钢丝,是因为其较低的导热性,以减少焊接过程中热损坏的可能性。

补充内容 (2023-12-18 10:10):
小标题应为:7. 剪断玻璃封装二极管引线时要注意的事项

网友:
半年没进坛,刚重新激活进坛就看到好帖

楼主:
8. 观察二极管检波器的几种不同方法

  如果人们认为二极管检波器的输入信号由两个功率相等、相位相同的同样信号组成,则二极管检波器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混频器。众所周知,如果一个普通的AM混频器被馈入频率为f1 Hz和f2 Hz的两个信号,混频器生成的大部分输出将由每个信号的二次谐波和两个其他频率的信号组成,这两个其他频率一个是和频(f1+f2) Hz,一个是差频(f1-f2) Hz,其他产生的混频信号比这些提到的信号弱,将在讨论中予以忽略。
  对于调幅二极管检测器,我们可以认为其功率为P瓦的输入信号实际上是两个相等的同相信号之和,每个信号的功率如上所述是P/2瓦。
  检波器有4个输出分量:
  - 两个二次谐波分量(具有相同的频率和相位)。
  - 和频分量(f1+f2) Hz,由于f1=f2,和频分量与二次谐波分量具有相同的频率和相位。
  - 频率为0 Hz时的差频分量(f1-f2)。
  - 如果以非耗散方式滤除输出中的两个原始信号、和频分量和谐波分量,只剩下0 Hz信号,我们称之为检波直流输出。
  可以将二极管检波器想象成是一个“黑匣子”。如果检波器的直流输出阻抗与其负载电阻匹配,交流信号源的阻抗与二极管检波器的输入交流阻抗匹配,交流信号源的可用功率为P瓦,则直流输出功率可以接近交流信号源的可用功率P瓦。这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观察检波器的方法。
  二极管检波器可以被当作是一个将频率为f Hz的入射连续波交流功率转换为频率为0 Hz(直流)输出功率的“黑匣子”,这被称为检波直流输出。如果输入功率足够大,黑匣子中的功率损耗可以接近于零,降低输入功率则会导致“黑匣子”在将交流功率转换为直流功率时的插入功率损耗增加。

楼主:
9. 在矿石机中使用贴片元件

  连接小型贴片二极管和贴片IC器件的便捷方法是首先将它们焊接到“转接板”上,然后用多股软线焊在转接板的孔中,再连接到电路上。
  贴片器件,例如 OPA-349 集成电路(8脚SOIC封装)可以焊到诸如Capital Advanced Technologies制造的转接板上(公司网址http://www.capitaladvanced.com ),他们的转接板#9081或#9082是合适使用的,可从Alltronics、Digi-Key等各种分销商处购买。
  SOT-23封装的贴片装二极管可以使用Surfboard #6103转接板。较小的SOT-323封装的二极管可以使用Surfboard #330003转接板。这就涵盖了许多可用于矿石机上的安捷伦贴片二极管。
  含多个二极管的封装采用SOT-363六引脚封装,可以使用Surfboard #330006转接板。安捷伦生产的许多肖特基二极管包括双通道、三通道和四通道均采用SOT-363封装。
  推荐考虑使用转接板的人访问上述网站并阅读“应用说明”和“操作指南”。

网友C:
推荐一个浏览器插件 沉浸式翻译  翻译很准确 比谷歌机翻好 语句通顺
https://immersivetranslate.c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荐一个浏览器插件 沉浸式翻译  翻译很准确 比谷歌机翻好 语句通顺
https://immersivetranslate.com/

非常感谢!

没有使用谷歌机,好像前一阵子谷歌翻译就打不开了。

楼主:
10. 如何改善耳机的音质

  值得注意的是,与交流源电阻与耳机的有效阻抗匹配时的频响相比,用高电阻源驱动磁性耳机往往会提升高音(使其听起来更明亮或更尖细)并降低低音频响。相反,用低电阻源驱动耳机往往会降低高音(使其听起来沉闷),相对而言提升了低音。
  与交流源电阻与耳机的有效阻抗匹配时的频响相比,用压电陶瓷或晶体耳机,高电阻源往往会降低高音并提升低音频响,低电阻源往往会降低低音并突出高音。一些压电陶瓷耳机听起来很刺耳。用低一些的电阻源驱动耳机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这种情况。
  以下是一些在接收中等以下强度信号时改变矿石机音频源电阻的实用的试验性方法。中等强度信号定义为线性-平方律检波交叉点(LSLCP,下图中红色箭头所指处) 处的信号。

(1) 将二极管换成饱和电流较低的二极管
  例如将锗二极管1N34A换成一个或多个并联肖特基二极管,如Agilent 5082-2835。被描述为“零偏置检波器”的肖特基二极管,具有较高的饱和电流,不适合大多数矿石机使用。被描述为“功率整流器”的肖特基二极管,通常具有较高的饱和电流和较大的结电容。结电容大的二极管会降低高音响应。
矿石机中二极管的射频旁路电容过大也会降低高音频响。
  改用低饱和电流二极管的附带好处是某些矿石机的选择性有所提高,这是因为当二极管的饱和电流降低时,二极管对调谐回路的射频负载电阻会增大,负载的减少提高了调谐回路的Q值,从而增加了选择性。

(2) 在检波器输出端和耳机之间加一个音频变压器
  从耳机看过去,变压器阻抗变换比小,变换后的二极管源电阻增大;变压器阻抗变换比大,变换后的二极管源电阻降低。

(3) 改变耳机的连接方式
  如果耳机是串联的,改成并联将其阻抗降低到先前值的1/4,这与增加驱动耳机的有效源电阻具有同样的效果。
  如果耳机是并联的,改成串联具有降低有效源电阻的作用。

(4) 分流电感过低的音频变压器会降低低音频响
  当使用电磁式耳机时,可以通过使用适当的串联电容将变压器连接到耳机来部分补偿低音频响。

(5)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文章#2、#3、#5和#14。
  为了方便地改变驱动耳机的音频阻抗,参考文章#5-4中描述的“BT-Ulti-Match”。

注意:要点(2)和(3)在接收强信号时也会改变音质。

补充内容 (2023-12-25 22:26):
“(4) 分流电感过低的音频变压器会降低低音频响” 似乎应该译为“(4) 散杂电感过低的音频变压器会降低低音频响”

补充内容 (2023-12-25 22:29):
更正一下:是“杂散电感"

补充内容 (2023-12-26 08:17):
又查到"shunt inductance"被译为“并联电感”,不是杂散电感、分流电感。

楼主:
11. 小功率电阻器的交流电阻的长期电阻漂移和频率依赖性

  根据我早期制造Blonder-Tongue产品的经验,与我们所用的普通商用碳合成电阻器相关的一些见解如下:
  电阻器制造商使用的工艺是确定长期电阻漂移的重要因素。据我所知,Allen-Bradley (AB公司) 使用“hot-mold”工艺制造出比其他厂商更为致密的产品。通常这种碳合成电阻器的阻值漂移最小。Stackpole的合成电阻器使用“cold-mold”工艺,似乎比 AB 的电阻漂移更大。IRC的电阻器看起来像碳合成电阻器,其实是用另一种工艺制成的,被称为金属膜电阻器。我的感觉是IRC电阻器的漂移与Stackpole电阻器的漂移相似。我发现IRC电阻器在通过直流电流时通常比其他电阻器产生更多的低频噪声。一般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高阻值电阻器的漂移值似乎比低阻值电阻器更大。
  电阻器的品牌可以通过检查其表面光洁度的光滑程度和光泽程度并查看电阻器的两端导线的引出位置来推测。
  Allen Bradley电阻器看起来最好,它们具有明亮的色环代码颜色和光滑闪亮的表面光洁度。在本体的引线点,通常可以看到嵌入塑料中的闪亮小环,实际上这是引线的一部分,是接触电极的外形。
  Stackpole电阻器次之,色环代码的颜色有些暗淡,表面有些粗糙且不那么有光泽。引线从电阻器末端简洁地引出,看不到环。
  Speer电阻器的色环代码颜色最暗,表面比Stackpole的电阻器更为粗糙,通常看起来像是被蜡浸渍过。在本体的轴向引线点,也许能在引线旁边看到一个紫铜色的小点,其实这是引线的端点,引线被反复折叠以形成电极。
IRC所谓的碳合成电阻器可以通过主体和末端上可见的“mold-flash”标记来识别,电阻器的颜色不错,但本体粗糙,端面略微凸起,不像其它电阻器那样是平的。
  请记住,这些电阻器通常都符合规范,在新的时候,通过了进料检验和标准老化测试。不幸的是,无法进行涵盖数十年时间跨度的老化测试。
  值得注意的是,从长期电阻漂移的角度来看,最好的电阻器是AB的电阻器,其成本也高。Speer电阻器的成本最低,Stackpole电阻器的成本介于两者之间。
  我见过的Ohmite碳合成电阻器看起来像AB的电阻器,可能是由AB制造的。
  一个人们可能不知道的有趣事实是:碳合成电阻器和膜式电阻器的交流电阻随着频率的增加有非常小的减少(Boella效应)。这种效应在高阻值电阻器中最为强烈,例如22kΩ以上和50 MHz以上(膜式电阻器)。在较低的频率下,500kΩ和1MΩ电阻器的效应很明显。
  短引线的低阻值电阻器和阻值在十多欧姆到数百欧姆之间的电阻器在直至上百MHz的频率下完全没有这种效应。
  常规商用轴向引线碳膜电阻器各种阻值的AC-to-DC电阻与频率之比的典型曲线图,摘自Brell元件目录(译注:链接已失效)。
  提供碳合成电阻器类似信息的图表,摘自Radiotron设计师手册,第四版,第189页(译注:链接已失效)。
  老式的碳合成电阻器相对于新式的碳膜电阻器和金属膜电阻器的优势是可以承受更大的瞬时功率过载。在退出碳合成电阻器业务多年后,Stackpole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在几年前重新进入了碳合成电阻器业务。
  对于相同的额定功率,碳合成电阻器通常具有更高的额定电压。

楼主:
12. 在矿石机中使用反绕双值线圈与使用常规线圈(均使用电容调谐)的效果对比

内容速览:
  - 使用常规单值回路线圈的矿石机通常在BC波段高端的选择性和灵敏度较差。
  - 使用两个反向绕制的双值线圈相连接的矿石机,在BC波段高端的选择性和灵敏度非常高。两个线圈在BC波段的低端部份为串联,高端部份为并联。
  - 在BC波段的低端部份,调谐回路的Q值会有一些小幅降低。原因之一是串联反绕线圈的分布电容大于常规圆筒线圈(反绕线圈每个绕组两端的电压为谐振回路电压的 1/2)。在BC波段的高端部份,调谐回路的Q值明显得到改善。
  - 假设常规线圈和反绕线圈具有相同物理尺寸和导线规格,常规线圈与串联反绕线圈相比,两者的电感量大致相同。
  译注:BC波段是美国的中波调幅广播频段,频率范围540kHz~1600kHz。
  关于两种不同的反绕线圈结构的描述,请参阅文章#26-3中的“反向绕制谐振回路电感器”以及文章#29中的图2、图3后面的段落。

讨论:
  我们将BC波段分成520kHz~943kHz的低频段和943kHz~1070kHz的高频段。为便于理解,假设调谐回路线圈的电感量为250uH。
  250uH常规线圈:在520kHz~1710 kHz的整个BC频段可以用374.7pF~34.65 pF的可变电容进行调谐。
  250uH/62.5uH反绕线圈:在520kHz~943 kHz的低频段,两线圈串联,电感量为250uH,用374.7pF~113.94pF的可变电容进行调谐;在943 kHz~1710kHz的高频段,两线圈并联,电感量为62.5uH,用455.76pF~138.60pF的可变电容进行调谐。
  为了这个讨论的论题,假设为了在整个BC波段上驱动二极管,天线匹配(参见文章#22-2)始终在进行调整,以适应230kΩ固定分流电阻。当馈入的信号功率远远低于其线性-平方律交点(参见文章#10中第1、2、3点,文章#15A的图1,文章#17和文章#22)时,230kΩ也是ITT FO-215锗二极管的射频输入电阻,这是近似最小插入功率损耗的设置(请参阅文章 #28)。

降低BC波段高端(1720kHz)的插入功率损耗:
  250uH常规线圈调谐到1710kHz所需的总调谐电容为39.9 pF,使用反绕线圈所需的总调谐电容为138.6pF。
  从文章#28图1-4中的数值可以看出,普通365pF非陶瓷绝缘可变电容器(电容器B)的Q值在1710kHz时表现如下:
  - 如果使用250uH常规线圈,由20 pF的杂散电容加来自可变电容器的14.65 pF以上的电容调谐,则可变电容器的Q值约为460。
  - 如果使用62.5uH反绕线圈,两个绕组并联,由20pF的杂散电容加来自可变电容器的118.6 pF以上的电容调谐,则可变电容器的Q值约为1770,增大了3.85倍。这在使用常用的365pF可变电容器时,大大地提高了灵敏度和选择性。
  从文章 #24 的图 3 中,我们可以看到,在1710kHz时,由Radio Condenser Corporation或TRW制造的陶瓷绝缘镀银电容器A的Q值为9800,这比在使用常规250uH线圈时电容器B的Q值高出非常多。
  改用反绕线圈,同时仍使用容易获得的电容器B,可以成功的降低可变电容器对调谐回路Q值的影响以及波段高端的损耗。

更小的选择性变化和插入功率损耗:
  常规线圈:3dB射频带宽从520kHz时的3.69 kHz变化到1710kHz时的39.9kHz,变化了了11.6倍。
  反绕线圈:3dB射频带宽在低波段从520kHz时的3.69 kHz变化到943kHz时的12.15kHz,在高波段从943kHz时的3.04kHz变化到1710kHz时的9.99kHz,总体变化了4倍,大约是使用常规线圈时变化量的1/4。
  如果在使用常规线圈时,BC波段的高端需要很高的选择性,必须降低天线耦合,并且/或者,二极管必须接到调谐回路的抽头上以提升调谐回路的有载Q值。这两种方法都会导致更大的插入功率损耗,当所收听的电台靠近BC波段高端时,耳机里的信号更弱或者听不见。
  与常规线圈的结果相比,反绕线圈的低电感(并联方式)可在1710kHz时将带宽降低4倍。带宽的降低述,这降低了为增加选择性而将二极管接在谐振回路抽头上和重新匹配天线的必要性。

注意
  - 有人可能用两个独立的非耦合的常规线圈,一个是250uH,另一个是62.5uH,来代替反绕线圈组合。建议不要这样做,因为62.5uH线圈的Q值可能小于250uH线圈的Q值,除非它的物理尺寸与反绕线圈一样大并且使用较大直径的线材。
此外,当使用反绕线圈并且两个线圈并联时,线圈的热端位于整个线圈的中心,靠外侧的出线端置于接地电位处。这样的接线方式减少了来自端部安装支架和周围环境的电场耦合损耗。
  - 反绕线圈的两种连接方式(并联和串联)的电感取决于两个绕组的相距有多近,但是,无论绕组放置的有多远或多近,串联电感与并联电感比值始终保持在4倍。请记住,在低频段使用并联连接时,总的分布容量更大。建议在两个绕组之间有大约1~2个线径的间距。

楼主:
13. 二极管检波器的音频失真

二极管检波器音频失真的主要原因有四个。
(1) 平方律检波:
  在接收微弱信号时会出现二阶音频失真,这种类型的失真通常不会刺激耳朵。
(2) 信号强失真:
  当二极管的直流负载与其交流负载的平均值相差很大时,就会发生这种类型的失真。当使用音频变压器时,没有负载电阻校正,通常就是这种情况。补救措施是使用“Benny电路”来补偿二极管负载的直流电阻,使之与二极管的平均交流负载相等。参见文章#1-2的第二段。
(3) 使用饱和电流过低(动态电阻RD高)的二极管导致失真:
  这通常发生在接收微弱信号时,补救措施是提高矿石机的音频负载阻抗(更换音频变压器),实现与二极管更好的阻抗匹配。
  另一种方法是对二极管进行正向偏置,降低其动态电阻RD(提高有效饱和电流),以更好地匹配现有音频负载的阻抗。请参阅文章#9。
  还有一种解决方案是换一个动态电阻RD不同的二极管,以使其信号源和负载更接近阻抗匹配。有关二极管的动态电阻,请参见表#2第二列。
(4) 使用反向击穿电压低且击穿时拐点尖锐的二极管(通常是微波二极管)时出现失真:
  二极管上的峰值反向电压可以逼近检波直流电压的两倍。当信号强度足以导致这种情况发生在调制峰值上时,可以吸取较大的反向电流(反向电流通常较低),从而削波检波包络峰值,导致音频失真和检波信号较弱。补救措施是换一种类型的二极管或降低接收信号的强度。参见文章#22图5中的衰减器SW1和SW2。

文章#16和#27中有15个二极管的饱和电流和理想因子的测量值,请参考。

定义信号“强”和“弱”的建议:
  如果二极管检波器在比其LSLCP高出约10 dB或以上的信号功率电平下工作,则可以视为检波器进入“强信号”工作模式。
  如果二极管检波器在比其LSLCP低约10 dB或更低的信号功率电平下工作,则可以判断检波器进入“弱信号”工作模式。
  有关LSLCP的讨论,请参见第#15=1。有关二极管在LSLCP运行的讨论,请参见文章#17的末尾。

文章#0 发布时间:04/25/2000; 修订日期: 06/11/2007

楼主:
Mr. Tongue的#0文章翻译完了,由于不是电子专业出身,有些专业的描述可能不准确,请老师们指正翻译中的错误,以免产生误导。
还有一些就是习惯叫法的问题,例如:电感器,现在习惯于叫线圈;源电阻,好像习惯于叫源内阻。
下一篇文章将另开一贴,以方便阅读。
谢谢各位关注这个帖子的朋友。

网友D:
楼主辛苦了,谢谢!
顺便问一句,楼主用的是什么翻译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辛苦了,谢谢!
顺便问一句,楼主用的是什么翻译软件。

您客气,学习知识嘛,不幸苦。

没啥翻译软件。只是借助Ms Office Word和Edge浏览器的翻译功能查一下单词。如果直接用这些工具翻译,大多数不像人话,更别说专业技术文章了。

Mr. Tongue的文章对有一定无线电基础的来说,还是不太难懂,我感觉美国人说英语比较直接,也很随意,句型不复杂,爱用俚语。Mr. TOngue作为资深工程师,逻辑思维清晰。在掌握了他的行文习惯后就好办了。

讲英式英语的就比较啰嗦,我们单位有英语不错的员工在美国的商店里买东西,说了半天营业员也没懂他是要啥。后来,来了一位久居美国的英国老太太给他们做翻译,才把东西买了。英国老太太说,她刚到美国时也这样。
再加上那时国内教的大多是哑巴英语,按国内教科书上的例句交流,不太容易。

对我来说专业词汇还是有困难的,有时也是连蒙带猜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客气,学习知识嘛,不幸苦。

没啥翻译软件。只是借助Ms Office Word和Edge浏览器的翻译功能查一下单 ...

完全照抄翻译?比如;水晶,晶体,储罐等等,做了略为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完全照抄翻译?比如;水晶,晶体,储罐等等,做了略为修正

所以不能用软件直接翻译,软件翻译的只能做参考。否则,翻译完了,不明白的人一头雾水,明白的人笑掉大牙。
Tank以前在电子管时代好像翻译成槽路,后来翻译成回路的多了。
如果按照软件的叫法,本论坛应该称为“水晶体收音机套件论坛”。调谐回路应该叫调谐容器或调谐坦克

网友:
原来矿石收音机有这么多名堂,真是大开眼界了。
另外,还有积分30000万的老前辈!不知道是不是最高值?论坛里积分最高的是哪一位?积分是多少?

网友(2024-02-08):
粗粗看了翻译文章,楼主真是用心了!但是,也不应该小看现在带AI的机器翻译,跟以前有翻天覆地的改变!
当然,我没用专业的机器翻译,而仅仅用了Windows10自带的翻译,就基本上能做到八九不离十了。若再加人工润饰一下,就更完美了!
下面就是PDF格式的,原文和中文的译文,供各位参考。

Crystal Radio Set Design Technical Help.pdf

Crystal Radio Set Design 技术帮助.pdf

楼主:
开始我把用的win10自带的插件和word自带的插件当字典用,省的去翻书了。现在除了这两个工具以外,还借助于DeepL这个翻译软件。这三个工具翻译出来的句子也是有差别的,有时还会张冠李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