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明纬可调电源改数控

楼主(2023-12-14):
前段时间看教程,改了一个明纬350-27   0-85V可调,现在有个问题请教一下,开关电源如何防电池反接?  我是直接在输出端串了一个10A 100V的肖特基二极管,有些人说不能防反接,有的人又说可以,请教一下大家,这样可以防反接吗?

网友A:
刚才表述不妥 ,说的不准确,应该加可控硅或者继电器,利用电路识别,方可解决。

=====================================================================
充电防反接电路,可以借鉴这个:
继电器防反接电路:

可控硅防反接电路:

网友B:
套件哪里买的,有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才表述不妥 ,说的不准确,应该加可控硅或者继电器,利用电路识别,方可解决。

=================== ...

第一种接电池可以,但如果亏电或是小电池,或当数据直流电源用,就没办法启动继电器。

可控硅应该都需要外接电池有电才能用。

我在正极串肖特基可以防反接吗?

(不考虑降压损耗,现在降压约0.15V左右,可以调校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套件哪里买的,有链接吗

你查一下,桃源客数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种接电池可以,但如果亏电或是小电池,或当数据直流电源用,就没办法启动继电器。

可控硅应该都需 ...

反接电池一下就知道了。
第一张图里面,本身就有你说的附加二极管,还要加继电器,不是没有道理。

网友:
输出正极串个二极管是防倒灌的,不能防反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接电池一下就知道了。
第一张图里面,本身就有你说的附加二极管,还要加继电器,不是没有道理。

谢谢,了解。反正自己用。

网友:
文不对题,,问一下改数控主控芯片是什么型号带几路ad转换几路da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