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老表,现代表就差吗??

楼主(2023-12-14):
关于老表

表,不要买杂品牌,小品牌,便宜货。曾经要1年半年的收入,才能买一块表,现在不用一个月的工资,却能买到
国际大牌的表。

指针万用表而言,老表元件粗大,怀旧情怀因素比较多吧,毕竟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人文精怀。

网友A:
现代表,一见色环,就怎么感觉差一点呢

网友:
正规产品的色环不差的,大红袍除了好看真的一无是处,不过玩老东西嘛,自然追求个原汁原味,消费的都是情怀而已,认真就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代表,一见色环,就怎么感觉差一点呢

所以说呢,是否个人情怀占了内心大数......................

网友:
老表,也得是八十年代之前的吧,怀旧的成分多一点而已……
新表,怎么说呢,只要不图便宜;也有好一点的表;但是,很多的指针表因为追求低价被做烂了!

网友:
个性多一些。我就喜欢波段开关和搭棚焊,但不喜欢线绕电阻。

网友:
youyaomaerpao,youxiangmaerbuchicao
买表好的嫌贵,差的看不上

网友:
老表 新表 好用顺手就是好表。

网友:
新老表最大分别是表头,新表很多都要不时机械调零

网友B:
先看到的是精致,还在想淘一块,最后看到商标,立刻断了念想。
复述从本坛学到的知识点:所用的零部件体积大,尤其是电阻,主要考虑的是温漂。零部件的功率余量大,体积大,升温慢。测量的时间即便长一点,精度变化也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看到的是精致,还在想淘一块,最后看到商标,立刻断了念想。
复述从本坛学到的知识点:所用的零部件 ...

当年的设计标准是这样,不能用现在的标准衡量。例如80年代的时候,我记得用电标准是1平方毫米最大允许900W。现在应该不是这标准了。

网友C:
这表阻尼非常好 不过冲 速度也很快 各种位置平衡也很好。以前国产只有检流计用
吊丝表头晃来晃去停不下来,用完还要锁住表头 特别容易损坏。现在不用锁表头
还有一定防震功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表阻尼非常好 不过冲 速度也很快 各种位置平衡也很好。以前国产只有检流计用
吊丝表头晃来晃去停不下来 ...

现在为止,个人喜欢阻尼好的,
但是老表的MF35,称为表王,但是过冲很多,究竟是过冲好还是不过充好,我没有答案。

网友E:
曾经要1年半年的收入,才能买一块表

现在要花这个价钱,指针的可能也有。但数字的肯定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现在为止,个人喜欢阻尼好的,
但是老表的MF35,称为表王,但是过冲很多,究竟是过冲好还是不过充好,我 ...

表针要快 又不过冲 ,有点到目标急停的味道 看起来就非常舒服。

指针表就是玩的 真要用来测量 读数还是不方便 特别是不在刻度线上的读数 完全靠估。

网友F:
不喜欢印板开关,这也是导致我的几块数字的不好用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曾经要1年半年的收入,才能买一块表

现在要花这个价钱,指针的可能也有。但数字的肯定有。

数字表,优利德UT136B+

能满足绝大多数用户................便宜好用,几十元,精度、速度都非常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喜欢印板开关,这也是导致我的几块数字的不好用的原因

建议上图看看,你所谓不好用的那几块表..............

数字表,我有块,优利德UT136B+,没觉得不好用,不管是速度、还是精度,都非常不错.......价格也相当便宜,几十元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表针要快 又不过冲 ,有点到目标急停的味道 看起来就非常舒服。

指针表就是玩的 真要用来测量 读数 ...

表王MF35,快过冲。

网友F:
引用 楼主:
建议上图看看,你所谓不好用的那几块表..............

数字表,我有块,优利德UT136B+,没觉得不好用 ...

优利德我也有,也是一样

用了没几年就这样了,,还是个半自动的

用了没几年就这样了,,还是个半自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表王MF35,快过冲。

好像是规定只能过冲一次  来回阻尼就很差了。

网友:
这个就是典型的工业化和工业标准化的区别,其实现代数字芯片表,都用同一芯片区别不会太离谱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规定只能过冲一次  来回阻尼就很差了。

MF35肯定不止过冲一格

网友:
现代的万用表比过去的要好,磁性强,不容易失磁,电阻用的都是五环精密电阻,有PCB版的也有开关板的,只是过载能力不如以前的。
这是20多年前买的香港鸿昌4i位半表,硬芯,现在的都是单片机牛屎芯片,只是防烧自动量程。不买杂牌山寨表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MF35肯定不止过冲一格

大表惯性重 能一个大来回 就不错了。想起来有种交流电表没有磁钢的 指针下面吊一个小扇
空气阻尼。一般磁电式表 表头上并几微法串电阻的小电容, 参数要试到合适改善阻尼 , 不影响读数 。

网友:
引用 网友F:
优利德我也有,也是一样

这表不错,我也有一个,我的是白脸你的是阴阳脸,

网友:
MF18与MF12等表的中心值用15/30/60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大家知道指针万用电表的表头在校表的时候都是以满度电流来校准的,这个位置也是误差最小的位置。另外,表针在分度的中间位置也是万用误差最小,最准确的位置。在这两个位置上看起来也是最舒服的。现代无线电爱好者常用的电压是5V,10V,12V,110V,220V,为了获得最高的精度和最舒服的视觉,在这种情况下高精度的表都是采用15/30/60,而不是采用10进制的10为满度电流。后期出的MF96,为了克服满度为10的这个缺点,采取①是把右边的刻度线延长;②是满度用12。5V刻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