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巧玲珑的STK433-760E厚膜,功率35W+35W,失真0.08%,哪位高手玩过这个芯片……

楼主(2023-12-14):
弄到了一些三洋厚膜,弄响之后,声音还不错,最大功率50W+50W,个头很小,竟然自带过载保护、短路保护,温控信号输出、开机静音功能,很是好奇,这么小的模块,到底里面是什么玩意儿?干脆就拆一只吧……
      拆开以后,依然是接近三洋厚膜的风格,不过这个模块应该是传闻中的三洋被安美森收购以后的产品,与早期三洋厚膜还是有点差别的,首先是外壳由千篇一律的黑色尼龙纤维材质改成了更为精致的灰色外壳,其次就是外壳与基板的粘接,老款三洋粘接方式大概是一种透明的硬胶,粘接非常牢固,强行拆开,不是会把基板粘掉一层,就是会把外壳粘掉一层。后期的粘接方式改成了类似于704类的软胶,稍微加热背板到几十度,用硬物可以轻松翘起基板完美拆解。感觉不如早期的粘接方式更可靠。
这块迷你芯片最大的亮点,就是中间多了一颗金黄色的方形芯片,大概将近30个引脚吧,应该是集成了过载短路温度信号输出的功能,貌似比较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网上偶然逛到全新原装STK4196MK10,
忍不住收了几块,外观新静、管脚工整,难得的好东西。

这个模块真的不错,功率大,失真率低,56倍增益下的音质和动态都很棒,我天天听的就是这个,越来越难买了,我囤货不少,整盒,还有一部分崭新的4161V和4141X,都是低失真的,功率略小,不过家庭完全够用,慢慢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方对此,好像厚膜细节稍差,坛友们是何感觉?。

不会,应该是外围配的电容档次低了,或者是电容老化了。

网友C:
STK厚膜声音还是不错。

网友D:
看着疑似后期产品了,先集成再厚膜
降低成本了,类似驱动块推动三极管

网友E:
是什么型号的厚膜,也想弄几片玩玩

网友:
请问,这个是什么型号??麻烦PM一下购买连接,谢谢

网友F:
年轻的时候心仪STK4191之类,后来成家、带小孩、搬砖挣钱养家,一晃快退休了,一直没能如愿。真退了一定弄几个类似楼主的玩玩。

网友G:
看错了,这种风格有点像我手里的STK412-530,这个型号,咸鱼上有便宜的。

网友H:
楼主的头像怎么这么像雷电法王,山猫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K厚膜声音还是不错。

是的,毕竟厚膜的频响宽度有那么宽,为什么有人说厚膜的音质不行?我做了几个型号的板子了,不加音调调节情况下,无论是细节还是低频,都是很令人满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着疑似后期产品了,先集成再厚膜
降低成本了,类似驱动块推动三极管

是后期的灰色外壳那种,印有SANYO字样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什么型号的厚膜,也想弄几片玩玩

STK433-760E,某宝某良家应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什么型号的厚膜,也想弄几片玩玩

可以去某宝某良家问问看有没了,STK433-760E

网友I:
这个后模好啊,玩过4191.4151.4040.6153.楼主来个外壳照片看看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F:
年轻的时候心仪STK4191之类,后来成家、带小孩、搬砖挣钱养家,一晃快退休了,一直没能如愿。真退了一定弄 ...

厚膜玩起来还是不错的,音质感觉很不错呀,频响宽,看起来根式满满的复古味,这个型号比较少见,体积就像一颗红枣大小,竟然还集成了过载过流保护温度信号输出,过载或者短路时候直接保护,重新关闭开启电源就解除保护,很有意思。音乐细节表现很是不错!早点先弄点芯片囤起来比较合适,以后有机会慢慢玩,就怕有时间了没芯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错了,这种风格有点像我手里的STK412-530,这个型号,咸鱼上有便宜的。

对,应该都属于一个时期的后期产品,412-530应该是高低电压供电吧,只见过图片没见过实物,个头应该大一点,这个是433-760,个头超小,就像一颗红枣大小,并且集成了过载过流保护,很不错,过载过流直接无声,重启电源就解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的头像怎么这么像雷电法王,山猫

是的,是山猫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后模好啊,玩过4191.4151.4040.6153.楼主来个外壳照片看看什么型号

是的,体积小巧,集成了过载过流保护,音乐细节表现很不错,STK433-760E

网友G:
引用 楼主:
对,应该都属于一个时期的后期产品,412-530应该是高低电压供电吧,只见过图片没见过实物,个头应该大一 ...

412-530音质也不错,真的不错,细节丰富,实测频率响应也非常好,接近供电电压的幅度,带电阻重负载,50KHz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412-530音质也不错,真的不错,细节丰富,实测频率响应也非常好,接近供电电压的幅度,带电阻重负载,50K ...

是的,不过感觉后期虽然外壳精致了,但是粘接掉档次了,那次收了JVC定制的后期厚膜,外壳粘胶都发黄了,不太用力外壳可以轻松剥离,粘胶类似于粘鞋底的黄色粘得牢一样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的,不过感觉后期虽然外壳精致了,但是粘接掉档次了,那次收了JVC定制的后期厚膜,外壳粘胶都发黄了, ...

脚也是铁的,我手上有两块全新412-440,不仅胶老化, 脚也生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脚也是铁的,我手上有两块全新412-440,不仅胶老化, 脚也生锈了。

早期三洋那种也有一部分是铁脚的,后期这个粘胶确实很不上档次,生锈的铁脚不太正常吧,按说不应该呀,是不是存储环境长期受潮过,我有三种早期的三洋铁脚厚膜,STK4122、STK4141X,STK4161V,还有这433-760都是铁脚,都是锃光瓦亮的,盒子除了胶带老化脱落,纸盒都很完整干净,说明存储环境还是不错的。

网友J:
我也蛮喜欢厚膜的,从机器上拆下来,或者把功放板切割精简下来,
总体上高指标,足额大功率,使用电压范围广
至今囤积了   4131 II到4191II等小大功率 系列10块板子,X指标有4191,4151
STK465/461.    还是不错的
也屯了几片电容耦合输出的4362,4392,别具一番风味

当然要研究改造下下,搭配数码音源的要把功放放大100倍  改成40倍左右 更好听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也蛮喜欢厚膜的,从机器上拆下来,或者把功放板切割精简下来,
总体上高指标,足额大功率,使用电压范围 ...

是的,经典产品,兼具分立与集成的特点,这就是厚膜独特之处,可观赏、可聆听、可怀旧……

网友:
厚膜可以秒杀90%的分立元件功放了

网友:
里面用到了贴片电阻贴片电容明显是后期的产品。

网友:
ZVS吧山猫兄?我要摸猫尾巴!

网友K:
看起来不错,忍住,不买。
先把手头破烂玩完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是近期的产品,用集成电路芯片取代了原来的分立元件驱动部分。只有大功率输出管还是一样的。

是的,灰色外壳印SANYO标记的应该都是后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看起来不错,忍住,不买。
先把手头破烂玩完再说。

为什么你们都能忍住,而我总怕可遇不可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你们都能忍住,而我总怕可遇不可求……

因为我搜索了一下,这东西并不稀缺

网友B:
多方对此,好像厚膜细节稍差,坛友们是何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方对此,好像厚膜细节稍差,坛友们是何感觉?。

按说不应该吧,厚膜的频响高端普遍都是50KHz,细节应该能很好表现,我目前装过STK4141X,STK4196MK10,STK401-110,STK433-760E,对比手头的雅马哈音乐功放,并没有感觉细节逊色,反而细节和低频及均衡度方面比某宝买的一堆发烧件发烧线路的甲乙类功放更胜一筹(厚膜增益都设定在56倍,STK433-760按照官方参数31倍的样子,另外,在厚膜参数允许的范围内,可以试着调整一下供电电压,动态和音质会有不同特色,偏低不太好

网友M:
引用 网友F:
年轻的时候心仪STK4191之类,后来成家、带小孩、搬砖挣钱养家,一晃快退休了,一直没能如愿。真退了一定弄 ...

年轻时买不起心心念念,真到手了也就那样,,淘了个爱华组合,功放是STK4151,除了功率大点主观感受还不如三洋小组合的la4725集成块好听,

楼主:
引用 网友M:
年轻时买不起心心念念,真到手了也就那样,,淘了个爱华组合,功放是STK4151,除了功率大点主观感受还不如 ...

早期音箱高音喇叭不行,用厚膜+丝膜高音音箱,细节和层次会有明显提升

网友A:
在网上偶然逛到全新原装STK4196MK10,
忍不住收了几块,外观新静、管脚工整,难得的好东西。

网友:
前一段听了AIWA的厚膜收音功放,用的是STK4182II。开始也是觉得应该没有明显差别,对比多了有点感觉,也许有主观因素,有机会希望大家多对比听听。

网友N(2025-03-10):
引用 楼主:
早期三洋那种也有一部分是铁脚的,后期这个粘胶确实很不上档次,生锈的铁脚不太正常吧,按说不应该呀,是 ...

这些天在修理一台雅马哈367功放,开机几秒后保护,经查,雅马哈功放里面一只厚膜功放模块,型号是stk433-330(内有三声道放大电路)故障,具体表现为,2脚与5脚短路,其他测量都正常,说明模块里面有一个大功率三极管烧坏了,我想把它黑色的外壳撬开来,把模块内部坏的三极管基极和发射极两个引线剪断,在外面接一个三极管恢复它。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外壳粘的很牢,用什么方法才能把它撬开而不损坏内部零件。

网友O:
引用 网友N:
这些天在修理一台雅马哈367功放,开机几秒后保护,经查,雅马哈功放里面一只厚膜功放模块,型号是stk433- ...

请师傅先把2脚与5脚开路,接两组喇叭作为双声道立体声能行吗?    因为我有一块402-950五声道的,就想用作双声道使用,但是另外三个声道不接喇叭空载会不会白耗电?也想问问如何撬开模块?

楼主(2025-04-12):
引用 网友N:
这些天在修理一台雅马哈367功放,开机几秒后保护,经查,雅马哈功放里面一只厚膜功放模块,型号是stk433- ...

您说这个模块是后期灰色外壳,这种外壳封闭用的是类似于软硅胶,完全不同于早期黑色外壳的硬胶封装强行拆开甚至会导致外壳破裂,后期这种软硅胶封闭拆解非常简单,有些胶质老化的甚至已经呈现办分离状态,轻轻用手即可分离。一般情况下可以找一把细细的尖嘴钳(最好是圆头或者打磨一下,不伤散热板),卡在管脚伸出的地方凹槽内,尖嘴钳子一边的牙嘴贴着散热板,另一边的牙嘴贴着外壳一角,轻轻用力旋转,外壳和散热板即可分离。注意顶着散热板的钳子牙嘴别伤着线路板铜箔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O:
请师傅先把2脚与5脚开路,接两组喇叭作为双声道立体声能行吗?    因为我有一块402-950五声道的,就想用 ...

后期灰色外壳的厚膜分离外壳很容易,这种外壳封闭用的是类似于软硅胶,完全不同于早期黑色外壳的硬胶封装强行拆开甚至会导致外壳破裂,后期这种软硅胶封闭拆解非常简单,有些胶质老化的甚至已经呈现办分离状态,轻轻用手即可分离。一般情况下可以找一把细细的尖嘴钳(最好是圆头或则打磨成圆头,不容易伤着散热板),卡在管脚伸出的地方凹槽内,尖嘴钳子一边的牙嘴贴着散热板,另一边的牙嘴贴着外壳一角,轻轻用力旋转,外壳和散热板即可分离。注意顶着散热板的钳子牙嘴别伤着线路板铜箔即可。

网友N:
引用 楼主:
您说这个模块是后期灰色外壳,这种外壳封闭用的是类似于软硅胶,完全不同于早期黑色外壳的硬胶封装强行 ...

如图所示,第一个三极管发射极已经开路了,第二个三极管发射极与集电极已经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如图所示,第一个三极管发射极已经开路了,第二个三极管发射极与集电极已经短路了。

拆开了啊,不错,不过我对线路部分一无所知,玩厚膜也只是比葫芦画瓢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开了啊,不错,不过我对线路部分一无所知,玩厚膜也只是比葫芦画瓢而已

我想把第一第二三极管的发射极剪断,再把两个三极管的基极剪断并引出来,外接两个达林顿三极管,不知道是否可以恢复并继续使用。

外接的第一个三极管的基极接引出来的基极引线,集电极接3脚,发射极接4脚。外接第二个三极管的基极接引出来的基极,集电极接2脚发射极接5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