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贴,索尼的带收音不带磁带的cd面包机是哪个系列?

楼主(2023-12-14):
如题,请教各位师傅,谢谢

楼主:
顶一下,谢谢各位

网友(2024-05-05):
您要找的可是这类机器?这款是当下在日本各电器城售卖的机型,低音还不错。不过由于体积较大,我选择了另外一款东芝的机器。所以它的各项性能就不太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