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玩越胆小

楼主(2023-12-14):
入手凯立el34推挽机几个月了,原机自带老毛子绿字el34确实功率强劲标准接法,推动小旋风m700mk2哑铃落地箱低音沉高音通透泛音丰富,电源功耗也达到200W,功率过剩小房间也不需要那么大声,入手4支6p3p安装上按照论坛老师帖子做了一个负栅压独立调节板调整好工作点,听感高频部分没有34那么靓丽人声听起来厚实一些感觉功率还是大了电源功耗150瓦,从海鲜市场购买4支6p6p曙光黑管安装调整好工作点,这个管子号称高山流水确实还不错听人声弦乐非常棒,6p6p工作点参考朱老师帖子6p1推挽要做14瓦输出屏极电压350V帘栅极330负栅压25V左右对应每个管子阴极电流30毫安,管子不发红不打火安全使用,电源功耗90瓦电路基本不做改动,就用自耦调压器调节电源电压输入,调节负栅压电位器以适应不同的管子,灯丝电压就在6.2-6.4v左右,阻抗调节就按照8欧姆4欧姆接线端原机牛是5.5K阻抗,一个机器可以适应多种管子,请各位老师不啬赐教点评一下谢谢。

全家福

全家福

楼主:
两位老师消消气新年新气象万事和为贵没有必要为了一点小事闹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脸皮够厚到处要做人家师傅,真是不知羞耻的。在各大论坛到处跟人怼,比水平高低,要做大佬,太没休养了 ...

还从来未见过如此厚颜无知之人!他那么厉害怎么黄了?这里是矿坛不是你神马松神马轩到处吹牛逼的地方!收起你那副嘴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做的不好,不要拿什么全世界来说事,你是你,你根本没有什么资格代表全世界。

真好笑!在这里你的技术只能说是一般而已!忽悠别人还行在我面前你还只是一个学生!不客气的讲我的徒弟都可以做你的师父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玩玩复合管,这些更小,应该能有所收获。

对头。EL34还是算不上小嘀。还推挽,数量也得用多几只。
看我玩的FU32、6P12,似乎才勉强能称得上“小”胆管。

网友:
楼主会玩,考虑的也比较周全。一个底台通吃几种常见功率管

网友:
      如果做一机多管建议还是单端为好,把想玩的管子罗列出来,电源功率能拉满屏耗最大的管子,变压器弄个3.5K、5K可变,阴极使用恒流源直接钳制管子电流,再也不用考虑换管子该怎样改阴极电阻。帘栅路稳压供电(主要是调节方便)。我个人准备装两台机器,一台跑满60W屏耗一台跑满40W,这样KT全家,6L6全家,各种EL34,各种大八脚发射管都能单端使用。(唯一遗憾就是FU50不好兼容)
     推挽电路变量太多了,最主要电源冗余太浪费。
     对于恒流源阴极偏置和帘栅级稳压抱反对意见的各位“老烧”们不要来杠,杠就是帘栅不稳压,阴极RC偏置声音活泼,你永远对。

网友:
关于阳极电压的调整我的设想是预留晶体管整流,胆整流,整流管灯丝预留5V6A,设置三个整流管座,支持3根GT直棒整流管和两根大葫芦,电子管后面的第一只滤波电容用跳线的形式设置具体容量(3个10UF并联)后接电感,这样既方便玩不同整流管又方便更改电压。

网友:
如果打算玩直热三极管只需采用栅极固偏(变压器预留固偏负压绕组)以及相应灯丝(或6.3V交流配1083稳压)便可通杀2A3,300B这种管子(前提是驱动级能推动300B,具备低内阻特性)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导回复,这个机器电路就是一个经典的厂机线路6n3做srpp输入级+6n8p长尾倒相+el34,原机器设计电源电压不高也就在370V左右,好在电源牛输出牛底子好就可以通过调节工作点达到一机3种玩法,在这个机器上我测试过单端输出玩法,不对称输出玩法没有听出来什么很大差别,按照本论坛刀尖踢踏舞老师说的单独一个功率管换不同管子确实听不出来大差别。

楼主:
客观说下我们真的需要那么大功率嘛,匹配合适灵敏度的箱子,适当降低能耗也符合节能减排低碳生活方式。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客观说下我们真的需要那么大功率嘛,匹配合适灵敏度的箱子,适当降低能耗也符合节能减排低碳生活方式。

需要,小尺寸扬声器回放低音需要功率。节能减排建议放弃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需要,小尺寸扬声器回放低音需要功率。节能减排建议放弃胆机

人到中年,8寸全频比3寸舒服,我搞6p1和6p6桌面足够,fu50纯6中毒购入十几支,一直放床底,没想居然涨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需要,小尺寸扬声器回放低音需要功率。节能减排建议放弃胆机

我有个16管场效应管甲类功放甲乙类功耗100多瓦甲类500瓦比胆机耗电多了

网友C:
楼主可以玩玩复合管,这些更小,应该能有所收获。

网友:
说到复合管,还有不少小胆管的,比如6GF7、10DE7、PCL86之类的,都远比楼主的更“小”。这些复合管将推动管与功率管统一封装于一个管子里,一个管子包办前后级。

网友C:
都是小型复合管推挽机,统一的机箱,不同的管子。

网友:
10EG7,复合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是小型复合管推挽机,统一的机箱,不同的管子。

玩得开心!

网友C:
还有这个,全内置的13EM7推挽机。

网友:
和胆子没关系,和电费有点关系

网友B:
我也玩复合管,FU32是两只束射管(功率管)封装在一起。前级也用复合管的多,包括二-三极复合管(6AT6、6AV6、6CN7、6SQ7等)、三-五极管复合管(6F2、6CM8、6LY8、ECH84等)。不过暂时只用其中的三极管作一级推动。
也使用了一些束射管或五极管三接U值50以上的作推动。
上述管子,通过制作转换座及适当的电路调校,大多能得到不同的声音表现与特色。

目前我都只是做单端的机器。
其中FU32由于负压并不深,-20~-25V左右,且采用标准接法,U值40的三极管就能推得不错了。6p12则三极管接法,负压深些,约-40V左右,U值50以上推动会比较好些。当然,两款若使用U值70~100的,则推动效果会更好。
市面上还是有不少冷门复合管有潜质可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是小型复合管推挽机,统一的机箱,不同的管子。

机器做的漂亮把牛罩起来就完美了好手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还有这个,全内置的13EM7推挽机。

可以尝试使用搭棚工艺,这是胆机灵魂之一。声音当然也会有相应的提升。

网友E:
6N3+6N6+EL34特点是:高频刺耳低频下潜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器做的漂亮把牛罩起来就完美了好手艺

是的,就是缺个牛罩,后期想把这些都罩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尝试使用搭棚工艺,这是胆机灵魂之一。声音当然也会有相应的提升。

PCB的工艺成熟,稳定,在电压不高的情况下保证产品的质量统一。搭棚太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玩复合管,FU32是两只束射管(功率管)封装在一起。前级也用复合管的多,包括二-三极复合管(6AT6、6AV ...

后期的复合管很好用,有很多可挖掘的好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6N3+6N6+EL34特点是:高频刺耳低频下潜不够

火星老师是6N8P长尾倒相电路2端输出电压基本对称

网友:
引用 楼主:
火星老师是6N8P长尾倒相电路2端输出电压基本对称

自动平衡或是分压倒相会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EL34功率管活生生被糟蹋了。怎么会这么不堪,自己找找原因吧。

你如果是做过了哪怕是听过了就不会这么说了,全世界都这么认为唯独你唱反调这说明什么?难道全世界都是聋子就你一个人耳朵好使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导回复,这个机器电路就是一个经典的厂机线路6n3做srpp输入级+6n8p长尾倒相+el34,原机器 ...

6N3头上那个100K电阻是干啥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6N3头上那个100K电阻是干啥用的?

搞笑用的

网友:
人到中年有个精神寄托罢了,这些东西要弄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玩得开心就好。不要胡乱装一台出来听得可以就长毛了

楼主:
向各位老师汇报一下这个电路用曙光炭黑6p6p管情况,屏压350V帘栅极电压320V左右,单管阴极静态电流30毫安,管功耗10.5W不超过极限13.2W,晚上关灯从管顶上可以看到2支管子屏上面有蓝光微微随音乐闪烁,应该还是电压太高导致的,原el34管如果阴极电流过大就会出现管子内部蓝光闪烁,屏不发红阴极电流降下来就没有蓝光了,用el34管冷开机会有2支管阴极电流增大10多毫安,另外2支管电流不变,关机在开机4支管子电流都和固偏调节的电流一致了,换6p3p和6p6p阴极电流完全不变,麻烦各位老师帮忙看看是什么情况。

网友G:
还没玩到6P1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没玩到6P1呢。

乙猪老师6p1这个平台玩起来就有点麻烦了,300V以下电压还有管脚一个大8脚一个小9脚转接座,现在6p6p都有点超压使用冒蓝光玩不了。

网友:
看标题,赶脚趋向于科学的尽头是玄学?

网友:
二栅压以手册数据为准,屏压升高只是阻抗升高。6p13p三接法430伏没问题

网友:
田庆松是老法师了

网友:
学到了很多,技术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头。EL34还是算不上小嘀。还推挽,数量也得用多几只。
看我玩的FU32、6P12,似乎才勉强能称得上“小” ...

音响,音乐爱好者,您一定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350V可能太高,本人做的曙光6P6P单端310V,4·5W的不削顶功率和输出频响数据供参考。

谢谢老师提醒350V高了只能用线绕电阻降压了帘栅极看看用电阻限流接5W稳压管降下来才能安全使用,现在确实使用起来从顶上看到顶部蓝光随音乐闪烁还蛮好看的,缩短管子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350V可用6P3P功率管完美没缺点,这电路用EL34也相当完美,但电源要加大屏压加高点,不出好声也难。 ...

谢谢老师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谢,不要叫老师我不是什么老师,都是爱好者互相交流,你是VlP会员,主题10,回帖508,积分2732。我是 ...

您谦虚了我是从去年才开始使用胆机以前都是用石机,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论坛真心不错对于新手上路老师们都是有问必答,非常喜欢这样的氛围。现在就是想把入手的二手凯立胆机调试好了,又要向您请教一下,末级推挽功率管el34标准接法,屏级电压350V帘栅极电压310v阴极电流调整到40毫安左右,固定偏压调节静态2管电流一致后,再用万用表笔直流档测到2个管屏级电压调试任意一个偏压可调电阻使读数基本为零,再测试阴极电压稍微有点偏差这个样子可以嘛,6n8p长尾倒相级一个声道2个屏级电压对称,有一个声道2管屏极电压相差4-5V需要调节到一样吗,机器就是6N3srpp输入级+6N8P长尾倒相+EL34*2标准接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挽功放调试可以分二都份调,前置倒相一部份,后级功率放大一部分。前置倒相推动级的推动信号电压上半 ...

已经调整倒相级下管电阻原来30k加大到33k,2个屏极电压一致了,功率放大级是自制固定偏压板院长老师的图,调节到管子阴极电流一致,网上有调试资料(1、静态调试
1-1,输出管EL34静态电流调解;用数字表2V档监测EL34阴极,调解相对应的偏压电位器,使阴极16欧姆电阻两头的电压为0.85V-0.9V,这时相等于阴极电流为53-56毫安,对应屏极电流在50毫安阁下,调好 -臂后以同样的方法调解另一臂,将双声道的4个臂所有调好。调好后把电压表跨接在道理图的CD点(就是输出管的上下屏极)监测电压,然后微调个中一臂的偏压电位器,使监测到的电压最小,一样平常可以调解到
0.1V以内。道理是屏流相称时,+B1通过输出牛低级线圈发生的压降也相称,两臂均衡时,理论上不存在直流电位差。大概有同窗会问,不是前面阴极电位已经调解相称了吗,为什么还要调解屏极电位呢。缘故起因是输出管不行能在任何事变组态的环境下完全配对,因为管子的特征存在必然的差别,阴极电流是便是屏极电流+帘栅极电流之和(这里输出管处在AB1类事变组态,不会发生栅极电流,以是不消思量栅极电流),并不是便是屏极电流,以是这一步不能声。究竟也证明这一部做好了,静态交换噪音会小许多。第一步是调解静态电流的范畴,第二步是调解静态事变点的均衡。虽然实际也证明,管子的配对机能越好,这两部调解间的差距也越小,本机就有一边声道险些不消举办第二法式整。)请问这个步骤需要嘛?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