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汽车搭电的问题

楼主(2023-12-14):
快手和头条上经常有人说带自动启停的汽车在搭电的时候负极要接车体上,直接接在原车电瓶负极上会烧什么东西,按理说把一个电瓶直接接在车上的电瓶正负极上就是电瓶并联啊不应该烧东西的,到底是怎么回事有经理过的吗?

网友:
快手和头条上的东西也信?

网友:
有质疑,说明您明白了。
自动启停的车,冷启的时候和不自动启停的车是一样的,所以搭电上没什么区别。在技术性问题上,还是远离快手和头条为妙。任何车,搭电的时候,在回路刚接通的瞬间,可能会有个大火花,注意这个就行了,别的没什么。

网友:
好点的设计都预留了搭电口,而且一般相关电路都在正极接线柱附近,反正奔驰手册是要求正极接搭电口,负极接负极柱或者车体或者发动机都行,它们之间是直连的

网友:
我都就是自动启停的车  电瓶不行已经两年了。车上备一个启动宝。去年冬天搭电3次 都是直接和电瓶相连。帮同事搭电也是  直接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极搭铁(就是车架铁上),疫情期间才遇到,夹负极不启动,打电话到4S店才知道要搭铁。

这是什么道理呢,难道是电瓶低电以后电瓶和车架中间有接触器断开了?

网友:
车全身的相连铁都是负极,我也是才知道的。搭电的话裸露的电瓶上可能有灰尘啥的容易接触不良吧。

网友:
呵呵,我用带自启的向老车搭电不下三次,就是正对正、负对负,没见什么问题

网友:
搭电的时候,或者断电的时候,在原理上没有先搭正或者先搭负,先断正正极和先断负的区别。就是一个回路,断哪个都一样。

先断负极,是一个操作安全问题。汽车外壳、发动机这些金属部件都是接负极的,如果拿扳子拧正极的时候,一不小心掐着正极螺丝的扳子把手碰了一下外壳或者哪个金属件,就短路了。要是拧负极就不用担心这个,先拆负极就是这么回事。

网友(2024-09-17):
好多短视频有对着做说明,但是实际使用的时候好像并没有在意这些,只要接上两个夹子没有在意那个先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