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印 KAD 二极管是什么类型的?

楼主(2023-12-14):
仅仅标注了KAD
是普通的二极管吗?

板上的标记

板上的标记

另一个

另一个

楼主:
HP1020打印机电源板上的,

网友A:
高压部分,续流二极管吧,和电阻电容组成阻尼
直接怼fr207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压部分,续流二极管吧,和电阻电容组成阻尼
直接怼fr207

谢谢!
谢谢未曾谋面的网友,这次长度应该够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