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海鸥708和708-1或者-2有啥不同?

楼主(2023-12-14):
请教:海鸥708和708-1或者-2有啥不同?

网友:
海鸥708

海鸥708-1,电路板貌似差异不大?耳机插孔,貌似个人DIY的;喇叭还是五寸的。

海鸥708-2,貌似功放电路使用集成块了?喇叭改四寸了

以上是天津渤海的产品,应该还有一款上海长空无线电厂产的海鸥708,没有实物图片。

网友:
还有一款功放用的LA4100的,

网友:
这里有个评论

网友:
最主要的是708用YD130扬声器,其他两款用YD100扬声器。

网友:
这个海鸥708-1也已经使用功放块TB4100了
喇叭窗变了

喇叭缩小了,这个喇叭改四寸了,与前面的708-1有差异

使用TB4100功放

看看这个海鸥708-3的外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