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6E1的问题

楼主(2023-12-14):
红灯711一2收音机上的6E1调谐指示管,刚开机时6E1的7脚(阳极)电压是100v,这时荧光屏也能随电台信号强弱张开,但过了1分钟之后,荧光角度越来越小,成了1毫米多宽的一条了,7脚电压降为40多伏,这时收音效果不变,调台荧光也不变,就是一条线。
还请老师指点!

楼主:
不是那台机子了,那台是雄猫601,这台是711一2!

网友:
换一个新的6z4试试  不行就看滤波电容有没有失效 另外看看其它短路没有

网友:
看看6E1屏极接的哪个电阻(470K吧)阻值是否正常,多找几个6K4换换,这种故障一般是6K4质量不好,即使是新管

楼主:
向两位老师汇报一下,换了一个比较新的6z4,B+提高了10v,又换了几个6K4,只有一个比较好,这下荧光屏正常了,强台扇形张开比较大,听多长时间自己也不变小了,这时6E1的7脚电压也变成100v多一点,我现在知道了7脚的电压是和信号强度改变的,信号强7脚电压就高,扇形张开就大。谢谢老师指点!

楼主:
回复两位老师:我换了一个新的6z4,直流高压提高了10v,我又换上个新的6K4,这把好了,收音机开多长时间6E1的扇形也不变细了!谢谢两位老师的指点!

楼主:
我昨天的回复怎么不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两位老师:我换了一个新的6z4,直流高压提高了10v,我又换上个新的6K4,这把好了,收音机开多长时间6E1 ...

我那个母猫 601好多的6E1迷缝得像太阳底下的猫眼,一条线。换6E1新的(70+元)买的,没用,换J级6K4,没用,换470K电阻为现代的2W精密电阻,没有卵。信号电压2脚最大负1.6伏,差的台甚至是正电压。而同样管子上到上海161上,那个扇子,好像孔雀开屏。 。要么就是楼主发现的电源电压出问题了?今晚回家一试。
但我一直怀疑是变频级6A2和6U1的区别?

网友:
估计你那中频有问题,虽然声音大可能偏斜了你调一调看有变化么有  还有电位器前端的电容漏电也会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