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表出来线,接了漏电开关,还需要接空气开关

楼主(2023-12-14):
早几天发现家里电表出来电线,零线既然没有进闸刀开关.
发现右边螺丝锈坏了于是去朋友店带算买一个换了!
   朋友介绍说,现在闸刀开关过时了,现在都是使用空气开关的
   又再介绍买多一个漏电开关,再买一个箱装进去,用电线连接漏电开关和空气开关
   电表线进漏电开关,然后再从口气开关出电力线,这样感觉怪怪的,好像空气开关多余的,
单单使用一个漏电开关不行吗?何必多加一个空气开关,这样岂不画蛇添足?

网友A:
比较合理的就是:总闸用空开,分路比如插座线路使用漏保,灯线就不用漏保了。

网友B:
空开一般都是作为过流过载保护用,当然也可以当成开关来用,有时候要频繁的通电断电就要用空开,漏保是非常重要的,不小心触电了就靠漏保来跳闸保护你的狗命,空开这时是不会跳的,等它跳了估计也有八成熟可以上桌了。看过不少新闻,使用电热水器导致触电身亡的大都是城中村出租屋没有安装漏电保护开关的原因。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样接线,是否那个空气开关多余呢?

当然不多余,空气开关和漏电开关的保护原理就是不同的,空气开关等同于电闸+保险丝,也就是说它带一个手动开关,还有一个过流保护开关,当用电电流大于空气开关的额定值时发生跳闸保护。

而漏电开关是检测零线和火线的电流差,如果电流差超过一定值,说明火线的电通过其他途径走了,造成漏电,然后就会跳闸。

漏电开关不是必须的,一般容易造成漏电的电路才需要串联漏电开关,比如厨房卫生间,像卧室客厅这种,一般不需要漏电开关。

而空气开关是必须的,就跟保险丝是必须的一样,这是为了避免用电功率超过电线的承受能力而发生火灾。

网友D:
少了,还不够。
C63是总漏电开关,后面可以分几支路适合负载的空开。漏保跳闸可以一 一支路合闸检查。这个线合小,可以一漏保带2、3个1P空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少了,还不够。
C63是总漏电开关,后面可以分几支路适合负载的空开。漏保跳闸可以一 一支路合闸检查。这个 ...

这样接线,是否那个空气开关多余呢?

网友:
楼主可以把漏电开关作为总闸刀使用,你可以从总闸刀下面再接入其他分路(如;客厅,餐厅,卧室等)的空气开关。

网友:
砖家说需要就需要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样接线,是否那个空气开关多余呢?

是电表处没有支线的话是多余的。图中漏保空开是63A,小于6平方铜线过载不跳闸,短路也有可能不能迅速跳闸引起线路起火。是否需要32A看你家用电功率及线路实际情况。

网友:
电表后装一个C32漏保就可以了,过载、漏电都跳闸。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当然不多余,空气开关和漏电开关的保护原理就是不同的,空气开关等同于电闸+保险丝,也就是说它带一 ...

漏电开关是漏电保护加空开的组合体,不是你想象中的纯漏电保护,所以没有支路的话空开是多余的,当然漏保的电流值选择必须合适。

网友:
好像应该总开关不应该带漏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不多余,空气开关和漏电开关的保护原理就是不同的,空气开关等同于电闸+保险丝,也就是说它带一 ...

先接空气开关,再从空气开关接线到漏电开关,再接到家用,是否比图片的合理?
     图片的先接漏电开关,再从漏电开关接到空气开关,然后再从空气开关到家用,这种万一漏电开关坏了,

     需要自己接电表来的电线,不够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合理的就是:总闸用空开,分路比如插座线路使用漏保,灯线就不用漏保了。

先接空气开关,再从空气开关接线到漏电开关,再接到家用,是否比图片的合理?
     图片的先接漏电开关,再从漏电开关接到空气开关,然后再从空气开关到家用,这种万一漏电开关坏了,

     需要自己接电表来的电线,不够安全!

网友:
对了,闸刀开关是真的过时了,环境不好还会引起触点氧化导致接触不良,空气开关就好很多,装在电箱盒里使用起来也比较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漏电开关是漏电保护加空开的组合体,不是你想象中的纯漏电保护,所以没有支路的话空开是多余的,当然漏保 ...

我一直以为这玩意儿是分体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接空气开关,再从空气开关接线到漏电开关,再接到家用,是否比图片的合理?
     图片的先接漏电开关 ...

看上面的回复,漏电开关实际上已经是一个漏电保护器和空气开关的结合体了,所以另外的空气开关是不必要的,这东西只要买正规产品,一般是很难坏的,如果质量不过关,你串10个也没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电表处没有支线的话是多余的。图中漏保空开是63A,小于6平方铜线过载不跳闸,短路也有可能不能迅速跳闸 ...

现在三台1.5匹空调,一台冰箱,1200W的烧水壶(一天也就是烧三两次水)
     届时,最多加装一台1.5匹空调罢了!其他,一台台式电脑,两台液晶电视,这些都是小家电!
    32A空开,是否可以?漏电开关,32A好呢,还是63A为好?

网友F:
你的图片中的左面很像是一个带漏电保护器的空气开关,如果是那种东西的话,右面的空气开关确实多余了。

网友:
的确是多余图中这个就是空开和漏电短路器结合品左半边就是一个空开,右半边才是漏电保护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图片中的左面很像是一个带漏电保护器的空气开关,如果是那种东西的话,右面的空气开关确实多余了。

这种

网友:
安全规范,MF35-说的对。

网友:
1,空开应接在漏保前面

网友:
2,首图巳用2P漏保则空开多余,否则不能省去

网友:
单相电路总空开必须用2P,原因就是总空开还有隔离作用,就是正常检修人为拉闸确保电流回路百分之百切断,以前对隔离开关有个要求:一不能带荐拉合闸二是肉眼明显能看见触点状态,以前老胶盖闸刀就是,现在空开质量好功能多了取代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空开一般都是作为过流过载保护用,当然也可以当成开关来用,有时候要频繁的通电断电就要用空开,漏保是非常 ...

漏保过载是否也会跳闸?

网友:
现在成品的空开漏保过载会跳闸保护。早期的漏保开关有的只有漏电及短路保护功能,没有过载保护功能。20楼家中拟装有3到4台1.5匹空调机,考虑到空调是长时间负荷,空调中很可能有电热管加热装置,总开关电流选63安较妥。电热水器是短时间负荷,选总开关时可不考虑。

网友:
空开确实是多余的。
左面那个漏保,确切的说是漏保和空开的组合体。

漏保开关右面那部分是漏电检测,检测到漏电后通过一个机械触杆触发左面的空开跳闸。当有短路、过载时,左面的空开部分可自行跳闸。

要是我来弄,进口会设置一个空开做总开关,下面再续漏保(或空开)接负载,分区供电。现在的漏保也有过热、过流跳闸功能,能提供一定的短路、过载保护。您只有一路负载,这样弄可能显得多余,多路负载就有必要了,就当是增加扩展性吧。
一般是总空开后就分路,照明线路用空开,墙壁插座、厨房电器等人能接触的负载用漏保,多路各司其职。照明线路用空开不用漏保的原因是照明线路的负载在高出,人触摸不到。且故障状态下要尽量保持持续照明,漏保跳闸的概率高,不宜用在照明线路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漏保过载是否也会跳闸?

漏保和空开都会在过载,也就是超过漏保和空开自己标识的参数电流时跳闸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漏保和空开都会在过载,也就是超过漏保和空开自己标识的参数电流时跳闸

漏保一般在空开前面?漏保的跳闸电流大于空开跳闸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G:
漏保一般在空开前面?漏保的跳闸电流大于空开跳闸电流?

前面后面都可以,要看你用哪个作为总开关,总开关过载电流就必须大一点

网友H:
空开多余,漏保就是空开+的电子线路,检测到线路漏电空开就跳闸,选用合适的工作电流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H:
空开多余,漏保就是空开+的电子线路,检测到线路漏电空开就跳闸,选用合适的工作电流即可。

谢谢大师答复!

网友:
空开在漏保前面

网友:
30楼版主说的有道理:照明不应该用漏保,而且空开应该用在漏保前;如果漏保如以上几位朋友说的,是与空开连体的,就没有必要连接空开了。
而且实际安装线路时,要确保漏保跳闸以后,照明线路还能用,就必须是照明线路接在空开下端。

网友:
引用 网友H:
空开多余,漏保就是空开+的电子线路,检测到线路漏电空开就跳闸,选用合适的工作电流即可。

双重空开是不是更保险?

网友:
自己把空开拆了不要用。

网友:
从电表出来的话应该是先进到总空开。然后出来分路到各支路的漏保或空开。一般总空开不用漏保,以免某支路漏电造成总空开跳闸使全部线路都停电。漏保和空开串联使用是用在那种要经常分合闸的场合,选用正常电流的漏保和大电流的空开,漏保用于正常的保护,空开则当做开关。大电流的空开使用寿命比较长。图上这种空开触点和灭弧不够好,用于经常分合闸的场合寿命比较短。选用大电流的规格又不能起到可靠的保护作用。所以就有了这样的用法。

网友:
这样只用一个漏保就可以了,除非后面有多个分组,才需要用多个2P开关分开

网友:
先入空气开关,然后两个漏电保护,一个厨房厕所专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