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变压器没有输出了,如何判断故障原因或者部位呢?

楼主(2023-12-14):
这是原来一个路由器上的变压器,现在没有输出电压了,不知道是初级的故障还是次级的故障,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步骤来检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灯泡是多少瓦的?我有25W的,可以用吗?

25W220V的正好,在没有万用表的条件下串联到初级包好接头后通电,灯丝在黑暗处微红或不亮表明变压器初级基本完好,过亮表明有短路。再短路次级一下,如果从微亮大幅度增加亮度表明变压器完好,可以检查后面的电路了,用个12v的摩托车尾灯就行,不用万用表。

网友:
扔了再买一个。因为楼主自己不可能会修。

网友:
看看初级绕组是否有个热保护原件

网友:
用万用表分别量初级(高压侧)和次级(低压侧)的电阻,初级电阻大,次级电阻小,电阻无穷大,就是线圈断了。

网友:
  你这个是交流电压输出的。变压器初级直流电阻数百欧到千多欧,次级直流电阻几欧。

网友:
楼主原来是这样的技术基础类型^_^

网友:
你会用万用表吗?直接测量初次级电阻就可以明确的判断哪里坏了。

网友:
插上电,耳朵贴在变压器上,有嗡嗡声初级好的,没有次级好的

网友:
次级坏的少。

网友:
就二个绕组,这都来问, 应该手上是没表子
如有表子,R档用途总会测测看

那手上灯泡总有吧?
(怀疑有故障的我是不建议直接通220V,不安全)

看体积用小功率的灯泡看明暗就可

网友B:
交流输出的电源,一般设备都是直流输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交流输出的电源,一般设备都是直流输人的

有部分路由器是直接接低压交流输入,内部有整流电路进行电压转换。

网友:
1,变压器初级线细,次级线粗,坏初级的多。
2,看变压器外观,线包颜色,不象烧毁的样子,检查一下是否输出线断了?
3,如果是输入开路的话,可能是初级线包里的温度保险烧了(不一定都有温度保险)这个变压器外壳好像有120℃的温度保险标记,烧温度保险可能性大,可以弄开初级线包绝缘纸,短接温度保险来恢复。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说错勿怪。

网友C:
现在白炽灯泡都不好买了。如果有白炽灯泡串连这个变压器接入电源(220V)就知道变压器是好是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白炽灯泡都不好买了。如果有白炽灯泡串连这个变压器接入电源(220V)就知道变压器是好是坏了。

我当年为了听收音机不被干扰,买了一盒25W的白炽灯(怕停产买不到了),大部分还在,25w的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