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丝印IC5FA电源芯片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3-12-15):
一个DC/DC的电源芯片,丝印IC5FA,直接淘宝没有这个型号的丝印,查资料也没有脚位相同的芯片,只能论坛求救了。

实物图片

实物图片

外围电路

外围电路

网友A:
PIN5 输出电压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N5 输出电压是多少?

现在是有5V电压输入,没有1.8v电压输出。5脚量电压0.6v

网友A:
XC6503D171MR    XC6224A131MR   仅供参考 自行核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XC6503D171MR    XC6224A131MR   仅供参考 自行核对.....

谢谢回复,应该不是这个型号,这个芯片5脚是输出,1脚是输入,我上面的芯片是4脚输入,3脚输出。

网友:
sy8008  sy8009

楼主:
谢谢,功能引脚是一样的,我先买几片回来看看,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