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灰鼓风机买哪个牌子比较好?

楼主(2023-12-15):
之前某宝买过一个鼓风机,用了小口出风,
结果没几分钟就冒烟了,
之后每次转动都不能超过1分钟,否则会有出来很臭的塑料烧焦气体
哪种除灰鼓风机风力大,并且不容易出问题呢

网友:
《蓝猫淘气3000问》

网友:
老胡再现江湖!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压缩空气为何会带水出来?急速降温导致水蒸气冷凝么?

空压机工作时吸入的自然空气中的水份,会在空压机的运行过程时形成水蒸气,随压缩空气排出。而储气罐不仅可以给压缩空气提供一个缓冲和储气的空间,还可以起到给压缩空气降温的作用。当压缩空气通过储气罐时,高速的气流撞击到储气罐壁使其产生汇流,在储气罐内使温度快速下降,使大量的水蒸气液化,形成冷凝水。如果赶上潮湿的天气或者冬季,还会形成更多的冷凝水。

网友:
楼主的提问,别人给你的意见,就抱着虚心请教的态度,如果不懂就百度一下。不要驴唇不对马嘴的问来问去。

网友A:
买装修用的那种空压机才够劲,吹风筒陈年老垢吹不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装修用的那种空压机才够劲,吹风筒陈年老垢吹不掉

空压机你真的有么?个头是不是非常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空压机你真的有么?个头是不是非常大?

20多Kg吧,能把cpu散热器叶片吹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多Kg吧,能把cpu散热器叶片吹飞了

你怎么控制风力的?把主板吹断了,元器件吹散架了也是不好啊

网友B:
买个德力西的手持鼓风机就行了,用21V锂电,无刷电机,连续用10几分钟都没问题,大概就100多一点单锂电套装

网友:
电动工具用东成,五成价格,十成品种,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怎么控制风力的?把主板吹断了,元器件吹散架了也是不好啊

吹的时候,没有把散热器风扇卡住,导致扇叶急速旋转散了,其他部分倒是没吹坏过,除非有元件本身是虚焊的,不过需要注意压缩空气可能带水出来,控制风力么,掌握好捏气枪的力度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吹的时候,没有把散热器风扇卡住,导致扇叶急速旋转散了,其他部分倒是没吹坏过,除非有元件本身是虚焊 ...

压缩空气为何会带水出来?急速降温导致水蒸气冷凝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德力西的手持鼓风机就行了,用21V锂电,无刷电机,连续用10几分钟都没问题,大概就100多一点单锂电套装

为何选锂电鼓风机?
插电的是不是风力更大,除灰效果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压机工作时吸入的自然空气中的水份,会在空压机的运行过程时形成水蒸气,随压缩空气排出。而储气罐不仅 ...

用空压器除灰后,是不是再用热风枪吹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空压机工作时吸入的自然空气中的水份,会在空压机的运行过程时形成水蒸气,随压缩空气排出。而储气罐不仅 ...

我碰到过,一台小空压机配套工业洗衣机使用的,环境常年非常潮湿,使用的人,不知道放水,一年多。储气罐几乎满了,空压机出气不正常了,叫我去检查,才发现没有放过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碰到过,一台小空压机配套工业洗衣机使用的,环境常年非常潮湿,使用的人,不知道放水,一年多。储气 ...

我们这里专门安排一个人每天去开空压机,顺带给气罐放水,而且气罐出口处放了一个冷干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