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充电头的USB口还可以输出9伏或12伏的电压吗

楼主(2023-12-15):
是不是对应公头上的不同检测电路输出不同的电压?为何还标有9伏、12伏的电压?

网友:
随便设想一个“构架”,看看能不能说明白。

假设你有一个100W、30V的AC-DC电源,想用它给手机充电。直接插手机上肯定不行,30V电压会烧毁手机充电线路。

最简办法:在电源输出端做个BUCK降压,将30V降低到5V给手机充电。
进级办法:如果你的手机支持快充,那就将BUCK的输出电压直接设置为9或12V,再给手机充电。但是这样改动后就不能给不支持快充的手机充电了,应用范围受限。
再进级:设置一套控制电路,手机通过数据线告诉充电器“我支持快充,请输出12V”,充电端接收到请求后将BUCK的输出电压调整到12V,再给手机充电。
最终形态:充电器将控制功能和BUCK驱动甚至功率管都做在一块芯片上,再给芯片配上恒流等控制功能,前面加一个AC-DC转换,这就是您手上的充电器了。

最终实现的效果:插上充电线后,安全起见充电器先输出5V给手机,毕竟一路走来5V是普世的。手机通过充电线“告诉”充电器需要的充电电压,充电器接到手机的请求后调整BUCK的参数,输出手机请求的电压,之后就按这个电压给手机充点了。
总之,你大致可把充电器看成一个可调电源,只不过调整动作是充电器与手机配合自动完成的,无需用户干预。
这种充电器会在外壳上标出各种输出参数,比如你的充电器就能输出5V、9V、12V,具体输出哪个值,需要手机与充电器“商量”后再定。

网友A:
现在的手机电池容量动辄15-18WH,若还用传统的5V1A充电器,充电时间3-5小时,充电耗时太长。
于是诞生了各种快充协议,提高充电功率缩短充电时间。
提升充电功率不提升电压的话,充电线截面积不够,不能承载那么大的电流,于是充电器输出电压也就出现了9V、12V、20V等值。
现在手机充电器功率已经做到200W以上了,充电电流10A级别,对数据线仍然是个大考验。

以后自己做个小玩意其实可以不用再考虑AC-DC电源电路,一个诱骗芯片加支持QC、PD协议的充电器就搞定。
比如用T12焊芯做焊笔,用芯片诱骗充电器输出12V或20V,一支笔、一个手机充电器或支持快充的充电宝,走到哪焊到哪,移动、便携,很方便。

网友:
快充协议,设备握手成功后输出9或12v

网友:
快充头就是这样的,

网友B:
所以,我不喜欢这么复杂的充电头,就是喜欢5V的充电头

网友:
先以5V供电,同时检测手机是否满足快速充电协议,如果满足快速充电协议,再提高电压进行快速充电。不满足快速充电协议的手机只进行5V充电。
查一下“SW3518”

网友:
  联想笔记本电脑的电源适配器的直流输出是TYPE C插头的,能给我的红米手机正常充电。说明现在有快充功能的手机有多种充电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手机电池容量动辄15-18WH,若还用传统的5V1A充电器,充电时间3-5小时,充电耗时太长。
于是诞生了 ...

不懂原理是什么

网友:
简单说下吧  之前定义USB的时候没想到手机发展这么猛 所以定义成了5v2A的USB口,但是现在的手机对充电的需求大于了这个功率。那咋办,一些国产手机的做法是特殊定制USB接口把5v的电流做到4A 但是还是不够 哪咋办  于是TYPE-C和QC两个美国佬的机构想到 电流不能大那就加大电压 于是现在的电压被搞到30v去了 USB接口的电流最大2A 30v电压进去就是60W基本够了TYPE-C是5A的接口 那就是150w足够笔记本等大多数电器使用了。希望这样能搞懂

网友C:
相当于高压直流输电

网友D:
多年以前,用过一款魅族手机,不支持快充,有一次用快充头给魅族手机充电,应该是插拔引起通讯错误,输出了9v,手机瞬间黑屏坏掉了,估计是手机主板电源芯片电压过高挂了。

网友:
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可调电源,充电协议自动调整充电电压

网友:
说白了就像国家电网不同高压输出线一样,都是为了减少大功率用电时候的线路损耗。

网友E:
默认输出5V2A,经过协议握手后,输出对应的高电压实现快充,如果手机或者接口有问题,在5V的手机上握手出错,就会12V或更高电压,手机原地升天

楼主:
引用 网友E:
默认输出5V2A,经过协议握手后,输出对应的高电压实现快充,如果手机或者接口有问题,在5V的手机上握手出错 ...

把插口里中间的二个簧片断了,让它再握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插口里中间的二个簧片断了,让它再握手?

不握手就是5V标准款

网友(2024-04-24):
引用 网友D:
多年以前,用过一款魅族手机,不支持快充,有一次用快充头给魅族手机充电,应该是插拔引起通讯错误,输出了 ...

有道理,要小心这种粗心错误。

网友:
只要充电头支持,20V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相当于高压直流输电

复杂问题 简单比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我不喜欢这么复杂的充电头,就是喜欢5V的充电头

复杂吗?又不需要你去设计、焊接,也不需要你充电时进行什么操作,有什么不喜欢的,难道你喜欢睡觉时手机整夜充电8个小时?真要不喜欢,只有5V输出的充电头大把多的是,没有人强迫你一定要用快充头充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手机电池容量动辄15-18WH,若还用传统的5V1A充电器,充电时间3-5小时,充电耗时太长。
于是诞生了 ...

版主推荐的芯片真不错,就是JLC商场没有找到,找到了这种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