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位坛友,有没有能测导磁材料的传感器?

楼主(2023-12-15):
就是如何用传感器判断材料是不是能被磁铁吸附。不是简单的用吸铁石。
有这样的传感器吗?

网友A:
空心电感就行啊。
抗磁: 电感量下降
顺磁: 电感量保持
铁磁: 电感量上升

网友:
好像霍尔、磁阻,磁通门之类的传感器可以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心电感就行啊。
抗磁: 电感量下降
顺磁: 电感量保持

谢谢回复,用空心电感靠近金属,如果电感量变化,就能判断此金属是铁是吗?

网友:
金属探测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用空心电感靠近金属,如果电感量变化,就能判断此金属是铁是吗?

电感只对是否【铁磁材料】感兴趣,具体是什么材质并不能很明显的区分。

举例: 铁和镍,两个都是铁磁材料,靠近空心电感,都能使电感量上升。
也许上升的速度有别,但很难仅凭此分辨出具体是铁还是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只对是否【铁磁材料】感兴趣,具体是什么材质并不能很明显的区分。

举例: 铁和镍,两个都是铁磁 ...

谢谢了,我只想用单片机来测是不是导磁材料,看来用一个电感作传感器,然后想办法把测量结果(电压、电流等)给单片机
单片机根据计算可以判断是不是遇到了导磁材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了,我只想用单片机来测是不是导磁材料,看来用一个电感作传感器,然后想办法把测量结果(电压、电流 ...

对的。 先找个电桥,测下电感量能变动多大,然后就可以设计电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 先找个电桥,测下电感量能变动多大,然后就可以设计电路了。

用个力传感器行不行,单片机这边接一个电磁吸盘,需要探测时,电磁吸盘通电生磁,如果对象是导磁材料,那么力传感器就会有反馈的力,这样应该也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