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又收了一台坏机,和之前的几台老机一起拍个照

楼主(2023-12-16):
最近学习安装调试了二管,四管机,初步打算从收集的老机尸体中挑一台出来修复,把外壳差和缺件的拆掉拼装出比较完整的来。

但是这几台的来历和是否原厂还是diy 我看不出来,求助于各位大神,帮看一下有没有熟悉的厂制机,修复价值最大哪台,修复时要注意什么。

网友:
我看最上面一台修复的价值大一点。不是很老,下面几台太老了。

网友:
还是搞第一台吧。

网友A:
第一台看起来比较顺眼些,规整干净,修复相对容易。看图像是台四管再生来复机,不缺件。

网友:
都是直放机修复不难…

网友B:
最下面的65-4像原厂的修它吧。

网友:
你看像不像(下边的)

网友:
老机器电路板都有一种独特的味道,不知道是器件老化还是变压器浸漆造成的,看着照片仿佛就能闻到,也许是旧日时光的味道吧!

网友:
下面3台伞联的才有价值,断开伞联的一个引线,转动看看有无短路现象,没有短路,就修复它

网友C:
你这几台都是稀缺机子,千万别拆了,太可惜了。可以卖一台,然后用卖的钱,随便买零件,足够组装多种多台收音机了

网友:
哪一台都不要拆,全部保留!有问题就从网上购买配件来修复。

网友D:
这老机,机子不大,壳很结实。

网友:
如果有修理经验的话,修任何一台都是一样的。这种老式的机器比现代模块电路的机器要更容易修复。。。

网友E:
除了第二台不能确定是不是DIY或者厂制,134应该都是正规产品。从上到下慢慢修,重要的是享受修的过程。和我前几天回一个贴说的一样,对于狂热的垂钓爱好者来说,坐在塘边,即使钓上来马上又丢回去,也是一种享受。

网友:
银子花了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台看起来比较顺眼些,规整干净,修复相对容易。看图像是台四管再生来复机,不缺件。

确实,都是来复机,好像都是四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下面的65-4像原厂的修它吧。

这个在机壳上确实写着65-4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几台都是稀缺机子,千万别拆了,太可惜了。可以卖一台,然后用卖的钱,随便买零件,足够组装多种多台收 ...

主要是外壳都有破碎,且第二台连螺丝和调频钮都没有了,不过那台好像是diy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老机,机子不大,壳很结实。

主要多数壳子都有破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除了第二台不能确定是不是DIY或者厂制,134应该都是正规产品。从上到下慢慢修,重要的是享受修的过程。 ...

第二台是diy的,卯钉板,不过壳有点破,缺了调频的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都是来复机,好像都是四管的

还是建议楼主先修复第一台,因为不缺件,相对容易修复。剩下的那三台,如果可变电容器损坏,且这个可能性很大,想找配件,比较难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要多数壳子都有破损了

这些是直放及,稀少相对于他们的历史,外科破损这点不算什么,抖音上看,用502+粉 可以修复外壳的,这些机器修好了,也不能听了,AM环境太差了

当然了,拿出一台练练手可以,但是不应该拆其他的来修一台机器,太浪费了

修第二太吧,都是铆钉,容易焊接。并且薄膜单联也很有那个时代的味道,可以用一些稍新的电阻和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建议楼主先修复第一台,因为不缺件,相对容易修复。剩下的那三台,如果可变电容器损坏,且这个可能性 ...

可变我倒是还能找到类似的配件,关键是我估计这种机器,多半电解电容都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些是直放及,稀少相对于他们的历史,外科破损这点不算什么,抖音上看,用502+粉 可以修复外壳的,这 ...

以我之前修复收音机的经历,感觉只要没有明显的缺件或烂电池,基本都是小问题,比如电解失效,换上就好使了吧,听说管子也容易坏,但我还没碰上到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我之前修复收音机的经历,感觉只要没有明显的缺件或烂电池,基本都是小问题,比如电解失效,换上就好使 ...

楼主手里有多余的伞型单联吗?是这样我手头也有个65-4的壳子板都刻好了,就差个伞连一直放着没动,如果你有多余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变我倒是还能找到类似的配件,关键是我估计这种机器,多半电解电容都坏了吧

看这是我的刀刻版。就差没有伞型单联。一直没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是我的刀刻版。就差没有伞型单联。一直没做。

兄弟好,这个单联我没有,我指的是我有方的那种单联,和空气单联,这种单联其实闲鱼上有,但是太贵了,觉得实在不值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好,这个单联我没有,我指的是我有方的那种单联,和空气单联,这种单联其实闲鱼上有,但是太贵了,觉 ...

是的,闲鱼上都是当古董的,花大钱不值,你没有就算了。多谢你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