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解输出变压器铁芯

楼主(2023-12-1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阻在10K频率时的电感量大到不可忽略是多少mH,多少uH,就形成高频波形上翘,高频是多少k开始上翘 ...

没你想象的那么大,我测试的是4寸4欧的小喇叭,大喇叭的电感量只会比这个更大,相对于这种波纹电阻来说,不算大。当然,影响肯定会有,即便是导线与金属膜电阻,也会有电感量。对于分析波形,影响很小。更何况实际工作状态是电感量更大的喇叭。

网友:
1K上升沿顶端还是有点振铃,怎么回事儿

网友:
铁芯呢?没有找到铁芯

网友:
教材上对于输出变压器的注意事项大概也只有2行,玩的差不多就行了,别掉坑里就好!

网友:
感谢!高频靠绕法低频靠铁芯得到印证

网友:
接上音频,不插铁芯,听听高频怎样。

网友:
如果有同尺寸铁氧体磁芯试试低频传输性能,不知情况会有什么变化。

网友:
支持楼主的验证。
空心相对于高频电感,高频电感或变压器当然可以是空心的,但视频段采用导磁率100以下或更低的几十导磁率的磁芯以减少匝数或增加电感量,否则匝数过多分布电容太大,又要通过复杂绕法减少分布电容;
加铁芯就是低频电感或变压器,当然是必须有较高导磁率的铁芯的,也要减小分布电容(当然还有漏感),,,
关键是楼主用方波波形演示了这个变化过程。

书上说过一个思路:用铁氧体芯绕高频(音频中高端)变压器+铁芯绕低频变压器(只考虑音频的中低频),采用两者串联(分配好分配关系且不会磁饱和)使用,但本人没有见过实例。

网友:
那是不是可以这么推论:
以1kHz左右为界,低频输出变压器用铁芯,高频输出变压器用铁氧体,这样可以降低各自的制作难度?!
当然总体成本大幅上升了,但是制作电子管功放的应该不在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