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后的华为大笔记本 屏幕已坏 依然坚强开机 i5 8代 8G 256G

楼主(2023-12-16):
暴力后的华为大笔记本 屏幕已坏 依然坚强开机 i5 8代 8G 256G
山东
支付宝 微信
微信 支付宝都是18353839578 运费买家自付
不一定当时发出 一般2--5天内发出 等着用的考虑好 给你单号不一定接着就是发走了
微信付款的一定备注论坛账号
我的归属地是山东 运费省内8元 省外10元  特殊地区另算
每次发帖第一次都发不完整需要继续编辑 请继续往下拉

刚收来的 华为全铝合金外壳 大笔记本 回来通电可以开机 屏幕坏了 背光灯亮  插外接显示屏 没有反应 就尝试按键切换 不知按的哪一个键了 外置显示器 可以显示了 发现开机 有密码  没有办法看CPU 配置 然后关机 尝试再次打开进后台看配置 但是开机外置显示器就是不显示了 尝试了很多组合键就是没有反应
现在就是可以正常开机 屏幕背光灯亮 一点就开机  强制关机 内存8G 4代  固态256G  由于切换不到外置显示器 只能拆了CPU风扇查看CPU型号 本来原装机螺丝都没有动过  百度查询CPU 是i5 8代  cpu   SR3LA也不确定 反正图片中有 自己也可以查询一下  现在进后台也可以进去 看图中屏幕坏了右下角有 进入后台的图片
主板整体很板正 问题不大  就这样出吧 配件价 458元
还有就是本子本来就是摔坏的 发货肯定包装完善 但是毕竟摔坏的机器不能保证路上二次受伤不开机 特此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我给你好好解释一下问题的严重性,我说的是你拿到手,不尝试开机,不要通电,就这么卖,那就还好出 ...

显卡 没有问题 现在开机 进后台 屏幕右下角 还显示 英文 说明 显卡没有坏

网友:
说这么多关键还是价格。99大把人抢,199也不缺人收,299专业赌棍会上,再高的话这个险就不值得冒了,毕竟屠夫曾经把8代U的本子价格打到55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吧,我给你好好解释一下问题的严重性,我说的是你拿到手,不尝试开机,不要通电,就这么卖,那就还好出 ...

不是的,维修什么收到不开机的也会通电开机试的,不过不是用适配器或电池,而是调压电源和电流表,当显示大电流时就会马上关机防止更大范围伤害。通过开机电流大小及波动可以大概判断开机到哪个阶段出的故障,尽快找出故障件,并不是不通电一个个测电路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的,维修什么收到不开机的也会通电开机试的,不过不是用适配器或电池,而是调压电源和电流表,当显示 ...

我是说的先检查有没有缺件,肉眼可见短路呀,比如里面线脱了,线头导致搭接短路什么的,完后再上维修电源呀

网友C:
确定是i5八代就要了

补充内容 (2023-12-16 09:58):
不好意思,看错价格了,算了,退出

网友:
这主板的布局,看起来和联想的thinkpad R480 好像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确定是i5八代就要了

补充内容 (2023-12-16 09:58):

以为是99,一上头就要了

网友D:
i5 8代  cpu性能炸裂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以为是99,一上头就要了

我一看99 正要标准语,结果仔细一看40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为是99,一上头就要了

我也看价格是99,觉得还合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i5 8代  cpu性能炸裂

炸裂哥是你么?

网友F:
可以外接显示器或者电视看看配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外接显示器或者电视看看配置的。

现在 切换不到外置显示器

网友A:
这个状态的机器,不通电,瞎卖99赌棍可以收,通电,指不定就烧坏东西了,垃圾佬可以论斤收……400多……,对着炸裂的机器来说,这价格有点炸裂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一看99 正要标准语,结果仔细一看400多

我也以为标的那个价,打了标语,刚要发出去,想想还是先拉下来看看有没有别的朋友已经喊标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状态的机器,不通电,瞎卖99赌棍可以收,通电,指不定就烧坏东西了,垃圾佬可以论斤收……400多……, ...

摔的  通电基本没啥 不至于烧坏东西   主板会有变形  不拆出来没啥问题      可能拆出来 在装进去  会点不亮的情况  这是重点

网友:
遥遥领先都干废了,可以试试点击 Fn+F8 键或同时按下“Win+P”按键,点选屏幕右中部弹出菜单,中的“扩展”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状态的机器,不通电,瞎卖99赌棍可以收,通电,指不定就烧坏东西了,垃圾佬可以论斤收……400多……, ...

你从哪里看出来的不开机啊   屏幕不是也有显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