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KE DT890B+万用表40脚的牛屎芯片怎么换,敬请各位高手指点

楼主(2023-12-16):
这引脚怎么看,敬请高手赐教!

网友A:
7106或7108。

网友:
铲牛屎换芯片

网友:
这个表值当的更换么?
刚才打理我的一只2002年的FUKE  DT9205表的电源开关,因为电源开关许多时候要按压许多次才能使用,一直懒得打理;今天有空整一下,看到的就是所谓的牛屎芯片,我这个表的很多塑料件都自己崩裂了,只能将就凑合用了,这是我随手使用频率最高的一只表,有一只和厚重的软胶外皮,耐操抗造。

这个自锁开关的优点是可以拆解,老花眼对付里面的小零件有些费力了,差点就装不起来了……

借图看看

网友A:
确实是,买个9205A也不要多少钱!买个芯片加工时,真不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买个9205A也不要多少钱!买个芯片加工时,真不划算!

玩就是爱好 倒腾是生命运动的一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买个9205A也不要多少钱!买个芯片加工时,真不划算!

就是为了折腾折腾,玩个乐

网友:
牌子如果多个L值得搞一搞,这个表还需额外投入的话感觉没必要了

网友(2024-02-28):
二十几年的表了,不值得修了

网友:
自锁开关很好用,我的86E 就加了一个自锁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7106或7108。

这个百分之百是7106!7108 超量程显示OL

网友(2024-10-22):
换芯片的钱都可以买一个表了,先天不足怎么折腾也没有必要

网友(2025-02-04):
换芯片的成本有点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