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制二战秘密电台“PARASET ”的收信部

楼主(2023-12-16):
           之前发了一个仿制二战秘密电台“PARASET ”的帖子引起了部分坛友的兴趣,只是由于涉及发射部分不方便描述细节,有些帖子可能太老已经打不开,有些网站如果没有注册也是看不到帖子的,短信咨询也是可以的,只是逐个回复短信也嫌麻烦。本次的制作只是接收部分,争取尽量满足坛友要求,有兴趣的坛友可以自行百度一下电台的资料,然后对比参考一下应该会明白的。我会分外壳、度盘、空气电容改装等几个部分细述方便大家参考。(参考BD9GC的文章)
1、以下是接收部分的电路图和内部走线图:

原电源部分的电路(收发共用)

以上所有固定阻容件都可以在网上买到,电解最好用轴向的方便安装,喜欢复古的可以买老古董,但是不建议,一是贵,二是质量不咋滴,电阻首选大红袍,咸鱼发现有一家可以一次全部集齐所有阻值,省邮费。36亨扼流圈淘宝有定做的包邮40块左右,其实16-36亨都可以用,普通小变压器的初级达到足够电感量而体积能够安装上,电流10MA都可以。2.5毫亨高扼圈一般是25-40元一个,最近几天在咸鱼看到有卖15元一个的,有需要的赶快去收几个备用。20K电位器用线绕的,10来块一个,记得买6MM轴径。接收线圈需要 自己绕制,具体数据后面细述,100P空气电容很难找到,有也很贵,还需要改装,这是本机最大的难点,后面细述改装的过程。不过如果你不想完全复刻,则可以用普通空气电容,只要能安装上去,必要时可以改变安装位置。以上是原机的数据,而我准备仿制的收信部是整合了电源部分的,按实际收听效果,打算把原来的收发转换开关改为波段开关,把100P的空气电容改为20P,改变接收线圈的电感量配合固定电容,设置成3波段方便调谐。(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网友A:
接收部分我还特意画了PCB,板做好之后就不知道扔哪了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收部分我还特意画了PCB,板做好之后就不知道扔哪了去了

搞起来啊。

网友:
搞起来啊

楼主:
原文再续,书接上一回。下面是面板外壳的加工,网络下载的全套资料里面有机箱的图纸,可以直接拿去工厂加工,只是由于老零件件不好买到,所以面板的打孔还是等零件回来了按实际尺寸打孔会好点。

原装加工图纸

淘宝店家下单加工的图纸,面板2MM,机箱1MM。要注意的是面板短边压边,长边包边,这个跟店家解释了很就才明白。本地加工100元,邮费10元。

因为打算把电源和收信整合到一块去,所以重新规划了面板,在尽量保持原来设置,把天线移到电源插孔,原6V6管座改为6Z5胆整流,原晶体位置改为电源插座和保险丝座。

自己加工需要一定的设备,至少需要一把手电钻。8-12MM的孔最好使用三尖钻头,开出的孔会更加正圆。不同的管座有不同的尺寸,一定要知道管座实际尺寸才好开孔。没有其他的工具,开方孔只能是先打一圈小孔,再打大孔,锉刀修正。(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网友:
坐等大制作

网友B:
做得很漂亮了,做了很大的改动,收发部开了了个大方孔,像是要把电源部分做在一起。疫情期间,我也做了这机子,只完成了电源部,收发部一直搁着,后来,就干脆只做外围玩,包括一台可以给PARASET用的外放和一部小巧的振荡器,可以练习发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得很漂亮了,做了很大的改动,收发部开了了个大方孔,像是要把电源部分做在一起。疫情期间,我也做了这机 ...

谢谢支持,是把电源和收信部整合一起。你的机器做得很有特色,希望能完成它,“PARASET”是一台可爱又好玩的小机器,值得拥有。

楼主:
谢谢,会详细介绍制作过程的。

楼主:
原文再续,书接上一回。按计划本来是机箱的喷漆和贴字,无奈遇到大风降温不方便喷漆,另外之前用剩下的喷漆不够用,买了新的又有色差,于是一拖再拖,最后决定换一种颜色,现在还在等快递到货,所以喷漆贴字只有暂时搁置。下面介绍下摩擦减速度盘的制作过程。

首先是加工图纸,可以自己DIY,也可以找加工厂加工。
在咸鱼找到一家加工店,可能是生意不好没啥订单,在我试探着问多少钱一套的时候,老板很爽快地说30元一套,邮费10元。而且是激光切割的。令人非常意外的,因为一般都是先问你要做多少套的,太少了就不接单,就像20多年前去华强北买电子原件,你问老板多少钱一个,他会先问你要多少个,你开口说几十一百个都不太好意思的,人家是几千一万起批的。

回来之后需要自己组装,旋钮需要自己打孔,螺柱可以买6X15(旋钮端),轴套端买6X20-25的。垫片自己看着办,小圆片的垫片一般取中圆片的厚度,然后适当打磨微调一下,原则是能保证带动度盘就可以,不需要太大的压力。
轴套我用的一个22K线绕电位器的拆件,当时下单的时候没问清楚安装尺寸,结果回来装不上,正好拿来做轴套。把转轴拆掉,然后用铁锤直接一敲就出来了。

有的坛友说把度盘画上刻度会更好看,这次就把刻度粘上了,不过都是当做装饰罢了,喜欢的朋友可以直接打印粘上就成。这个刻度盘还是本坛叫“线圈加矿石”的坛友设计的,不清楚他还上矿坛否?在此表示感谢。

刻度粘上之后喷了一层薄薄的清漆,主要是用来防潮的。

这个摩擦减速装置是需要自己调整的,例如摩擦力度。安装的时候是先把装置合上再一起放入空气电容旋轴和轴套,不是先放任何一个的,调整的原则是以空气电容不受力为前提,有些朋友加工这个装置的时候可能尺寸不标准(摩擦盘偏大偏心),导致装上之后旋转到一定角度挤压空气电容导致碰片,这是安装时候需要注意的。(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楼主:
原文再续,书接上一回。冷空气后劲不足,南方转暖,趁着没风的日子把油漆做了,还是喜欢这种香槟金的颜色,这是参考了好几台国内外DIYER的作品涂装后决定的,为了照顾年轻的菜鸟,这里罗嗦几句,油漆的价钱6-20元一瓶,按照一分钱一分货,建议买贵一点的,色泽和漆膜会更好一些的。喷漆之前要先用砂纸打磨一下,用洗洁精清洗一遍去除油污,选择一个开阔通风干燥没什么风的日子才好施工,每次薄薄喷上一层,干透不粘手再喷下一次,至少喷涂三次。干透后需要标识的可以用透明硫酸纸打印后用浆糊粘上,本次制作本来不想做标识的,但是为了展示过程还是做了标识。涂浆糊的时候尽量少用,能粘上就行,如果太多,后面喷涂一层清漆的时候会发现那些浆糊的痕迹,至少在某些角度看会很明显的。

遭遇寒流,油漆色差等状况,耽误了上漆的计划,还好最近几天南风压倒北风得以顺利完成。

淘宝买的透明硫酸纸,其实是半透明而已,建议用激光打印不怕水。

粘贴标识完成,效果没有厂家做的好,业余条件下觉得还是可以了。

后面要等一段时间,确定浆糊完全干透了再喷一两层薄薄的清漆,这样可以防潮防刮擦,适当延长使用时间。(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网友C:
这个怎么没参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怎么没参赛呢

谢谢关注呀,坛友作品五花八门,没有可比性,也不喜欢比赛,自己玩玩就好了。

楼主:
是不是论坛有什么问题,想更新,但是图片上传不了呢?

楼主:
原文再续,书接上一回。下面分享一下空气电容的改装。如果你是要做收发信机,那么要先找到下图的100P空气电容,应该是补偿电容吧,咸鱼有时候会有卖,看成色不同大概是30-80元一个。由于此类补偿电容属于微调性质,要用在经常调整的情形下就显得不方便,总不能老拿个螺丝刀去找电台吧。为了方便使用就需要改装一下,给它加个旋柄。大概过程是1、拧出锁紧螺母,拆出卡簧。2、取出动片,把锁紧牙部分锯掉。3、用锉刀砂纸打磨平整光滑。4、装回定片,调整动静片间距。5、在旋轴合适的位置画上记号。6、在记号处重新开槽。7、动片复装,插入卡簧。8、选取合适铜管各攻出内外牙。9、在旋轴上焊接内牙,再旋上轴柄,胶水加固。有些细节不太懂解释,看图片应该会明白的。

(1、2、3)红圈处的锁紧螺母先取出,然后把卡簧顶出,取出定片,小心把外牙部分锯掉,旋轴就会变长了,方便套入铜管。

如果对自己的手工没有信心,可以借助图片上的老虎夹或者叫U型夹的工具帮助,稍稍施压让旋轴突出一点,卡簧就容易拆出。

(4、5、6、7)拆出动片完成4、5、6、7步骤。图片是在标记重新开槽处。

(8、9)合适的铜管攻牙。

以上是改装的过程,有的网友说太复杂,是有点复杂,简单的最好能找到一根合适的铜管直接敲进去就最好,只是找不到刚刚好的铜管。也有网友说不用拆解直接焊一根加长轴上去,但是这位网友一直没有回复我是否成功,反正我感觉是非常之难的。上面的方法暂时是我想到的能自己动手又能保证同心度的方法了。图片是上一贴制作收发信机的时候拍的,有些操作没有拍照,而本次制作用到的是另一种空气电容,也是需要改装的,到时候多拍点相片供大家参考。(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楼主:
原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这次制作收信部选用了这种小空气补偿 电容,咸鱼卖10块一只,还是全新品,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收几个备用。实测容量25P,拆掉两片至接近20P。后面改装步骤跟前贴所述一样的。

我是直接用高温火枪加热后拆出两片,加热要小心,感觉铜片稍有松动即停止加热。

按照前述方法把卡簧退掉,动片和压片取出。

按需要把多余的轴套和螺母锯掉一部分,用锉刀砂纸打磨平整光滑。

重新装上定片,在需要开槽的地方画上记号。

有条件的用小车床开槽,没条件的可以用电钻+锯条,低速慢慢开出卡簧槽,没有电钻的话,可以小锯条慢慢锯出小槽,只要卡簧能卡住就好。

完成的效果对比,可以看到旋轴已经变长了,这个电容的轴直径是4MM,可以配上4MM的旋钮直接使用,只是我这边旋钮是6MM的,只好再套上一节铜管。

这是最终的成品,铜管是用高温火枪加热后用焊锡焊接的,非常牢固。

以上是本次空气电容改装的过程,如果卡簧槽开得正确,那么装上定片之后基本上不会有碰片情形,但是万一发生碰片的情况,或者有强迫症的,一定要动片定片间距一致,那么可以把定片拆下来,重新用合适的纸片保持好间距再焊接定片。

为了示范把动片拆了。你需要两个50W以上的电烙铁同时对两个焊点加热,或者用高温喷枪加热后抖出焊锡后取出定片。复装夹纸片,调整间距,复焊。

最后有需要注意的是,动片是靠一片有弹性的压片保持压力的,如果觉得旋转阻力太大,可以适当压一压那片压片减轻一点压力,旋转的阻力就会变小。但是也不能太轻,太轻使动片容易晃动导致碰片和接触不良的。(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网友D:
做了细活了!!技术精湛,点赞!!!

网友E:
手艺精湛的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了细活了!!技术精湛,点赞!!!

谢谢支持,美好的73送给你,祝通联愉快。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艺精湛的高手。

感谢大师支持。

楼主:
原文再续,书接上一回。下面介绍下线圈的制作。收发信机的线圈是在直径25MM高32MM的骨架上,用0.36的漆包线绕36匝抽头,续绕3匝,间隔2MM用0.65漆包线绕4匝。振荡线圈的电感约20微亨,工作频率大概在3.5-7.4MHZ。本次制作的收信部匝数减半,绕15匝,取10微亨。配合20P空气电容和固定电容,看能不能工作在40米,20米,15米三个波段,一切都是未知数。

30多年前玩音响的时候邮购零件是只能走邮政,一般个把月才能收到,有时候还会寄失的。现在的网购是真方便,这些骨架和漆包线都可以网购获得,而且可以零买,这样不会浪费了。要注意,接收线圈可以自己用找个合适的骨架例如药品塑料管子等缠两毫米厚牛皮纸脱胎备用,但是发射线圈由于用的线径比较粗,还是建议买图片上的纸筒,否则强度不够会变形的。

下图是绕好的成品,取10微亨,绕了15匝,可以准备一支502,绕一定匝数用502固定一下比较方便,最后取一截合适的笔芯和铺铜板作为支架方便安装。

下图是浸漆,浸漆前先要烘干驱潮,或者放几天干燥后再浸漆,没有条件也可以用个风筒吹热了直接涂一层环氧树脂。以前自己绕变压器没有烘干设备,用土办法找两个100W的白炽灯来烘干,效果还不错。还有绝缘漆,现在可以散卖,以前是一桶桶卖,买一桶可以用到退烧了。这次烘干是网购一只200W的发热管,放在不锈钢汤桶里面,效果也不错的。一般2-3小时,不粘手就可以了。

下图是初步组装成果,调谐机构部分已经调整好,等有空了再焊接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网友F:
我是2015年仿制的,效果不错...一再收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2015年仿制的,效果不错...一再收藏。

精品呀,感谢分享。

楼主:
原文再续,书接上一回。本机的电路很经典,电源是6Z5全波整流加一级LC两级RC滤波。由于原件少,半天就可以完工,只要元件质量好,焊接无误就可以工作了,最终的成品见下图:

用简易信号发生器测量,实际接收频率范围大约在5MHZ-12MHZ。

收听感受:机器已经使用几天时间,管子采用电工6Z5、东芝6SK7网屏,输出直接推动一个10K阻抗的舌簧喇叭。天线接地时候本底噪音非常低,耳朵靠近喇叭也听不到一点交流哼声,由于灯丝是交流供电的,这点让我很惊讶的。使用1.4米伸缩天线收台较少,强度也低。接上三米软线收台比较多,强度也高了。再往窗台扔出3米强度大幅度提高。后面外壳接上10米电线扔在地板当接地,室内5米电线当天线,在接收广播电台的效果跟室外10米天线相当。通过采用降低振荡线圈电感配合小容量调谐电容+固定电容的土办法做成多波段,各电台的选择变得容易,调谐变得轻松,更适合收听广播电台了。另外,在收发信机及本次收信部调试中对比了国产、美国(铁管)、苏联(铁管)、日本的6SK7,其灵敏度高低排名为美国(铁管)、苏联(铁管)、日本、国产,不是说国产管子不好,所有管子都能用,有可能是这台机器的工作点更适合美国的铁管6SK7,其他管子需要适当调整工作点才能达到最优的工作状态。

综上,机器的收听效果很满意,下一步对频率覆盖范围再调整一下。由于每个玩家的地理位置都不一样,电磁环境也不同,所以上述收听报告仅供参考。(完)

网友G(2024-02-20):
看了老师的帖子比较感兴趣,制作过程也非常详细,利用手里现有的原件也搭了收信部分,本地调频台少,当做短波收音机也是玩的不亦乐乎

再生调节实际用了一个33k的,退偶用了一只无极4uf铁壳电容,2.5mh扼流圈用了一只拆机带笔芯调节的,36h用了 ...

再生调节实际用了一个33k的,退偶用了一只无极4uf铁壳电容,2.5mh扼流圈用了一只拆机带笔芯调节的,36h用了 ...

绕了两个天线配合波段开关调整覆盖,第三个为拆机成品,上机实测覆盖10.7-24m

绕了两个天线配合波段开关调整覆盖,第三个为拆机成品,上机实测覆盖10.7-24m

外壳用废旧毫伏表外壳

外壳用废旧毫伏表外壳

网友H:
谁是民间高手?非楼主莫属!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了老师的帖子比较感兴趣,制作过程也非常详细,利用手里现有的原件也搭了收信部分,本地调频台少,当做短 ...

谢谢作品分享,你的作品更像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H:
谁是民间高手?非楼主莫属!佩服!

谢谢支持,不过是一只爱动手的老菜鸟而已。

网友:
这手艺没得说了

楼主:
闲来无事,用手机里摩尔斯码练习软件输出电码到简易信号发生器调制后发出信号,通过这台小机器接收模拟一些临场感,发射的信号强度覆盖范围在5米左右。感觉有点意思的。好久没有搞视频,不知道能否看到?

网友I:
感觉电路和3灯交流再生机很像, 从阴极再生并控制帘栅极电压控制再生?

网友J:
引用 楼主:
闲来无事,用手机里摩尔斯码练习软件输出电码到简易信号发生器调制后发出信号,通过这台小机器接收模拟一些 ...

声音好听,味道足!

楼主:
引用 网友I:
感觉电路和3灯交流再生机很像, 从阴极再生并控制帘栅极电压控制再生?

电路原理不太懂,这款机器的电路在冯报本《二三灯收音机》里面有介绍的,这种通过控制帘栅极电压控制再生最大优点是容易调节,工作稳定。当然,电位器要用多圈线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声音好听,味道足!

把灯一关,很有代入感。 (做特务似的)

网友K:
这个大作啊,必须要顶,永远的再生机!

网友L(2024-10-14):
这工程绝对空前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大作啊,必须要顶,永远的再生机!

谢谢朋友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工程绝对空前

还了自己一个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