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震荡器

楼主(2023-12-16):
这个振荡器,书本这样说:对于高频是基极接地,对于低频是集电极接地。但是我看不出低频是集电极接地的。请教坛友指点。

网友:
這類電路L的電感量在數uH到數百uH級別,您算一下低頻(如果您知道頻率的話)時的感抗是多少,結果就一目瞭然了。

网友:
低频通过LC回路中的L接地了

楼主:
我觉得220欧的电阻不算大,为什么不是发射极接地?

网友:
共什么要看从哪里输出

网友:
准备拿个小板凳坐好听课,欢迎各位老师指点讲解。

网友:
学习一下看看区别

网友A:
你这看着像是10p配0.2~0.3μH级别空心电感(FM用的那种)谐振,发射极的10μH直接变成RF choker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看着像是10p配0.2~0.3μH级别空心电感(FM用的那种)谐振,发射极的10μH直接变成RF choker了。

发原图,拍的不好

网友:
前面几位说的对,低频的时候,电感都可以看成短路了,那自然是集电极接地了。
不过不知道为什么分析一个振荡电路要从“高频”、“低频”角度去考虑呢?
是哪本书上说的?让我们开开眼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