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管自激停振

楼主(2023-12-16):
做了一个单管自激升压电路,初级20+10,次级200圈,9V供电。空载时正常工作,但是一带负载就停振,负载是一个10K电阻。电路图大概就是下面这张图的“升压部分”。

网友A:
停振可能是带载时反馈的电压变小了。你这个输出是多少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停振可能是带载时反馈的电压变小了。你这个输出是多少伏?

几百伏吧,单管自激本来就不稳定

网友B:
圈数比是10,加上最大值根号2的倍数,怎么会有几百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圈数比是10,加上最大值根号2的倍数,怎么会有几百伏呢?

反向电动势,把电压冲上去了

网友:
几百伏不小了。假如三百伏,负载10k,那么输出功率就有九瓦了。你这个电路用的元件不够吧?

网友:
负载功率大了,用100k电阻作负载试试。

网友:
气象探空仪发射机。

网友:
一个6C6B电子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