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2003收音机

楼主(2023-12-16):
最近花10块钱包邮买了个全新的故障机,凯隆的KK-326.  应该是出口机吧,英文的说明书。卖家有很多库存,我收到的贴着标签,没有短波。拆开看了下,就是天线没有焊好,焊上后就正常了。  收音部分用的是晶华的CD2003,除了几个电解外都是贴片元件。只有两个中周,应该一个是中波本振,一个是短波本振吧。反正10块钱包邮,物有所值吧。中短波收听效果还可以,短波1 2频率差得有点多,还调不了。调频效果特别一般,该收的台都能收到,就是声音太能听了,就像监频中周没调好似的,可是这机器也没有监频中周啊。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也查不到电路图。

网友:
手痒的又可以玩了……

网友:
玩家玩家玩家玩家玩家玩家

网友:
上内部图

网友A:
海鲜市场光头佬家买的吧9.9包邮,最近他家上了不少kk的收音机

网友:
參考CD2003的datasheet就行了。

网友B:
外观还不错,换芯玩玩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海鲜市场光头佬家买的吧9.9包邮,最近他家上了不少kk的收音机

请问:海鲜市场光头佬家 ,具体是啥意思啊?

网友C:
10元包邮,给个链接呗?

网友D:
上内部图呗。短波这么多波段,一定是精简版的。
看贴吧的拆机图,应该是DSP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内部图呗。短波这么多波段,一定是精简版的。
看贴吧的拆机图,应该是DSP鸡

下次拆了拍,我这个不是DSP  纯模拟机。大概看了下,短波就是换电容分的段,频率不准估计是电容容量误差的原因。不过它没有短波天线线圈,只有短波本振线圈。不懂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元包邮,给个链接呗?

小黄鱼 搜  深众库存    头像是个光头,哈尔滨的。都是全新故障机,具体什么故障不一定了。9.9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海鲜市场光头佬家买的吧9.9包邮,最近他家上了不少kk的收音机

对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海鲜市场光头佬家 ,具体是啥意思啊?

闲鱼  搜   深众库存   头像是个光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观还不错,换芯玩玩

我也喜欢这个外壳,用2节1号电池的。有厚度,可以立得特别稳。换芯太费劲

楼主:
拆机照片来了,本来是2节1号电池的,我改了18650

网友E:
我也买了一台,没有毛病,老板说是病机。物有所值。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买了一台,没有毛病,老板说是病机。物有所值。

自己装买件都买不下来。

网友:
9.9包邮的没有了,买了2台包邮18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机照片来了,本来是2节1号电池的,我改了18650

看内部照片,该机的确是CD2003方案,而且是较完整的方案(中波超外差),但是分成了多个波段的短波只用了一个振荡线圈,通过波段开关切换与振荡可变电容并串联的贴片电容改变振荡可调频率范围,短波天线信号是色环电感与贴片电容组成固定不可调带通滤波器。波段开关和磁棒天线中间的两个L455B是中、短波陶瓷滤波器,一个L10.7A是调频陶瓷滤波器,滤波器旁边两个中周模样的可调电感分别是中波振荡线圈和短波振荡线圈,振荡线圈旁边的电容是切换波段的改变振荡频率的电容,波段开关端部的L1电感与C15~C23电容组成短波天线带通滤波器(可变电容不参与天线调谐),每个电容对应一个固定短波段。10脚外接J10.7C两端陶瓷鉴频器,与陶瓷鉴频器并联的C8电容可以改变鉴频S曲线中心频率。
楼主说的短波接收频率不连续,对于收音机来说是正常的,无线电广播和通信使用的频率在短波段是交错的,短波收音机只需要接收广播,不需要接收电报和单边带通信的频率部分。不过,这种只有一个短波振荡线圈的多波段收音机,振荡谐振电容是可变电容与固定电容并联或者串联,仅仅调整振荡线圈磁帽无法准确补偿每个波段的振荡频率,由于固定电容有百分之几的容量公差允许值,短波刻度盘偏差可能较大,短波带通滤波器的谐振频率也可能存在一定偏差,造成短波灵敏度不理想。
楼主说声音听起来好像鉴频中周没调好,那就是C8容量不合适,更换其它容量就可以解决。判断C8是否调准,比较准确的方法是测量CD2003GB音频输出端(11脚)直流电位。在没有信号的状态下测量11脚直流电位V1并记录,然后调谐到一个比较强的信号(信号差的区域可以在拉杆天线连接软拖线或者电视机室外天线),然后微调调谐钮,记录11脚最低直流电位V2和最高直流电位V3,如果满足V3-V1=V1-V2,那么C8容量就是正确的,否则就需要调整C8。C8容量一般只有几pF,不会太大。

网友F(2024-03-08):
……
拆开看了下,就是天线没有焊好,焊上后就正常了。
……

买得非常值,你应该把内部照片放出来,大家才好帮你琢磨琢磨。

网友:
引用 网友F:
……
拆开看了下,就是天线没有焊好,焊上后就正常了。
……

啊,我回复了才发现你已经发了内部照片

网友G:
这个收音机不值当玩,比这个好的机子多了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收音机不值当玩,比这个好的机子多了去了。

推荐几款实惠好玩的